【参赛】自制3单元(回路)6波段转鼓式开关

楼主(2023-01-03):
【参赛】自制3单元(回路)6波段转鼓式开关

本作品为3单元(回路)6波段转鼓式开关。主要用于带调谐高放的收音机电路制作。该转鼓式波段开关,在确保基本功能的前提下,删繁就简,具有工艺简化、美观大方、自制方便、实用性强等特点,为收音机DIY爱好者自制转鼓式波段开关提供了一种思路,开辟了一条通道。

一、制作理念和构想
       转鼓式波段开关,通常被认为是一种“高大上”的存在。同时,也一直是收音机DIY道路上的拦路虎。自制转鼓式波段开关,是我许久以来的梦想!
       多年前,矿坛中的ysh老师,已经率先自制了转鼓波段开关,获得了比较满意的使用体验和良好效果。这对我无疑是一次积极的推动。然而,它的高大上形象,它对工艺的高要求,它对加工设备的高度依赖等,总之,它的制作难度,每每使我望而却步。
       理念决定做法。如果始终囿于成品机中转鼓开关的模式,完全比照其样子去制作转鼓波段开关,那么它无疑高不可攀,困难重重!要自制,必须解放思想,另辟蹊径。
       转鼓波段开关有几个基本要素:旋转机械机构及其定位装置,转鼓内部电路与外部电路的连、接触点,转鼓内波段与波段之间的屏蔽等。只要具备了这几个要素和功能,就能完成转鼓波段开关的基本任务。

二、制作转鼓波段开关所需基本材料:
      304不锈钢框架一副(其他材料均可。具体样式不拘一格,可根据自己对收音机内部布局的设想决定);圆形铜板,直径8公分,厚1毫米,4片(根据手中电感线圈高度的大小,7至10公分均可);H59黄铜棒(直径5毫米长25公分)1根或长钢轴(直径5毫米长25公分);定位齿轮1个;7*5公分双面覆铜板若干;1毫米厚紫铜板一张(200*200mm);双通6角铜柱若干;304不锈钢带钩拉簧2个(0.8*8*40mm);圆法兰轴支架若干(圆法兰 ATHR5,孔径5mm);200*200*0.3mm铍铜片一张;铜制联轴器(5-6mm)2个;其它——电手钻1个;钢锉套装1个;电焊胶水1个;红木条(其它木材均可)若干;各种规格螺丝、螺帽若干。

三、转鼓波段开关几个主要部件的制作
     1、定位齿轮。定位齿轮是转鼓开关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件。最初用一毫米厚的紫铜板手工制作,费了不少力。

后来在淘宝上找商家加工,铜板厚度增加到2毫米。6个齿轮卡口也改制成圆弧形,这样前后运转更加自如灵活。定位齿轮的直径尺寸可大可小,我用的直径4公分,3公分可能更好。但是如果采用珐琅固定轴,则只能用4公分直径,三公分会显得局促。

     2、定位弹簧卡扣。与定位齿轮相关联配套的是定位弹簧卡扣(这是我给它定义的名字),它的作用是将定位齿轮紧紧地卡在每个波段的槽位上。所用材料依然是1毫米厚的紫铜板和一只一公分直径的轴承滑轮。详见图片。

     3、触点弹簧片。其功能是转鼓内部电路与外部电路的导通与连接。材质是0.3毫米(0.2~0.4mm均可)厚度的铍铜片,它的弹性比一般黄铜片要好得多。它的宽度与触点电路小板上的触点间距相对应,约4毫米,长度不宜过长,6至8公分即可。它的弯曲角度须在实际安装中与转鼓触点的间距相对应(须调整)。

4、转鼓波段开关的主轴和骨架。主轴和骨架是转鼓波段开关的核心部件。我一边制作,一边摸索,先后四易其稿,每次都有改进。最终的定稿就是图片展现的模样。具体制作过程比较繁琐,但是图片一目了然,一看就懂,就不赘述。

5、屏蔽板的制作
成品转鼓使用的屏蔽材料,通常采用铝质金属,但自制不易加工(有加工机械设备另当别论)。而双面覆铜板,则是比较理想的替代材料。我网购的是5*7cm,这个尺寸在制作中依然偏大,须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裁剪。

四、几个具体问题
     1、关于转鼓的屏蔽问题。
     曾想过对开关采用全封闭屏蔽的办法,因为之前见过的成品转鼓波段开关基本都是全封闭的。后来看到一款前苏联调谐高放的收音机,它的转鼓则是“开放式”的。遂决定参考其办法,不做“外封闭”(各个电感线圈朝向外面的屏蔽部分),只保留“内封闭”(各个波段之间的屏蔽部分)。取消了外封闭,会不会降低屏蔽效果?会不会导致自激现象的发生?结合之前做过的多款调谐高放收音机的经验,我认为调谐高放收音机电路并非像传说中的那么“娇气”,只要注意合理布局和走线,加上到位的调试和适当的屏蔽,自激问题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2、关于转鼓波段开关的触点电路板。我用的是77-A军机转鼓开关的拆件,省去了不少自制的麻烦。如果没有这种拆件,也可自己制作。制作方法多样。这里推荐一种自制方法(见图片)。

    3、关于各个单元与主轴之间的固定问题。我最后采用的是圆法兰轴支架式。如果不想花钱,节约闹革命,也可采用焊接式(我最初就是采用焊接式),焊接式需用大功率电烙铁。

    4、关于转鼓波段开关的多样性尝试。该转鼓波段开关,若减少一个单元(回路),也可用于非调谐高放的收音机制作。两回路波段开关,由于采用非调谐高放电路,屏蔽要求不严格,所以制作转鼓的材料可采用亚克力材质。相对于铜质材料,亚克力材质更便于加工和制作。(图片和视频)

     5、为了检验此转鼓波段开关的实用性和可靠性,我用春雷3T3电路,单独绕制了转鼓波段开关“专用”的中波高放线圈和振荡线圈,并将其安装于转鼓中,连接高、中频电路板,经过简单调试,实验效果良好,证明此法制作的鼓式波段开关可行,是成功的!本打算录制视频,但优酷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收费,不注册VIP会员就发不了视频,只好作罢。哪位老师有其它发视频的方法推荐一下。谢谢!

五、几点说明:
     1、本作品的制作方法不是唯一,只是多种制作方法中的一种。
     2、作品展示图中的尺寸是根据每件作品的实际尺寸需求而定的,有一定的灵活性和可变通性。
     3、波段转鼓开关,作为收音机整体的一部分,虽然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器件,但是它不是也不应该是一个封闭的个体,它与天线输入(磁棒)、可变电容器、高中频电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所以,在制作中,要考虑上述与之相关的部分,都必须围绕在转鼓开关周围,以便实现最短的连线,最大限度地减少分布电容及其各种干扰。鉴于此,转鼓波段开关应该是相对开放的结构。
     4、由于每个电感线圈需要结合具体电路,制作完成后才能安装到转鼓波段开关上,所以,目前展示的波段开关,每个单元内还没有完全安装电感线圈。安装电感线圈至少有两种办法,一种是用螺丝固定,另一种是用强力胶水粘合,前者牢靠,但制作相对繁琐;后者简便,效果也不差。我采用了后者。

最后,谈两点感受。
     1、这感受既与参赛有关,有好像无关。今年以来,我陷入了“选择困难”的窘境。什么都想做,什么都做不下去;拿起这个,又放不下那个;自己给自己找开脱的理由,却又说服不了自己;今晚反省检讨,明朝故态复萌;寻寻觅觅,辗转反侧,优柔寡断,蹉跎岁月。另外,还有个更大的困扰,疫情防控放开不久,我就阳了。我有26年冠心病史,此次中招,虽然症状不是很重,但是持续时间较长,中间还有反复。我就是在这样的困扰中完成作品的。好在病情没有恶化,我还得以继续在这个矿坛里多混几年。
     2、参赛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对作品不断思考、改进和完善的过程。参赛作品先后几易其稿,最终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是第4稿。即便如此,依然存在诸多改进的余地。但时间和精力都已经不允许再拖延下去了。欢迎广大矿友批评指正,提出宝贵意见。

网友:
      反反复复阅读多遍,从中揣摩和学习,感触良多。我喜欢手工制作,多年前就对转鼓波段开关产生了兴趣,但畏于其复杂性,至今迟迟还停留在脑海中的思维。转鼓波段开关,对于若干业余爱好者,甚至专业人员,都是一个制作上可望不可及的天花板!  xinjun5557老师只是一个退休的军人,政工人员,工作与电子、金加工没有丝毫关联,却做出结构合理又实用的转鼓波段开关,不得不让人敬佩。这也说明他既敢想又敢干,而且能干。纵观他多次获奖的作品,几乎是以复杂的工程为主。相比之下,我的制作就过于简略,不得不服。 见字如见人,看到他的参赛手书字形,就给人一个工整刚劲又豪放挥洒的感觉。
      当然,追求没有止境,相信xinjun5557老师的后期更新和应用,会更上一层楼。预祝转鼓波段开关作品获得本届大奖!

网友A:
学习了,手工做的非常好,个人愚见要是接触的铜片镀上厚厚的一层银就更好了

网友B:
其实不必纠结,像我一样什么都做成败不重要开心最重要!
我在这里参加了三届DIY作品每次都不一样。只要让自己开心就好了!像我们这些奔七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日子可以混?每天让自己能够开心就是最大愿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不必纠结,像我一样什么都做成败不重要开心最重要!
我在这里参加了三届DIY作品每次都不一样。只要让 ...

版主所言极是!

网友:
这可不是个容易的事情,光是材料的选型就需要多方面的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铺在破烂上

我做的基本是全新的,破烂的东西基本不接触了,感觉没有成就感。做新东西看着心里很爽,可以不断的折腾否则容易老年痴呆

网友:
作品和书写ID合拍图片补充完整,作品确认了。

感谢作品您参赛!

网友D:
全手工制作这个转鼓式波段开关的难度,不是一般地难啊。
超外差式收音机,特别擅长于多波段的接收。实现多波段的接收,电路方面几乎没有难度。最难的,就是要有一个适用的波段开关。而转鼓式波段开关,就是机械波段开关的天花板了。

网友:
用黑白电视机高频头改制不是更容易吗?还有12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手工做的非常好,个人愚见要是接触的铜片镀上厚厚的一层银就更好了

建议使用继电器的铜条加触点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全手工制作这个转鼓式波段开关的难度,不是一般地难啊。
超外差式收音机,特别擅长于多波段的接收。实现 ...

感谢求知超版的鼓励。转鼓波段开关,如果完全按照成品机器的模样制作,难度的确很大。倘若简化工艺,只保留其基本功能,制作起来会相对容易一些。目前虽然改进了4次,但是依然还有改进的余地。比如直径可缩小为7公分,别看只缩小了1公分,整个骨架 成型后,会明显的小巧许多。触点弹簧片也可搞得小巧一些。

网友E:
可以看看239-1收信机的那个转鼓结构,看看怎么能做的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看看239-1收信机的那个转鼓结构,看看怎么能做的更好

239机器我有,那个转鼓波段开关的结构是很难手工制作的。

楼主:
刚才又试了一下,能发视频了。不过不知什么原因,我的电脑老是加载不上。我把视频地址发在这里,看看其他人能否看到。

1、转鼓波段开关-其他-高清完整正版视频在线观看-优酷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kzMTg0MjM0OA==.html
2、2单元6波段转鼓式开关-其他-高清完整正版视频在线观看-优酷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kzMTg0ODM4OA==.html
3、3单元6波段转鼓式开关接收-其他-高清完整正版视频在线观看-优酷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kzMzYwMTA4OA==.html

补充内容 (2023-1-4 16:09):
优酷_百度搜索
https://www.baidu.com/s?word=%E4 ... _c=ssl1_1857a63e61f

网友D:
打开以上连接,都是:加载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开以上连接,都是:加载中。。。。。

对,我的也是这样。但hujingdi超版说,他的电脑可以正常阅览。很奇怪。难道是电脑浏览器的版本问题?

网友F:
制作的非常成功!点赞!纯手工打造,在没有精准加工工具的条件下,制作转鼓开关,具有极大的挑战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制作的非常成功!点赞!纯手工打造,在没有精准加工工具的条件下,制作转鼓开关,具有极大的挑战性。

感谢常老师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开以上连接,都是:加载中。。。。。

又试了几次,只能在我下载的优酷客户端可以看,公开看还是不行。看来是非逼得你付费注册VIP会员不可了。倒不是付不起,但这种强迫消费的做法让人不能容忍!

网友G:
全手工制作这个转鼓式波段开关的难度,不是一般地难啊,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全手工制作这个转鼓式波段开关的难度,不是一般地难啊,学习学习

感谢鼓励。难易是相对的——标准高,就会难一些;标准低,就容易一些。比如触点电路板的固定,用螺丝上就很繁琐,但是坚固耐用;用强力胶水粘,就简单很多。现在精力不济,待过了这段时间,我还是要用螺丝固定的。

网友:
全手工制作,不容易,必须点赞!

网友H:
可以考虑在bilibili发视频,没有youku前面恼人的广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考虑在bilibili发视频,没有youku前面恼人的广告

好像发视频也需要注册会员收费?

网友I:
这个开关跟旋转的波段开关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开关跟旋转的波段开关有什么区别?

除了波段转换功能一样外,其它各个方面都不一样。

网友J:
做的非常漂亮,这个还是非常难制作的。视频不好上传发的话可以发到“今日头条”里面,现在这个软件才是最好用的社交软件,基本没有啥广告,视频想要什么样的清晰度都可以。

楼主:
好像 可以发视频了。

自制转鼓波段开关接收视频_用户8188808006209_2023年01月06日_微头条-今日头条
https://www.toutiao.com/w/175428 ... 2b905_1673013556981

楼主:
引用 网友J:
做的非常漂亮,这个还是非常难制作的。视频不好上传发的话可以发到“今日头条”里面,现在这个软件才是最好 ...

非常感谢你的推荐,在“今日头条”发了一小段视频,在室内接收,有些干扰。但转鼓波段转换能看得清楚。

楼主:
1、3单元6波段转鼓式开关操作视频
https://www.toutiao.com/w/175432 ... 4d6f6_1673053615825

2、2单元6波段转鼓式开关操作视频
https://www.toutiao.com/w/175432 ... d22b2_1673053176145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开以上连接,都是:加载中。。。。。

回超版,改用“今日头条”发视频,可以看了,而且没有广告。

网友K:
楼主做转鼓下了大功夫,做的很好。祝楼主完成了心愿。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做转鼓下了大功夫,做的很好。祝楼主完成了心愿。

感谢大红猫老师的鼓励!

网友:
高手,大神,膜拜!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超版,改用“今日头条”发视频,可以看了,而且没有广告。

打开后是这个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开后是这个样子:

哈哈,我再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 可以发视频了。

自制转鼓波段开关接收视频_用户8188808006209_2023年01月06日_微头条-今日头条

29楼的视频可看。这个转鼓开关是非常成功的制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我再看看。

29楼的联结可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开后是这个样子:

回超版,我刚才看了一下,很正常可以看。我分析,是不是需要在电脑上下载一个“今日头条”APP?我只是估计,不一定是这样。

楼主:
能看就好。29楼视频是主要的,那个是接上电路的,跟将来实际装机的情况差不多。其他2个视频都是“空转”,没有接电路,看不到也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超版,我刚才看了一下,很正常可以看。我分析,是不是需要在电脑上下载一个“今日头条”APP?我只是估 ...

我用的是台式电脑。APP似乎是手机上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是台式电脑。APP似乎是手机上才用?

超版说得对。我就是把“今日头条”APP下载到手机上,后再把手机录制的视频发到网上的,很麻烦。我还是不太会用,否则不会有的能看到,有的看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超版说得对。我就是把“今日头条”APP下载到手机上,后再把手机录制的视频发到网上的,很麻烦。我还是不 ...

这个方法好,我也试试。

网友L:
手工活只有亲手做过才知道这里面的点点滴滴都是靠时间堆砌出来的,时间就是功夫。

楼主:
引用 网友L:
手工活只有亲手做过才知道这里面的点点滴滴都是靠时间堆砌出来的,时间就是功夫。

感谢小花老师的鼓励。论手工制作,还是小花老师功夫深厚。

网友:
全手工制作的转鼓式波段开关,厉害,DIY的精神表现得淋漓至尽,赞一个。

网友M:
这个波段开关制作精美、性能优越!赞!

网友:
铍铜皮弹性好,长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个波段开关制作精美、性能优越!赞!

感谢巴人老师的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N:
反反复复阅读3多遍,从中揣摩和学习,感触良多。我喜欢手工制作,多年前就对转鼓波段开关产生了兴趣 ...

承蒙杨老师谬赞,实在不敢当。 此次参赛的转鼓波段开关,充其量是一个抛砖引玉之作,尚有诸多不足之处,有待日后不断改进。杨老师在矿坛德高望重,治学严谨,作品等身,精品叠出,勤奋不辍,笃行不怠。2021年上海仪电缘联谊会期间,有幸结识杨老师,聆听其教诲,受益良多,至今难忘。

网友:
这手艺也太骚了!看的我口水流了一地

网友:
这波段开关制作规整精密,结构合理!

网友(2023-03-26):
最复杂的结构

网友:
点赞!投一票

楼主:
感谢龙哥的鼓励!我今年的参赛作品好像不太招人待见, 重在参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