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升级版的tinySA Ultra频谱仪加装跟踪源

楼主(2023-01-03):
前不久入手了升级版的小南萨,在JHXC老师和其他老师的指点下,一点点慢慢地熟悉,作为频谱仪总觉得它应该配一个跟踪源这样才完美,因为毕竟我们要用它来调试接收机。这几天阳了发了几天烧,还好症状不太明显,躺在床上读了矿坛上JHXC老师的几乎所有关于频谱仪的文章,受益匪浅,这不这几天身体逐渐恢复立即行动起来,上网买零件,先焊个搭棚的,练练手,因为没有接触过射频,对贴片也不熟,先用洞洞板做基础,慢慢玩。

楼主(2023-02-26):
引用 网友A:
哦,我以为这个CAL输出信号是和被测信号同频的。原来不是。
我猜测同频的原因是,我以为校准是逐个频点 ...

这个频响曲线有可能不是很平坦的,但是因为现在都采用数字信号处理技术,我想设计者会在软件算法上去矫正。

网友(2023-01-08):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说,在2MHz以上时,本振频率为977.462M,在2MHz以下时本振频率为978.763M
这样看来确实不能使用 ...

我咨询了卖家hugen79先生,求证了我对超级算法的推测,得以确认证实我的分析是对的。因此该升级版的频谱仪添加跟踪源时,0-2MHZ频段差频与2MHZ以后的频段的差频不同,根据我的测试,相差1.3MHZ,因此,制作跟踪源时,固定频率振荡器要设置两个频率,0-2MHZ对应的固频为978.763MHZ,2MHZ以后的频段为977.463。如果只用前者978.763MHZ,只能获得0-2MHZ的跟踪信号,如果用9797.463MHZ,只能获得2MHZ以上的跟踪信号。可能不同的机器会有差异,制作的朋友自己测试一下再来确定。

楼主:
为升级版的小南萨加装跟踪源

前不久入手了升级版的小南萨,在JHXC老师和其他老师的指点下,一点点慢慢地熟悉,作为频谱仪总觉得它应该配一个跟踪源这样才完美,因为毕竟我们要用它来调试接收机。这几天阳了发了几天烧,还好症状不太明显,躺在床上读了矿坛上JHXC老师的几乎所有关于频谱仪的文章,受益匪浅,这不这几天身体逐渐恢复立即行动起来,上网买零件,先焊个搭棚的,练练手,因为没有接触过射频,对贴片也不熟,先用洞洞板做基础,慢慢玩。

楼主:
混频器采用JHCX老师推荐lAM81008芯片,这个芯j片非常好用,只要元件正常焊接没有问题,一装就成,本振信号978M,网上几乎没有成品的信号源,要么都是可偏程的,还要带个开发板,再联电脑,我手上有一台便携网分,它可以输出2G之内的任意频率,就用它输出978M,应该可行,上机一试碰到一个问题,这个网分输出的是方波,它的谐波很多,必须要滤波,还好网上有978M的声表面波滤波器,买来试试,以前从来没有用过声表面波滤波器,上网恶补,搞清楚工作原理和应用电路,这个是贴片器件,又到网上买多用途电路板,这个焊接是难度比较大的功夫活,照理用热风焊非常方便,但是又要上网去买,算了就用铬铁焊,还好焊了几片慢慢掌握技巧。用网分输出的978M的方波经过声表面滤波器滤波,干净多了。

网友:
它的名字是tinysa ultra,至于“小南萨”这个名字完全是翻译软件的错误,乍一看容易让人找不着北

网友:
本振信号可以用SI5351模块产生,价格非常便宜,输出的方波加上声表滤波即可作为本振

楼主:
谢谢指点,我外语不行,跟在大家后边瞎叫叫。Sl5351我准备买回来用用,现在这个练练手,下面我就准备买成品的模块组装。装在一个金属盒子里作为频谱仪附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我外语不行,跟在大家后边瞎叫叫。Sl5351我准备买回来用用,现在这个练练手,下面我就准备买成品 ...

估计不能修改主题题目了,会让人摸不着,用“tinySA Ultra”频谱仪来标注较好。还有,你的贴图压缩的太厉害,无法看清。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不能修改主题题目了,会让人摸不着,用“tinySA Ultra”频谱仪来标注较好。还有,你的贴图压缩的太厉 ...

我把主题题目改了, 这样可以吗?

网友:
等有时间了,请楼主指导我做

网友:
已跟风购买SI5351模块

楼主:
谢谢朋友帮助改了标题,这几天等模块,买了有源温补晶振是195.6M,准备用它的5次谐波,再加放大,然后去混频,准备用现成的模块联接组装。

网友B:
还有一点问题,频谱仪输出的本振信号似乎不是978M一个刚刚好的整数,是一个稍微偏离于这个频率的小数,那么如果采用固定频率的195.6M晶振就会导致变频后的频率和频谱仪实际扫描频率有偏差,这个偏差如果大于200Hz,那么最低RBW200HZ档位可能就完全无法使用了
或者哪位有频率计的可以精确测定一下实际的本振频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点问题,频谱仪输出的本振信号似乎不是978M一个刚刚好的整数,是一个稍微偏离于这个频率的小数,那么 ...

    你提到的这个问题不能忽视,固定频率的振荡器究竟是多少频率,最好根据自己的实物测试一下,在RBW最窄的状态测试(200HZ或自动)较好。

   买来时我临时组成跟踪源试验过,发现低频段2MHZ以下不能用,以上没有发现异常,试图设置频谱仪的有些地方,这个现象还是存在。我的这个频谱仪实测结果是2MHZ以上固定频率振荡器取977.462MHZ。针对这个现象,我用另一台频谱仪测试这个跟踪源的输出,发现对应的频率没有输出,偏调固频到978.763MHZ,2MHZ以下有了输出,在2MHZ频点一个台阶,此时2MHZ以上没有了输出。以前用老版本的tinySA做的跟踪源,没有遇到这个现象。这有一点怪!朋友们的频谱仪是什么情况?是普遍这样,还是我的独有?

  楼主用TCXO倍频,选用的195.6MHZ,五次谐波是978MHZ,需要实际制作验证,频率偏差太大之后,由于频谱仪是窄带接收,可能无法落在频点上,屏幕上显示的信号电平值将会大幅度减小。

建议制作的朋友试验测试一下,用一个可以产生978MHZ左右的可调振荡器作为LO,由频谱仪输出的LO充当RF信号,混频之后,获得IF信号,求证一下。有条件试验做起来不难,需要频率误差小的信号源、或者还要一台频谱仪,一台2GHZ的频率计...。可根据手头的条件进行。当然,这些仪器的频率参数要有一定的精度,误差不能太大。

我遇到这个现象估计不是个别机器有,也许是普遍的。2MHZ以下需要变更频率到978.763MHZ,2MHZ以上用977.462MHZ,用两个振荡器i切换还是使用可调振荡器,觉得后者的方案比较好,可以解决2MHZ以下频率的跟踪扫频,要不折腾收音机时就无法测试中频了。
试验的结果证明是可行的,这样一来,就可以从音频开始扫频了,要获得较好的效果,还需要给频谱仪设置一下、比方说RBW、LAN.......,或者跟踪源IF放大器弄一个AGC或VGC,用稳幅电路提高性能。全景稳幅难度比较大,选择合适的混频器、PCB合理的布局,即使不用稳幅电路,扫频频响也能达到不错的结果。

我试验之后上传的图片供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提到的这个问题不能忽视,固定频率的振荡器究竟是多少频率,最好根据自己的实物测试一下,在RBW ...

也就是说,在2MHz以上时,本振频率为977.462M,在2MHz以下时本振频率为978.763M
这样看来确实不能使用固定频率的振荡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说,在2MHz以上时,本振频率为977.462M,在2MHz以下时本振频率为978.763M
这样看来确实不能使用 ...

是这样的,我又重新验证了一遍。试验表明,2MHZ是一个分界线,固定频率振荡器的频率相互差1.3MHZ,不得其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