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N15推6N15并管单端

楼主(2023-01-04):
6N15推6N15并管单端

网友A:
既然选择并管啦,为什么没有考虑推挽呢。

楼主:
      注意,6N15是共阴极三极管,推动管必须有阴极电容。另外图中阴极电阻的阻值也是按一个声道计算的,实际制作时双声道共用阴极电阻阻值要减半,相应的阴极电容的容量要加倍。

楼主:
      回yucs老师:6N15做末级单端,作负载线可以选20K,这样单管两个半拉并联正好用10K的牛,推动当然还可以用6N15一推二,达到整机只用一种管子的效果。
      上面这句话是院长回复yucs老师的话,我这个图是盗版院长的设计思路       在此谢过院长了

      此图也是纸上谈兵,尚未实作。有不妥之处还请院长斧正,再谢。

网友:
那年看到很多人做小胆机喜欢用6N6并管,感觉这个管子做小功放可惜了,就想着找个小管子代替。当时对比了6N15并管和6J5标接,感觉各有千秋。6J5标接能出1.1W,在输出功率、灵敏度、失真度上,都全面超过6N15并管。且能加上负反馈,之后的阻尼应该也不成问题,所以就出了一张6J5小功放的图。6N15被帕斯掉了。
你这张图设计的也很不错,如果是我,末级阴极电阻用到450欧,把屏耗直接干到极限,失真度还可以再降低点,这是我的习惯。

楼主:
      回老勐的话,推挽太难了,主要是输出牛太难搞。
      纯甲类推挽输出牛P--P阻抗是单端甲类阻抗的2倍,单管甲类最佳负载如果按20K,纯甲类推挽输出牛P--P阻抗就是40K,而且输出功率与并管单端相同意义不大。
      甲乙类推挽(小静态电流、偏乙类)输出功率可以加大,但输出牛P--P阻抗是单端甲类阻抗的4倍,要用P--P阻抗80K的输出牛了。
      也许并管推挽可以考虑,纯甲类并管推挽用P--P阻抗20K的输出牛,输出功率为并管甲类的2倍约为1.8W。每声道用3只6N15。

网友:
单管并,两管推挽,甲乙类,就可以出3W以上了。不考虑输出牛的问题。

网友:
不追求功率,只用两个6N15做一个小功放,应该还是可以的

网友:
灯丝0.45A和6P1一样,6P1接成三极管输出2W也比这个好呀。

楼主:
      找不到20K的推挽输出牛,淘宝上找到16K的,试着画了一个6N15的并管甲类推挽图,供大家参考,这个设计是盗版老勐老师的思路哈 ,谬误之处请斧正

楼主:
      负载线和工作点的图,P-P负载16K,板压240V(栅负压-6V)静态板流每管约12.5mA,满负荷板流每管约15mA

网友B:
6n15是共阴极管,前级推动和倒相怎么能共用一个阴极呢?

网友:
所以啊,共阴极的管子还是比较适合用自动平衡倒相或者分压倒相。

楼主:
      感谢红尘囧老师的指正,让我想想办法,主要是这管现在淘宝4元1只便宜啊,总不能用十几二十几的管子去推吧

楼主:
      输入级两声道共用一只6N15,倒相级改为一只6N15并管使用吧,这样还可以减小一半倒相级阴极和板极电阻值,再次感谢红尘囧老师

楼主:
      修改后的电路图

楼主:
      或者采纳院长的意见,做成分压式倒相

网友:
引用 楼主:
或者采纳院长的意见,做成分压式倒相

画的不错,就是这么个路数。输入灵敏度可能达不到你预计的200MV,估计要300MV。

网友:
引用 楼主:
或者采纳院长的意见,做成分压式倒相

这个看起来不错,如果功率增益不够还可考虑加一级音频放大兼高低音调节电路。至于阻抗匹配我觉得既然不追求功率大小,那么尽可能保证低失真率就好。期待您把图纸实用化。
我断了十天网络,今天才重新上来。

网友(2023-03-08):
引用 楼主:
找不到20K的推挽输出牛,淘宝上找到16K的,试着画了一个6N15的并管甲类推挽图,供大家参考,这个设计 ...

稳压二极管对交流阻力很小,可以去掉阴极电容。另外,如果是共用阴极电阻,阴极上下管的交流正好抵消,也可以不用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选择并管啦,为什么没有考虑推挽呢。

我也觉得做小推挽比较有趣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6n15是共阴极管,前级推动和倒相怎么能共用一个阴极呢?

自平衡倒相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