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了一下锗管推挽功放电路

楼主(2023-01-04):
下面是原理图
下面是实物图
上图中哪个12V电源小变压器初级烧掉了,手上有几十个全新的库存3ax31b,准备做个锗管推挽功放玩玩,把电源变压器拆开,重绕一个推挽输出变压器,初级0.13双线并绕500匝,次级0.3线绕100匝,次级包在初级外面,漏感有点大,输入变压器用现成的小输入变压器,5V供电,用3只3ax31B锗管,一个作推动,2个作推挽输出,推动管集电极1k电阻作负载,通过10uF电容接到输入变压器初级,防止直流电通过输入变压器初级,负反馈总放大倍数50倍,当提高电源电压到8V时,输出三极管发热,总电流升到300毫安,估计是输出变压器初级线圈内阻限制了最大电流,电压使用5V时,三极管不发热,总电流稳定在30毫安,电路图用的红灯735功放电路,少用了一个推动三极管,音质比较好,功率不是太大,4欧扬声器上电压峰值最大500MV,大概几十毫瓦的功率,音量较大,一个房间听起来很响,作为小收音机功放可以了,这个电路主要用来练一下绕输出变压器,以及学习一下锗管推挽功放电路,

网友A:
这个图问题一,功放管没有下偏流电阻,使得上偏流电阻很大,稳定性很差,电源电压一提高电流就增大很多或者电源电压一变化静态电流就跟着变化很多,同时因为没有下偏流电阻,也降低了管子的BVce值,事实上31B的BVceo是18V,按说用到8V毫无问题,现在用到8V就发热,这个不应该。问题二,推动管用电阻做负载再用电容隔直再接入输入变压器,这个完全没有必要,这里推动晶体管的电流很小,根本不用担心磁饱和的问题,这样连接后推动管的负载阻抗成了电阻和变压器阻抗的并联值,使得负载阻抗又进一步降低,降低了推动级的增益,使得推动电压不高或者至少降低了输入灵敏度,同时把变压器耦合推动变成了RC耦合推动,后者的推动电压摆幅范围小得多,通常只适合做电压放大不合适做推动。第三,推动级本身的偏压方式是电压并联负反馈形式,这样会使放大器的输入阻抗降低,这种反馈方式适合低内阻的信号源,而晶体管输入阻抗本来就不高,这样会加重前面信号源的负担,所以一般多不用这种偏压方式

网友:
输出管的基极(输入变压器的中心抽头处)要接一个几十到100欧的下偏置电阻到地,上偏置电阻再适当减小阻值,这样功放管的温度稳定性会好很多。

网友:
输出变压器还是按这个数据绕吧

网友:
输出变压器的初级双线并绕500匝。圈数有点多了

楼主:
初级多绕一点本来想提高电源电压,提高输出功率,后来发现锗管一发热,静态电流直接失控,完全不能正常工作,只有将电源设为5V,这样锗管不发热,比较稳定

网友:
两个功放管射极不串个5欧的电阻,工作点会不稳定。
输入变压器次级中点接电容下地,第一次见这种做法。

网友:
输出变压器铁芯大,匝数多,会在功放管C极产生过大的变流电压,使功放管软击穿,要参照原变压器匝数适当减少绕组,另外,变压器匝数也与电源电压相关,1.5V的输出变压器与6V的输出变压器是不通用的,31B在成品机一般用到6V,但用交流供电时,有的收音机没有稳压电路,最大可能到8V

网友:
这个电路,看似楼主自己设计的。实际制作效果还符合期望值。

网友:
还是建议找一个经典的电路,进行仿制比较妥当。这种电路的经典版本,可是不少,容易得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初级多绕一点本来想提高电源电压,提高输出功率,后来发现锗管一发热,静态电流直接失控,完全不能正常工作 ...

用3AX83做功放管,推挽输出功率超过1瓦,音量震耳。

网友:
3AX31是小功率管,只适合做低放,做功率放大则输出功率有限,先天不足。

网友:
这是甲类推挽功放,要达到足够的输出功率,总电流要达到60mA以上,然而3AX31根本承受不了这么大的功率,会烧毁。对于甲类推挽(也就是差动)功放来说,输入变压器次级接地的电容有没有都可以,而且去掉电容之后音质可能反而会更好一点。乙类推挽功放必须采用固定电压偏置,也就是用50~100Ω电阻取代电容,然后把上偏置换成3k~5k。

楼主:
改了一下电路,热稳定性好了很多,12伏供电,电流40毫安,管子不发热
推动管基极470K电阻不要集电极电流有2毫安,有了470K电阻,集电极电流
4毫安,难道锗管不需要偏置?输出管两个管子不一样,一个容易热失控,修改成下面这个电路后,两个管子都不热失控,因为最大电流被100欧电阻限制了,当有管子电流增大有热失控侦向时,直流偏置的负反馈会使电流稳定

网友:
推动管不加470K电阻集电极电流就有2毫安,说明管子的穿透电流过大,温度稳定性不好,做功率输出会好一点点。
功率输出级电压12V以及静态电流40毫安,太高了,算起来每个管子功耗就有100毫瓦。
5欧射极电阻为什么不用?有点怪怪的。

网友:
一楼这个图,双管下偏(锗管实际叫上偏?)10uF是不能接的,要换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问题一,功放管没有下偏流电阻,使得上偏流电阻很大,稳定性很差,电源电压一提高电流就增大很多或者 ...

这解答的全面而且透彻,具有权威性,佩服!

楼主:
重绕了输出变压器,先绕次级0.31双线并绕56匝,电感量3.1mH,然后在次级外面0.15四线并绕126匝,中间抽头,每边电感量18.8mH,短路次级,测量初级电感量141uH,漏感不是很大,初次级之间用一层电工胶带隔离,同时使用下面的电路图
电源供电7V,推动管基极不接470k电阻,静态总电流4.3mA,推动管电流1.4mA,输出级两管总电流2.9mA,接470k电阻,推动管电流增加1.2mA,静态功耗不大,接入1kHZ正弦波信号,当输入信号电压在14到144毫伏峰峰值,4欧扬声器上电压有50mV到2V峰峰值,工作电流在5mA到110MA之间动态变化,说明电路工作在乙类推挽状态,并且没有交越失真,实测放大器效率低的吓人,最高只有26%,不懂是不是测量错误,下面是测量记录,输入信号电压是信号发生器上显示峰峰值,输出信号电压是在4欧扬声器上通过数字示波器估算电压峰峰值得到,工作电流是用指针万用表50mA档和500mA档测量得到,
另外输出管射极没有串联5欧电阻,我是怕影响输出功率,因为输出扬声器才4欧内阻,变压器变比才1:2左右,阻抗到初级只有不到20欧,要是射极再串5欧负反馈电阻,输出极电压放大倍数只有4倍不到,太低了,估计输出接8欧扬声器,效率能提高一点,不过乙类放大理论效率不是75%吗,这26%实在是太低了点,接近甲类了

网友:
输出变压器初级线径小了,既然窗口面积足够大,就尽量用粗一点的线,减少初级直流电阻,提高变压器效率

楼主:
本着玩的明白的原则,再拆个电源变压器,用0.15线四线并绕550匝,其中两根线中间抽头作次级,另两根线串联作初级,初次级变比为2:1,初级1100匝,电感量950mH,次级每边550匝,电感量240mH,由于4线并绕,初次级漏感非常小,由天是乱绕的,所以分布电容也相对较小,原来输入小变压器,初级55mH,次级每边55mH,初次级变比1:1,电感量偏小,低音效果不好,原小输入变压器是1.5V小超外机上用的,替换新绕的大输入变压器后,效果得到明显提升,在开环状态下音质就比较满意

网友:
厉害了变压器绕了3一4次,好试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着玩的明白的原则,再拆个电源变压器,用0.15线四线并绕550匝,其中两根线中间抽头作次级,另两根线串联 ...

支持玩,  羡慕会绕变压器     那个硅钢片  不好弄吧?

网友:
当年没有玩过的现在玩一玩也不晚!

玩儿主要的,听是次要的!

楼主:
在频率2k之后,波形开始失真,频率越高失真越大,在输出变压器初级并一个104电容,失真消失,但在13khz处出现一个波峰,放大倍数特别大,负反馈都压不住,在104电容上串一个100欧电阻,基本能将波峰压平,失真也消除了,这个失真可能是输出变压器漏感引起的。通过rc消除高频杂波后,高频失真消除,硅钢片是F型的,两片F对插成一个方框,原变压是质量很差,线圈是铝包线,初级线细的一碰就断,次级线的电阻也大的很,硅刚片手都能弄开,因为没有浸漆,说实话,绕变压器太好玩了,不同绕法有不同效果,是收音机中最好玩的元件之一,因为他能不停地改,有的元件不能玩,比如三极管买回来,又不能改他,只能直接用,还有电阻,电容等都不能改,只有变压器能随便改,还是就是磁棒天线,中周,这些能自已改的东西才好玩

楼主:
现在想到了夏天,环境温度40度,这锗管是不是啥都做不了,光静态电流就能把他烧到100度死在哪里,有没有办法让他死不了呢

网友:
手里2盒3ad30,夏天接上5伏电都有漏电流,现在就好好的,锗管只能冬天玩

网友:
锗管穿透电流比硅管大了许多,在射极加一个电阻会好些。

网友:
输出变压器的引线要用粗些的导线引出来,否则容易弄断。另外,功放效率是不是计算有问题?不会那么低。

网友B:
楼上说得对,可能楼主计算有误。
以最后一行数据为例,输入信号119mv ,在4欧负载上峰值电压为2.4V,输入功率0.7W,输出功率0.18W,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如果4欧负载上的峰值电压2.4V,输出功率应为0.72W才对。但是这么小的管子有这么大的输出功率又不可能,工作点不对,超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得对,可能楼主计算有误。
以最后一行数据为例,输入信号119mv ,在4欧负载上峰值电压为2.4V,输入功 ...

2.4V是峰峰值Vpp,峰值1.2V,有效值0.84V,功率0.84*0.84/4=0.176W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绕了输出变压器,先绕次级0.31双线并绕56匝,电感量3.1mH,然后在次级外面0.15四线并绕126匝,中间抽头, ...

推动管的这种偏置电路结构适合硅管电路,不适合锗管。硅管、锗管都有“热失控”现象,但是热失控机理完全不同:锗管的热失控主要来自集电结反向漏电,电流由基极漏到集电极形成自偏置也就是Icbo,Icbo是一个不稳定因素,它是三极管的制造缺陷,且Icbo会随结温升高而升高;硅管的热失控则是由于Ib-Ube曲线(横轴为电流、纵轴为电压)随温度升高而下移所致。偏置电路只有一个基极电阻,三极管的基极偏置电流则是基极电阻提供偏流与Icbo之和,而Icbo是个不稳定因素,这就造成了集电极电流的不稳定。锗管电路的最佳偏置,基极采用两只电阻分压,且流过下偏置电阻的电流要达到三极管基极电流的5倍以上,发射极设置一个合适的电阻,这样,当集电极电流由于Icbo增加而增加,发射极电阻上面的电压也会增加,而基极电压由两只分压电阻分得的是近似固定值,当Icbo大到一定程度,基极分压电阻的作用就不再是给基极提供正向偏置,而是反向吸收由集电结泄漏到基极的Icbo,从而稳定发射极电流,也就稳定了集电极电流。采用分压+发射极电阻的偏置,即使基极悬空状态Iceo大于电路的目标集电极电流,在装配之后通过适当调整,仍然可以把集电极电流调整到目标值,并且电路工作状态完全正常。对于小信号甲类放大,发射极电阻上面的电压可以取电源电压的1/5左右,如果电源电压12V,那么发射极电阻上面的电压可以取2.4V,假如目标集电极电流为3mA,那么发射极电阻值为2400mV/3mA=800Ω,因此发射极电阻可取近似值820Ω;基极电位为2.4V+0.2V=2.6V,假设三极管放大倍数为30,那么基极电流=3mA/30=0.1mA,那么下偏置电阻流过的电流为基极电流5~10倍,这里取7倍中间值,2.6V/0.7mA≈3.71kΩ,因此取近似值3.6k或3.9k;上偏置为下偏置的4倍左右,因此暂定为15k,通电之后微调。

楼主:
下偏置电阻好象把放大器的输入阻抗拉低了,另外重绕了一下输出变压器,将输出级和输入级的线并在一起绕,漏感减小了,但初次级分布电容有700pF,开环状态,输出变压器初级不加104电容和100吸收电阻时,高频杂波使得高频波形很难看,如下图所示:
下面是加了104电容和100欧电阻作高频杂波吸收后的效果
加了104电容和100欧电阻后,高频放大倍数下降了,从10Khz和20Khz,幅度降了1半

网友:
3AX31系列三极管,后缀字母不同,其耐压、最大集电极电流、最大集电极功率参数是截然不同的,见表:

        对于小功率功放的推动级,最大集电极电流和最大集电极功率不是重点,但须考虑Vceo参数是否合适。集电极负载是变压器或者电感的共发射极放大电路,不过载的状态下集电极电位最高是电源电压的两倍,过载(输入信号幅度过大)状态还可能产生更高的瞬间电压,因此,即使选择Vceo≥25V的3AX31C,直接接入12V电源仍然不保险,可以加大推动级电源退耦电阻,使输入变压器初级供电下降到8V左右。同理,对于12V供电来说,3AX31耐压不足。

        对于功率输出级来说,Vceo、Icm、Pcm都是要考虑的因素。3AX31A/B/C集电极功率参数都是125mW,因此当供电电压、输出变压器参数都合适的情况下,理论上都可以用于0.5W以内的乙类推挽功放;由于Vceo不同,3AX31A适用于3~4.5V供电,B适用于6V供电,C适用于9V供电;相同的输出功率,供电电压越低输出变压器初级阻抗也越低,因此功放管集电极电流越大,对于3V低压供电来说,要输出0.5W功率,功放管最大集电极电流就要远远超过3AX31A的Icm值,因此在低压供电系统中,3AX31A/B/C都是无法实现0.5W输出功率的。要实现0.5W输出功率,那么供电电压不能低于9V,以电压9V为例,输出变压器初级阻抗72Ω,则功率管最大集电极电流9V/72Ω=125mA,最大集电极电流刚好125mA;输出变压器初级功率,输出峰值9V,那么有效值是峰值的70.7%≈6.3V,则输出功率为有效值的平方除以变压器初级阻抗,结果约为0.56W。故,只有在9V供电、变压器初级阻抗为72Ω、功率管型号为3AX31C的情况下,输出功率才可以达到0.5W,6V供电时最大输出功率为0.35W,4.5V供电时为0.25W,3V供电时为0.15W。

楼主:
我的3ax31管子,没有最后的字母,不是到具体是什么型号,怎么来识别是abc的哪一种呢,是通过测他的耐压来区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3ax31管子,没有最后的字母,不是到具体是什么型号,怎么来识别是abc的哪一种呢,是通过测他的耐压来区 ...

就当ABC档用,DE挡作低噪管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偏置电阻好象把放大器的输入阻抗拉低了,另外重绕了一下输出变压器,将输出级和输入级的线并在一起绕,漏 ...

RC校正电路有效的降低了失真,必不可少。

楼主(2025-01-01):
这个小功放插电脑上用了2年,度过了炎热的夏天,在环境温度37度时,依然稳定运行,看来效果不错,不过供电电源我用dc/dc模块作稳压供电,供电电压7V,并且限流100mA,这样整机输入功率不会超过700mV,保证锗管不会被烧掉

网友:
下偏为电容器的话,会造成推动信号两个半周轮流向电容器充电,使得三极管趋于截止,造成失真直至无法工作

网友:
最近捡一个老车机机械存台的看到变压器推动的不会修了。

网友:
捡了Am机械存台车机看到是推动变压器的不会修了,因为这种功放从没修好过原理不太懂,

楼主:
这车机厉害啊,成本应该非常高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小功放插电脑上用了2年,度过了炎热的夏天,在环境温度37度时,依然稳定运行,看来效果不错,不过供电 ...

楼主还想折腾,可以给你设计个电源7v,Pcm和Icm都不超3AX31B额定值的电路,主要是输出变压器,初步估算,最大不失真功率约300mW,上面所有声称能达到300mW以上的电路不是Icm超标就是Pcm超标,可以提供计算步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还想折腾,可以给你设计个电源7v,Pcm和Icm都不超3AX31B额定值的电路,主要是输出变压器,初步估算, ...

谢谢,我等你的电路,过年有时间再折腾一下这个锗管功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等你的电路,过年有时间再折腾一下这个锗管功放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173832&extra=
低放级基极对地应接4.7K电阻。集电极直接接输入变压器初级,取消原电阻电容。发射极对地增加200欧以上电阻并50uf电容以稳定工作点(接原10欧电阻上端或下端均可)。推挽级原电解应更换100欧电阻(重新调整静态电流),功放管发射极公共对地接2.2欧电阻。输入变压器初级并0.01uf电容,输出变压器初级并0.047uf电容。
四线并绕不可取,不利于效率,应先绕次级后绕初级,有条件次级线径为初级线径1.3倍。
音量小510欧改2K。
本电路不用限流也不会过热,物尽其用。

楼主:
好的,先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