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朋友们推荐一款正弦波的逆变器。

楼主(2023-01-04):
有一个2kw的切割机,想用一款逆变器来带它24V的。求推荐一款能带的动的纯正弦波逆变器。

网友:
切割机启动是基本是空载,应该可以解决的。
24V转220V,2KW,算上效率,大约100A电流,大车电瓶还是可以挺住的。

网友A:
2kw电池够大吗,电机起动瞬间功率很大的,起码要配4千瓦的逆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2kw电池够大吗,电机起动瞬间功率很大的,起码要配4千瓦的逆变器

在货车上用。没问题的。

网友:
24V2KW的基本没有质量过硬的,市场上的基本带不动你的切割机,即使能带动寿命也长不了。

网友:
这玩意我们还真测试过,用24v正弦波逆变器去推油泵,当油泵首次运转,管路里都是空的,逆变器在2倍左右电机功率就能启动出来,但是当管路里有油以后,要将近10倍功率的逆变器才能启动,启动后,电流就降下来咯

网友:
2千瓦   24v,电流近百安,货车也够呛

网友B:
什么切割机.单相异步电动机还是串激电机.前者需正弦后者方波也可

网友:
换个电机直接使用电池比任何逆变器都强。

网友:
这个不可靠

网友C:
2kw的切割机用逆变器,个人感觉还是不如买个24v的切割机

网友:
买电源网定制的3kw逆变器,带软压缩轻松启动1.5p工频空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切割机.单相异步电动机还是串激电机.前者需正弦后者方波也可

和那个角磨机上面的电机是一个类型的。切割机是那种塑料外壳的。就是平常那带有三角带那种大马达。

楼主:
引用 网友C:
2kw的切割机用逆变器,个人感觉还是不如买个24v的切割机

某宝上有这种产品吗?

网友D:
切割机串力电机直接用24v直流带会有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切割机串力电机直接用24v直流带会有惊喜

你的意思是24V直接接220的切割机吗?还是………

楼主:
引用 楼主:
和那个角磨机上面的电机是一个类型的。切割机是那种塑料外壳的。就是平常那带有三角带那种大马达。

说错了,不是带有三角带的。

网友:
用2KW的工频逆变器完全可以的,过载能力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错了,不是带有三角带的。

是的,带同步带皮带的也可以就是带两根三角带的不行

楼主:
我主要是在野外切18mm的塑料板,淘宝上面那种锂电切割机行吗?他们那种只有500w功率啊

网友(2023-02-10):
这个24V电压太低,电流大,市面上的都不行,除非你自己做

网友:
直接买电池的切割机。

网友:
自己和别人的一些经验教训来看
切割机好得多,空载启动,转发了再切割,切割时尽量防止堵转,没烧坏过逆变器
电锤或电镐就不行,有时能启动正常,正常启动后工作也正常,但有时启动会马上烧逆变器,修好后再用仍是如此下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主要是在野外切18mm的塑料板,淘宝上面那种锂电切割机行吗?他们那种只有500w功率啊

这种切割机吗?

网友:
这么大的功率用油的吧,用电的不太靠谱

网友:
是不是可以考虑用柴油发电机呢!

网友:
成本不划算,随便一个能做变频器的都能搞定,但是成本远比你这个切割机贵多了。信不信你解决这个问题话费的成本至少可以买两个能直接用,更好的切割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