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电视羊了?

楼主(2023-01-05):
很久没用了,最先是开机接电脑显示正常,几分钟黑屏,遥控没反应,还以为是电脑休眠屏保,查电脑没问题。
又断电遥控开机入主画面,显示正常,几十秒,又黑屏了遥控没反应。
再断电开机,入设置清理一下应用,也是十几秒,时间越来越短黑屏死机。
后来入设置恢复出厂设置,不到一半又死机,现在中间只显示飞利浦logo,下面的运动一段就不动了。
帮忙分析一下,不刷机能不能修?

补充内容 (2023-1-7 11:02):
图在11楼,请帮我看看。

网友A:
很久没用先看看是不是背光电路出问题了,背光高压板受潮了?然后查看视频接口是不是脏了也是受潮了之类的

网友B:
只显示飞利浦logo,下面的运动一段就不动了,估计解码板问题

网友C:
电脑有没有信号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久没用先看看是不是背光电路出问题了,背光高压板受潮了?然后查看视频接口是不是脏了也是受潮了之类的

现在这天气,两个多月没下过雨,很干燥,又应该不是回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电源

如果单是电源问题还好办,修不好就直接换。我也猜测电源可能过热保护停振,每次断电久一点,如第二天,通电开机,完全正常,就可以放久一点才死机黑屏出图标,这时遥控无效,电源指示灯也不亮。如果拔电要插电,遥控开电,又开机,但比上次快黑屏。越快通电就越快黑屏,拔了即插,根本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显示飞利浦logo,下面的运动一段就不动了,估计解码板问题

但断电时间长一些,又正常,放一两分钟就黑屏出logo,如果解码,应该开始就不会出图像吧。另外黑屏时会闪一些花屏,不知道与内存有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脑有没有信号输入?

信号应该没问题,试过机顶盒也一样,放不到一分钟就黑屏。就算显示本机主页之类,也一样。就是与播放内容无关,反正放一回就挺不下去,黑屏死机,而又不是全黑屏,还会出logo,说明液晶屏,背光没问题。

楼主:
未时间拆机,修这些都要多个人帮忙

楼主:
长些时间断电后开机,持续正常时间长一些,之后黑屏,电源指示灯不亮,遥控无效,测量电源板输出电压,正常12V的由原来12.1变成11.98,背景灯不亮,电压分别为+LED:24.5V,-VLED:3.3V。

楼主:
这个什么用的?

楼主:
断电,再开机,只显示logo,12v为12.1v,+LED32v,-LED0V,电源指示灯不亮,遥控无效。

楼主:
多次断电开机,指示灯不亮,背景灯不亮,背景灯电压为24v,3.3v,12v为11.9v

楼主:
停电时间长一些再开机,正常十几秒,黑屏,单显logo,电源板输出电压正常,应该不是电源板的事,主板几次恢复出厂设置,有时还没完成就黑屏了

网友E:
软件问题重新刷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软件问题重新刷机!

我没专业工具,只能恢复出厂设置,恢复了几次,也不行,很多时间恢复到一半又黑屏

楼主:
买了块主板,换上去看看。这电视屏号不知道贴哪,不想再拆大后盖,拍了现有的几个贴纸给卖家,说可以了,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刷数据给我

这些是不是?

网友F:
  有的飞利浦电视机可以按住电源键,然后插上电源插头,接着出现一个英文界面,上面有清除数据的选项,进入后会进入LO FORMAT界面。此前我卖出2台同型号的32寸飞利浦智能电视机,使用一年多后开机都卡死在LOGO上,开始是购买刷机 固件进行U盘刷机,两台电视机恢复了正常。有一台后来又出现同样问题,发现不用U盘刷机,也能进行低格。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的飞利浦电视机可以按住电源键,然后插上电源插头,接着出现一个英文界面,上面有清除数据的选项,进入 ...

我这台应该是主板硬件问题,有可能是内存吧,因为断电时间长,开机就正常时间长一点,正常状态说明软件没问题,而之后再死机,就可能是主板上的元件问题了。

备好原板,以后再有问题,刷机试试。

不想花精力查了,现在买了块主板换上去,完全正常了。

网友G:
焊点问题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G:
焊点问题而已

主板有虚焊?不太似,每次开机到黑屏有个规律,就是断电时间越长,就正常时间越长,如果黑屏显示logo死机后断电即插电开机,基本就是一样黑屏,甚至跟断电前一样死机不能通电开机。这时将电源插头调向插入,即火线零线对调,又可以进入到开机黑屏,但又不是电源板问题。
回想一下那天电脑信号经转换器转换成HDMI到电视,显示几分钟后电视机黑屏,转换器有点发热。之后各个端口输入其它信号,到没输入信号都是一样了。恢复出厂设置也没用,不能完全恢复就死机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主板有虚焊?不太似,每次开机到黑屏有个规律,就是断电时间越长,就正常时间越长,如果黑屏显示logo死机 ...

散热器下芯片的脚密密麻麻,外观焊点看不出问题,但将芯片取下重置,故障可能排除。
这是当年闹得沸沸扬扬的东芝电视机数码盒,原先芯片没有散热器,是重置后加装的。即便如此,效果依然不佳。

楼主:
引用 网友H:
散热器下芯片的脚密密麻麻,外观焊点看不出问题,但将芯片取下重置,故障可能排除。

这是当年闹得沸沸 ...

散热这个问题我想过,症状很相似,断电时间长一点,就可以正常久一点,就应该是时间长,温度低一点,久一点才停机保护。但那几天气温都很低,我拆开摸过上面各集成及元件,都没明显烫手的,另外停机是电源灯不亮,有显示logo,不能遥控,不像保护控制的,还是系统运行方面软硬件问题可能性大点,CPU或内存问题可能性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