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2后面如果不用变压器

楼主(2023-01-06):
小功率反激式DCDC设计时,普遍使用UC3842,其输出驱动MOS管产生脉冲,经变压器后整流滤波,得到DC。如果不使用变压器,而是MOS管输出直接整流滤波,在3842的电压反馈端,人为地添加控制电压(0-5V),能否达到控制末端DC输出范围的目的?

网友A:
会底板带电死人的

网友:
不使用变压器,也得使用电感做续流,BUCK电路,用3842做是可以的,但是还得提供辅助电源,也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底板带电死人的

输入电压不高,主要产生较大范围变化的电压,buck-boost电路类似

网友:
不管是用电感或悬浮的电容,没有“中介”存储能量做搬运工的肯定不行。
如果功率较低,在百mA以下,可以这么做:

楼主:
这样说吧,3842+Buck,能不能调节范围比较宽的电压,比如从0~Vin

楼主:
或者再进一步,3842电压反馈端0~5V,什么形式的电路能产生0~1000V的调控范围(如有变压器其变压比不变,不考虑电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说吧,3842+Buck,能不能调节范围比较宽的电压,比如从0~Vin

3842是电流型PWM控制IC,其PWM波的高电平由内部时钟信号下降沿产生,PWM波的低电平由开关管的电流值决定,也就是说你使用3842做PWM控制,开关管的电流值是一个关键量。
BUCK开关管需要高端驱动,开关管电流采样会很麻烦,而没有开关电流就没有脉宽调制,输出的是一条直线......你要解决MOS管的高端驱动问题、MOS管电流采样问题,很麻烦。

做BOOST倒是比较容易,变压器初级换成电感,与开关管的节点处再接个二极管输出,后面再接个储能电容就可以了。
实际上反激拓扑就是在这个电感上再增加互感线圈,能量改由这个互感线圈输出的,这也就是反激“变压器”不是变压器,实质上是个电感的原因。

另外,饶了3842吧,能做buck的IC非常多,TI官网上就有在线选型页面,何必跟这么个老IC较劲。

网友:
BUCK电路,MOS管开关状态的,导通时,等于导线,那么瞬间直接将电容充满到Vcc了。电容两端电压就是负载两端电压,即导致负载两端直接就是Vcc了。

除非MOS线性状态,或者MOS后面再接一个电阻,以便让电容充电慢一点。让电容充电速度比开关周期慢。不过这样还不如直接线性工作,因为还是线性功耗,功耗都耗在电阻上了。
而电感代替电阻的话,就没有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B:
3842是电流型PWM控制IC,其PWM波的高电平由内部时钟信号下降沿产生,PWM波的低电平由开关管的电流值决 ...

传统的buck电路似乎很少采集电流的,那怎么做到输出精准的?
另外,如果不用3842,有没有别的芯片使得控制端(0~5V)就能控制输出上千V的调控范围

网友:
没有变压器,用什么储能呢?

网友:
buck是的输出通常是共地的,开关元件也是在高端(Vcc端/high-side),那么电感的电流采样就需要在热端(high-side/高端)进行采样。

而3842的电流采样比较器是在low-side(靠近地),如果3842做buck,并且又要想用电流模式PWM,变通的办法就是对续流二极管串联一个电阻进行电感电流采样。
不过现在很多功率型PWM IC的电流采样都是high-side方式的,只不过电流模采样电路和限流电路做在一起,没有引出电流采样端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传统的buck电路似乎很少采集电流的,那怎么做到输出精准的?
另外,如果不用3842,有没有别的芯片使得 ...

无所谓传统不传统,PWM控制手段不一样罢了。

有的IC是用控制电平去“切”振荡器输出的锯齿波,控制电平越高,切的位置越接近锯齿波的顶端,生成的PWM脉宽越窄,反之越宽。用反馈去“影响”控制电平的高低,就能调节PWM的脉宽。这种控制方式无需采集电流参数,即使有电流采样引脚,也只不过是用于保护,不参与脉宽控制。

而3842是用时钟的下降沿决定PWM高电平的开始时刻,用电感电流值与“控制电平”(“控制电平”受反馈以影响)去比较来决定PWM高电平的结束时刻,没有电感电流参数就不能关闭PWM的高电平,也就没有所谓脉宽调整了。或者像上几楼提供的那个图,用震荡信号假造一个电流参数送进IC去做比较,骗过IC实现脉宽调整,这不是3842的正常工作方式。

要用3842做BUCK,一要解决开关管的高端驱动问题,二要解决电感电流采样问题(电感在高端,采样后需要下移采样电平),总之是麻烦,估计没人愿意这么折腾。

零至千伏级的可调理论上能做,不过不是用一两个IC就能完美实现的,也不是随便问问就能得到好方案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所谓传统不传统,PWM控制手段不一样罢了。

有的IC是用控制电平去“切”振荡器输出的锯齿波,控 ...

电压型芯片,比如TL494这类的可以?以前我见过UC3823这样的去驱动Buck的

网友:
3842做 buck是非典型应用,例如下面电路用自举方式供电,产生一个高一点的辅助电源,将驱动、电流采样都在高端
虽然利用到电流模式反馈,但电压采样是间接方式,并不是直接对负载两端采样,精度不高。
除非再做一个电压反馈电路,通过其他手段反馈到3842的FB端。

楼主:
其实我还是没理解高端驱动为何要加驱动芯片IR2110之类的。针对N管的高端驱动,要保证可靠关断,不仅需要G>S,还需要G>D。这个IR2110的Hi-Hs是保证G>D的?
高端驱动考虑PMOS,本身能减少一个栅极驱动器,之所以不考虑PMOS,是因为电流等因素吗

楼主:
TL494只有1个电压反馈脚,只负责低电平时长,而其PWM的高电平时长固定的。按说这种电压模式更优,毕竟只需要一个反馈端,但网上怎么好些人觉得需要两个反馈端的电流模式的比电压模式的更好呢。

网友(2023-03-16):
那不就是BUCK么,直接用BUCK芯片就行了,何必用3842芯片呢

网友:
理论上肯定不得行,实际上线路都有一定电感,非常小,所以易烧芯片而已!

网友:
之前看到过一个大屁股显示器,高压部分是3842。+B电压不变,供行输出的电压变换也是用的3842,检测行输出其中一个绕组(哪一组忘了)输出的电压维持显像管高压的稳定。
因为显示器分辨率和刷新率是可以变化的,行输出的工作频率就不固定,频率不一样就需要不同的供电电压,这样高压灯丝等电压才会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