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rfp260做的zvs感应加热

楼主(2023-01-06):
用两颗Irfp 260做感应加热。加热铁和不锈钢非常快。为什么加热黄铜不行啊?温度上升的太慢。

网友:
铜不太导磁吧

网友:
加热块砖头试试

网友:
感应加热就是一个小号电磁炉嘛,电磁炉就是涡流加热,铜产生的涡流很少,所以铜锅不能在电磁炉上用。

网友:
总而言之最终是电阻原理发热,铜电阻太低发热效率低。

网友:
但专业的可以,说明要改频率。

网友:
功率不够→_→  功率够可以让液态金属悬浮

楼主:
有空试试八个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