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键菜单反应慢

楼主(2023-01-07):
点击右键差不多30秒才能弹出菜单

网友:
一般是驱动或者右键餐单引起的。可以试着重装显卡驱动或者安装不同版本的显卡驱动,比如低一级版本的驱动,如果你安装有360或者火绒,它们的功能里面都有一个右键管理,可以试一试,没看见的话可以直接在比如360的搜索框里搜索 右键管理,安装即可。

网友:
比电子管延时启动还慢

网友A:
不像是硬件的故障,是不是系统出了问题?不行就重装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像是硬件的故障,是不是系统出了问题?不行就重装一下。

就是不想重装。我连GHOT都不想。因为资料太多了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有问题了,
抓紧备份资料。

楼主:
资料只是网址收藏夹要备份,其余不必,

楼主:
但是只要等一次,往后的就不需要。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只要等一次,往后的就不需要。

看你的描述其它是正常的而且第二次右击也是正常的?先让win整理一下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描述其它是正常的而且第二次右击也是正常的?先让win整理一下硬盘。

是。

win怎么整理硬盘?我的是固态硬盘(系统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

win怎么整理硬盘?我的是固态硬盘(系统盘)

度娘一下方法

网友:
有可能是右键菜单里有个程序特别占资源,甚至说系统里有某个程序(一般是杀毒软件之类的)需要扫描系统,导致右键菜单慢。

用火绒工具清理系统垃圾,是在不行清理系统个菜单。注意杀毒软件,或者过管控类的软件不要装2个。试试火绒,比360好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不想重装。我连GHOT都不想。因为资料太多了

建议把资料和数据都放在另一个物理盘上,这样,系统出了问题,重装一点也不影响你的宝贵数据资料。如果是在系统盘上,那重装前先把系统盘上的资料拷贝出来,影响也不大,就是麻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把资料和数据都放在另一个物理盘上,这样,系统出了问题,重装一点也不影响你的宝贵数据资料。如果是 ...

我已经全部分开的了

楼主:
系统、工具、私人资料、电影、迅雷。各种工具的资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已经全部分开的了

你这也太乱点了,我建议的不是逻辑分区。系统盘单盘使用,不分区。而数据硬盘分不分都可以,建几个目录就是了。在当下,已经很少有人再把一个硬盘进行逻辑分区了,没必要,分多分少并不影响使用。我的2t机械硬盘,就单盘使用,一个分区足矣。

网友:
更新一下驱动,杀毒试试...

网友:
最烦就是那些随意在右键添加东西的软件,
特别是那些还要读对应右击那个文件的内容的软件。例如acdsee,国产某些预览软件。
你右击某个文件时,windows就调用那个软件,那个软件后台就启动,读取你右击的那个文件内容,如果判断出是它可识别的格式,就将缩略图显示在右键的菜单中。导致右击出来的菜单乱七八糟,还很慢。

你判断一下是右击某类型文件慢,还是在文件夹空白地方。找个右击菜单清理工具处理一下,不过小心网上的国产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也太乱点了,我建议的不是逻辑分区。系统盘单盘使用,不分区。而数据硬盘分不分都可以,建几个目录就 ...

我的系统盘是单独硬盘使用。128G的镁光固态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也太乱点了,我建议的不是逻辑分区。系统盘单盘使用,不分区。而数据硬盘分不分都可以,建几个目录就 ...

我只是硬盘较多,

网友:
先换个鼠标看看情况。

网友:
用PE系统试试,如果不卡说明是你软件问题,如果一样,是硬件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只是硬盘较多,

明白了。建议可以考虑多增加点电脑,一台电脑挂太多的盘,一来乱,二来功耗也大。各个盘按用途分配给不同的机器,这样显得比较整齐。我个人就是一台用于网银、证券什么的;一台处理网上杂务;一台不上网的用来写写画画;一台专门欣赏网络视频、音乐、偶尔也玩小游戏。电脑来源是接收亲戚朋友淘汰的。稍微新点的,也是自己瞎攒的,费不了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建议可以考虑多增加点电脑,一台电脑挂太多的盘,一来乱,二来功耗也大。各个盘按用途分配给不同 ...

我在广州市区,没那么多钱买房子

楼主:
我尝试减少硬盘数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广州市区,没那么多钱买房子

理解!我的电脑也是搬上搬下的,比较折腾,一般就两台常规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解!我的电脑也是搬上搬下的,比较折腾,一般就两台常规用。

我拔掉一个一定硬盘,好很多了,。装电影、电视剧的,要看在插上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拔掉一个一定硬盘,好很多了,。装电影、电视剧的,要看在插上去,

太好了!我的做法是:现在的固态盘几乎就是白菜价,我弄个512g的才¥170左右,然后配个sata转usb的转接口,有什么需要分享的,就往上拷贝一下,非常方便。固态盘比那些移动硬盘(一般是机械盘)连接电脑顺畅多了!这样就免去了很多麻烦。 javascrip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好了!我的做法是:现在的固态盘几乎就是白菜价,我弄个512g的才¥170左右,然后配个sata转usb的转接口 ...

但是我的珍宝达到3T以上,用5T的移动银盘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的珍宝达到3T以上,用5T的移动银盘才行。

呃,单个文件这么大!那就只好把电脑机箱打开,利用空闲硬盘接口直接拷贝,速度比较快点吧?

网友C:
一句话:主机配置太低了!!升级

网友:
这种可能右键菜单栏过多,下个360极速版(没广告),然后用他右键管理器删除一些右键选项,能快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句话:主机配置太低了!!升级

我的机器有10年半了,但是可能配置还可以用,3770K加上8G内存,128G固态硬盘作为系统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机器有10年半了,但是可能配置还可以用,3770K加上8G内存,128G固态硬盘作为系统盘。

2012年4月上市的3770K……三级缓存8MB,主频只有3.5GHZ,最大睿频3.7GHZ,DDR3最高上1600的条子……LAG1155的平台……,说真的,还没有我手机性能强大。我觉得你没必要费心、费力、费脑子了,直接换吧,也让老朋友休息一下吧。  现在随便上个二手的8代、9代U都很好用,至少是1151平台的,睿频也在4.2以上吧。我觉得办公也不能太差了,为了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12年4月上市的3770K……三级缓存8MB,主频只有3.5GHZ,最大睿频3.7GHZ,DDR3最高上1600的条子……LAG11 ...

算进了,够用就算,如果要买新的,现在还没有打算。

网友:
如果硬件没问题,那就是检查软件,系统首先是排查对象第一个,可以的话,重新安装一次系统。然后看看是否还有右键选按菜单问题。

网友D:
可能无用文件太多了,像TEMP目录下的文件都可以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无用文件太多了,像TEMP目录下的文件都可以删除

这个一定是,有些一年都不用一次的软件很多。

网友:
实际上这也是为什么从去年(21年)春节开始,9900K的U卖的比12代都贵的原因。大多数企业办公电脑不愿意更换主机,只想升级部分硬件,硬件限制系统只能用win7,固然9代U是最强也是最后一批完美支持win7的。忽然间整个二手市场沸腾了,一块二手9900K被炒到3K多。我也在这个时候用一个U换了一套AMD R9 5900X平台。现在回头一看,9900K确实在win7下是绝配,虽然内存频率只能最高在3000稳定(上3600就死机),但是整体功耗低,支持响应堪称Perf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