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理小北京

楼主(2023-01-07):
想打理小北京已经2个多月了,就是打理不下去了,拆了容易,安装难

打理小北京

打理小北京

网友A:
        说起这小北京,人们喜欢小巧玲珑的东西,所以小北京好也是小,不好也是因为小,里面太小了很拥挤,而偏偏用的都是大八脚管子,热,实在是热,一热就容易坏,据白版说这个小北京还有不少毛病,很难解决,棘手。

网友B:
小北京的设计说不上多优秀,是仿苏式的廉价收音机。其波段开关很容易接触不良,中周裸式安装而不啸叫,可见其中放增益之低。6B8这个管子坏的频率很高,质量差。6B8做中放,为了照顾来复式低放,屏极电阻较高,帘栅极电压较低,导致中放增益低下。如果换成6SK7中放和晶体二极管检波,增益就会有提高。如果再更换中放兼低放的屏极电阻为低频电感,换帘栅极供电电阻提高帘栅极电压,则可以大幅度提高中频增益。但中周必须要换有屏蔽罩的。
其实最好是改来复式为普通中放,用6N8做第一低放和功放,虽然输出功率小了,但整机灵敏度至少和标准外差机一样了。
将5Y3换掉用晶体管整流,加大滤波电阻,换掉6V6用6N8,全机电耗大大下降,温度也会低很多。
如果换个好喇叭,90分贝的,音量也是有保证的。

网友:
把二极管封在玻璃内,把100欧姆电阻安装在电路中。
实际上6N7最简单。6N7也不贵。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把5Y3换成二极管整流,一下子灯丝就节省下来10瓦,基本里面就不算太热了。

换成二极管,电压会升高

网友A:
        没把握在拆之前,要用手机拍照留作记号,然后记不住按照片安装就好了,比如变压器什么颜色的线接在哪里,拆卸如果看不懂电路图的话,那就真难了。

网友:
一般大八脚都不适宜改石整流,尤其是直热胆整流,由于效率比较低,所以电源变压器的高压输出都比较高,在250~300V左右,改成石整流电压太高了。

网友D:
按整流元件的发展,大概就是3脚直热半波整流(如12F)、大八脚直热全波整流(5Y3)、大八脚旁热全波整流(5Z4)、小7脚旁热全波整流(6Z4)、石全波整流(4007),每一次迭代效率都有所提高,电源变压器的高压输出都有所降低,从5Y3跳到石,这迭代大了点

网友:
还有个硒整流,应该是跟5Y3同时代的

网友B:
总体恢复目标是什么?是按照原电路修旧如旧?还是实际些,改电路,是恢复中波和短波,还是实用些搞一个调频接收?
说实话,修旧如旧,没有任何使用价值。

这套东西,唯有机箱还好点。小北京电源是铁片子,输出牛太小。喇叭灵敏度差、烂双联是铝架子,实在没有什么好东西。
利用壳子做给调频小收音机,还能够使用。

网友:
装回去不难

网友:
这个应该很容易装回去的

网友:
此机的双连铸铝框架易损坏,不易修复;铸铝工艺很差,强度低,易开裂!且是调谐机构的受力部件,很难配到。

网友A:
        你说铸铝易开裂,一般来说铝材质不应该开裂呀,说起开裂倒是想起来锌合金,时间长了特别容易开裂,裂成渣,毫不夸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起这小北京,人们喜欢小巧玲珑的东西,所以小北京好也是小,不好也是因为小,里面太小了很拥挤, ...

如果把5Y3换成二极管整流,一下子灯丝就节省下来10瓦,基本里面就不算太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把5Y3换成二极管整流,一下子灯丝就节省下来10瓦,基本里面就不算太热了。

        换成晶体二极管也可以,那省电也能缓解过热的问题,但现在不是那个时代整天一听就是五六个小时了,如果是怀旧看着喜欢,5Y3还是应该在岗,听个把小时,也没大问题,看着也是养眼不是,另外你这个喇叭非常好的老飛楽,一定要好好保护,如果有时间翻翻本坛关于小北京的帖子,好好打理一下,多学习,也别着急,一点点打理,打理一处是一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体恢复目标是什么?是按照原电路修旧如旧?还是实际些,改电路,是恢复中波和短波,还是实用些搞一个调频 ...

打算,除了用二极管整流代替5Y3,节省10的电力外,其他的还是尽量修旧如旧吧,本来就是个折腾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成二极管,电压会升高

谢谢海河老师的提醒,或者只能靠加大滤波电阻来降低电压了。

小北京的电源变压器的次级高压线圈只使用用一半,做个二极管半波整流,这样整流后带负载时,电压也可以降低下来。就是不知道半边高压线圈能否提供足够的电流供三个电子管使用。实在不行就降低输出功率,减少6V6的屏极电流,来减轻变压器半边高压线圈的负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把握在拆之前,要用手机拍照留作记号,然后记不住按照片安装就好了,比如变压器什么颜色的线接在 ...

懂电路图,也懂晶体管收音机的原理图,就是没有安装过电子管收音机,算是对电子管电路图不熟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来说打理之前就发帖鼓噪的往往会烂尾,而默默不做声认真打理好后再发帖的往往很出彩,

是的。

这个概率很高,论坛见过不少了。

网友:
        我也是晶体管开始的,电子管也是来到矿坛后逐渐学习的,也不太懂,既然海河版主说改晶体管整流电压太高,后面还有个坛友也认为电压太高,不如就还用5Y3好了,你有晶体管电路基础,测量电子管电路电压还是没问题的,这样就可以打理了,有具体问题可以再请教各位老师。

网友B:
本人用廉价6N7当双二极管用,小北京电源5Y3灯丝空载时,电压约5.5可以支撑点燃6N7。6N7当作二极管(屏栅直接在电子管管脚勾接,其接线脚同5Y3)可输出70MA。比5Y3省电发热低。用此方法在70年代修复多台小北京。此法不改小北京整流电路。还可以记续使用5Y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人用廉价6N7当双二极管用,小北京电源5Y3灯丝空载时,电压约5.5可以支撑点燃6N7。6N7当作二极管(屏栅直 ...

准备用二极管这个电路,不过要修旧如旧,就得做的像一点,把电阻和二极管装到一个大八脚的电子管里,但要破坏一个好的大八脚,还有点舍不得。还有6K3P,和6J4P各两个,不知道哪个用处更少一些,就用哪个来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人用廉价6N7当双二极管用,小北京电源5Y3灯丝空载时,电压约5.5可以支撑点燃6N7。6N7当作二极管(屏栅直 ...

我试过利用几十只4007串联降压并装到大八脚玻璃里面,但实际使用时发热严重,石不如胆耐高温,所以最后还是放弃了,你这个串100欧电阻的原理跟串二极管差不多,装到玻璃里散热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整流元件的发展,大概就是3脚直热半波整流(如12F)、大八脚直热全波整流(5Y3)、大八脚旁热全波整流(5 ...

虽然从5Y3跳到1N4007跨越了好几代,现在折腾电子管,也是回望好几代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人用廉价6N7当双二极管用,小北京电源5Y3灯丝空载时,电压约5.5可以支撑点燃6N7。6N7当作二极管(屏栅直 ...

        用6N7P如果省电的话还真是个办法,价格也不贵,值得一试,但不知是否耐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海河老师的提醒,或者只能靠加大滤波电阻来降低电压了。

小北京的电源变压器的次级高压线圈只使用 ...

半波整流 ,文波大,噪声也大,不妥。
最简单易得的办法就是加大电阻。

网友:
这好几排的黑方块是啥?

感觉这个代价挺大的。

网友:
胆整流改石整流,没必要,真的缺那十瓦的电吗?玩老机器讲究的是原汁原味,改来改去就没意思了,如果说整流管坏了,手头没有现成的,又不想花钱买,改成硅整流管,那倒还说得过去

网友:
如果是初学还是有点难度的,装一台电子管收音机很容易,调好了很难,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先找个破机芯拆装一下练练手就好了,我现是没时间玩这些东西!要做的事太多,不蛮您说,我准备翻新一台电子管收音机都一年多了还没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北京的设计说不上多优秀,是仿苏式的廉价收音机。其波段开关很容易接触不良,中周裸式安装而不啸叫,可见 ...

说的非常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铸铝易开裂,一般来说铝材质不应该开裂呀,说起开裂倒是想起来锌合金,时间长了特别容易开裂, ...

说的有道理,铸铝和铸锌我还真没分辨出来,你这一说,还真有可能是铸锌。

网友(2023-02-27):
小北京,不是北京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