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老师,VU段天线巴伦怎样制作的?

楼主(2023-01-07):
这几天在制作天线,短波段的天线制作成功,能调驻波比到1.2以下,但是V段的天线驻波比老是调不好,一直在1.5~2.4之间变化,不知道是不是没有加巴伦的原因?

网友:
楼主这多元八木天线调整起来的确不容易,这不仅仅是阻抗匹配问题,涉及到的东西太多了。
简单说一下看图中的天线你用的振子直径太小,这样频带很窄,驻波随频率变化太快。
还有振子不在一个平面,方向图就无法保证。
振子的平整方法可以找两块平整的密度板中间夹住振子来回搓一下就平直了。
要是长的材料也可以用紧线器野外找几棵大树拉直。
现在网上提供的计算软件不是都准确无误,因为到了VU频段受分不分布参数影响太大了。
我的一点经验是首先做个基本半波振子的检波器用来检测天线的辐射场强,距离要大于100个波长以上。
还有就是天线不能这样放置,要避免直射波与反射波的叠加干扰,这些都影响驻波跟场强。
调整时先加上反射器,调到最佳,之后就是加上第一引向器,调到最佳,这一步一般不困难,难的是后面的几个单元。
驻波稍大点不必太计较,1.5以下就很好了,重要的是场强大小与前后辐射比,这些都能从正前方放置的场强计上看出来。
至于阻抗匹配问题如果仅仅是基本半波振子配50Ω电缆的话理论上驻波比不大于1.5,但平衡问题要解决,不然方向图不正确也有附加辐射干扰附近的设备。
你这个多单元的天线的输入阻抗由于基本振子受到其它振子的互相耦合作用,阻抗要小于50,有的书籍的例题说到5单元八木的输入阻抗才18Ω,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以采用折合振子,以18Ω的阻抗为例,折合振子就可以做到18*4=72Ω,原文是配合75Ω的电缆,理论驻波1.0416,就是配50Ω电缆理论驻波也才1.4400。
你在馈电点位置用1/4波长短路线是最简单的方法,但缺点是频带窄与长度不好确定,因为电缆外皮的介电系数影响短路线的物理长度(原谅我打不出公式来,电脑不让写竖式)。
还有个方法是往馈电点处套磁环,若有合适的磁环你套上半个波长的长度后就可以阻隔掉电缆外导体上的不平衡电流,还能达到宽带平衡的目的。
以上是个人的一点实践经验,难免有谬误仅供参考。

网友A:
一般UV段的天线使用伽玛匹配的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UV段的天线使用伽玛匹配的比较多。

第一次听说这个东西!一大堆东西都不知道!

网友A:
伽玛匹配是利用传输线(端点短路)的原理做的,
我搬家了,新家里没有天线,一下子也找不到实物拍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伽玛匹配是利用传输线(端点短路)的原理做的,
我搬家了,新家里没有天线,一下子也找不到实物拍照。

谢谢你啦,我在网上搜搜看

网友B:
看样子带宽很窄,Q值高,分布电容小,容易改变参数。应该换粗一些的线吧,粗线可以增大分布电容。我是这样理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带宽很窄,Q值高,分布电容小,容易改变参数。应该换粗一些的线吧,粗线可以增大分布电容。我是这样 ...

过几天买大一点电线试试,临时试机只能用这些!

网友:
你这个天线的振子也太细了,还不直。宝上买点外径6mm或8mm的空心铝管,算好尺寸可以叫他们切好长短,价格也很便宜,也就十几元钱。

网友C:
为什么不直接接短波天线呢?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网友D:
要参数好,业余建议做三单元八木,不要贪单元多

网友:
另外这个天分是50Ω的,和收音机的75Ω阻抗不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过几天买大一点电线试试,临时试机只能用这些!

家里要有那种扫秃了的笤帚上拆下的铝管就很好,废物利用。用普通电线太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直接接短波天线呢?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短波用磁环巴伦,工作频率到不了那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参数好,业余建议做三单元八木,不要贪单元多

原来这个是VU八木天线,但是我只安装上V段天线,所以是四根线,正常的一般是三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