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收了一个东方红电子管收益应急机芯

楼主(2023-01-07):
有不明求教 看机芯应该是802的 可是看机座标注的管子型号 功放用的丝6P14 所以不明白这个到底是东方红那个型号的 有请各位老师指教

楼主:
管子是前苏的型号

网友:
我也有一台,好像跟你这台是一样的

网友:
东方红的产品很乱,而且有些元件参数总是让人觉得怪怪的,汉口无线电厂的产品跟上海比总是差了一节,其前身应该是卫星牌,网上能搜到的东方红802电路图就是这张,但我总觉得这图有问题,R33不应该是15K,而是1.5K,6P1的阴极电阻用120欧这个不太合理,结合到自己手上这台机芯分析,图纸6P1可能是标错了,换上6P14就比较合理.

网友A:
都用上了磁棒,应该是70年代-80年代的产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用上了磁棒,应该是70年代-80年代的产品吧

80年代不可能还用苏修的电子管型号

楼主:
我查了功放管的接线了 应该是图标错了 实际接线是按照6P14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查了功放管的接线了 应该是图标错了 实际接线是按照6P14接的

想看一下你这个输出牛装在什么位置

楼主:
输出牛 面对机芯 右侧底部的支架上 我的牛现在拆了 没法拍

网友:
这个位置吗。

楼主:
对 就是这两个安装孔

网友:
头一次见输出牛装在高频端的,我还以为是上家改的呢!输出牛是22片的,这个跟图纸标的16X16又不一样!

网友:
请楼主拍一个输出变压器照上来看看,我的好像被上家改过,初级是带抽头的,次级也有三个脚,跟图纸标的不一样。

楼主:
抱歉 我的牛也不是原机的了 后配的

网友:
看来初级的确是有抽头的,这个跟手册上的电路不一样

网友:
按手册上显示,输出不带抽头的,一共有5只电解,但如果带抽头,则只需要4个电解就够了。看来这个802的图纸很不靠谱,我琢磨了好多年,就是搞不清这几个电解装在哪,输出牛装在哪

网友:
另外,这两个螺丝孔装什么的也一直没搞清楚

楼主:
我的机器没有这两个孔 您的可能是上家开的  我的机器在检查音调电路部分时 发现电路接线和元件数值也和电路有区别 而且焊点的红封还在 也不会是上家自己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机器没有这两个孔 您的可能是上家开的  我的机器在检查音调电路部分时 发现电路接线和元件数值也和电路 ...

4个沉头孔大小深浅一摸一样,看样子不像是后开的,我怀疑是装电容C60的,这个位置离6G2比较近,电容装在这也比较合理,孔距大小似乎也合适。

楼主:
有可能。这个机器真的很乱。还有能麻烦您拍个高音电位器周围的原件位置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