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说说LQ-9101电桥的缺点

楼主(2023-01-08):
看到LQ-9101电桥的帖子,有点想买,想进一步了解一下不足之处,请用过的坛友说说。性能和同惠的哪款比较接近呢?

网友(2023-12-19):
这是DIY产品,你明白DIY产品的意思吗?

第一设计上肯定是不够专业的,细节处理上和专业仪器差距也比较大;第二就是指标的可信度无法保证;第三就是没有任何质量保障,这里的质量不仅指眼睛能看到的,比如bug这类,那么后期是否有人会对针bug进行维护和改进?无法保证。

所以这类DIY小仪器,不能太较真,用肯定是能用,也能完成一定程度的定量测量,但你要指望它有多好就是想多了,这种东西属于典型的“有比没有强”类物品,如果你需要可信可靠的测量结果,老实去买2000+的商品电桥,如果你只是要一个参考性的测量结果,用这个没问题。

网友(2023-01-08):
看过作者的贴子,设计和用料都非常讲究

网友:
没用过LQ-9101,不熟悉性能指标。
价位2000左右的商用电桥,没用过台式的,但有一台2822E,除了显示效果普通,各项指标在手持表里面算不错的啦,媲美那个是德还是安捷伦的什么来着

网友:
刚才翻到了“LQ9101电桥简单测试&拆解”一贴,确实不错,不知多少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作者淘宝店铺里四百多,加上可选配件五百出头。

500左右,价廉物美。
商用的这个价位估计买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点是精度高,支持的信号源电压有几种可以选择,在线测量也比较方便,支持DCR。缺点是最高只支持10KHz,价 ...

请教:您说的“在线测量也比较方便”,这个在线测量的功能是这款电桥独有的设计吗?别的手持电桥有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优点是精度高,支持的信号源电压有几种可以选择,在线测量也比较方便,支持DCR。缺点是最高只支持10KHz,价 ...

你好!我记得你在一个帖子中讲过开关鉴相和DFT数字解调的对比,在某些情况下开关鉴相的优点比较突出。我忘记是哪个帖子了。LQ9101精度较高是不是与采用开关鉴相加高bit的ADC直接相关?

网友:
这个LCR表,使用感受跟厂机比就是刷新太快了,太快了,要适应。有些情况下数字一直跳,可能不容易读数。我个人可以接受

厂机的测量速度就慢很多,直观的感觉就是,显示数字稳定。

网友B:
这个帖子有意思,本来是让说说缺点,结果差不多全是说优点了,我来说几个缺点,一个是金属外壳而且没有防震护套,容易滑落摔坏。再一个进行短路和开路清零的时候不能一键扫频清零,需要每个频率档单独清零。再一个本机自带的测试插座那里封闭的不好,容易进灰尘和细小的杂物。再一个没有背撑,不能斜立放在桌面上。再一个没有100khz频率档,这个按说不能算缺点,只能算不足。刷新快我觉得不是缺点是优点,刷新快是测量速度快的必要条件。此表的DCR测试电平如果能可调就更好了,低电平更有利于在线测试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帖子有意思,本来是让说说缺点,结果差不多全是说优点了,我来说几个缺点,一个是金属外壳而且没有防震 ...

多谢分享。其实列出的前边几个缺点都是因为这是个DIY产品,而不是正式的商品。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自己顶一下。

网友(2023-12-18):
这个机子看起来不错

网友:
既然是技术交流贴,那就别屏蔽帖子内容。

网友C:
看评测精度很好。

他的夹具貌似时间久了会发黑。

网友D(2025-01-05):
引用 网友C:
看评测精度很好。

他的夹具貌似时间久了会发黑。

镀金时间厚度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帖子有意思,本来是让说说缺点,结果差不多全是说优点了,我来说几个缺点,一个是金属外壳而且没有防震 ...

23版DC电平可调,在X宝看到过

网友:
0.1v测试电压,1khz我就够用了。听说有这样的商用机300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镀金时间厚度不够?

不是镀金的,是铍铜片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镀金的,是铍铜片做的。

铍?你了解一下这货,一般磷铜就不错了

网友F:
小电桥口碑不错。铍铜的弹性恢复很好,有对松下无绳电话拆了,充电座里面有两块铍铜,一个直的,一个是弧形的,试着反复掰弯,每次都很好恢复。有点像钛合金的样子
铍铜是怎么加工的?也需要退火处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小电桥口碑不错。铍铜的弹性恢复很好,有对松下无绳电话拆了,充电座里面有两块铍铜,一个直的,一个是弧形 ...

弹性真有这么好,说明小电桥设计很考究。查了查资料铍铜从易加工的原材到弹性优良工件,有严格热处理流程,还不是简单淬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