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753A

楼主(2023-01-08):
上街时顺手买的,35元。
买来纯是为了拆机玩,拆了放了几年了,懒得回装。

网友:
这样的很不顺眼

网友:
还是分立元件有趣

网友:
红灯753还是调戏老的好玩

网友:
这种用芯片装的机子没有什么玩头。

网友A:
芯片装的机已是趋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装的机已是趋势。

个人认为,在那个年代芯片装机是趋势,但是也要有创新,不能单单只是实现原有收音机中波短波收音的功能,要创新增加功能吧,最简单的比如增加个调频,短波分成2-3个波段,增加音频输入和输出功能,外接电源插口,加个调谐指示灯,在高级些的增加个对讲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来个好看好玩的。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

这个抢眼:

一,长磁棒,接收信号强!

二,大变压器,壮牛,给力!

三,南京喇叭,60年代就是喜欢它,还有一点儿咚咚的!

四,空联,手感好,Q值高!

当年是为工农兵制造的,良心之作;

皮实!

好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来个好看好玩的。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

这个看着就有亲切感,分离元件,大可变,大输出变压器,当年就是从这里玩起的。

网友:
玩分立才是重点,电波传送的路径一目了然,无线电信号从天线线圈,经过变频,第一中放,第二中放,检波,自动增益控制,低放,输入变压器,推挽放大器,输出变压器,最后从喇叭听到广播的声音,每一个零件都有他的职责,就像工厂流水线一样,简直就是一次神奇之旅

网友:
虽然在大家眼里都看不上,但是753还能生产到现在,已经是个奇迹了。

网友C:
这个2003芯片是带FM的 其实可以加上FM波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2003芯片是带FM的 其实可以加上FM波段

他要是加个FM,估计销量要翻10倍。一个自带FM的块子尽然不用这个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2003芯片是带FM的 其实可以加上FM波段

淘宝上买过一个MW和FM二波段的753,也是用2003和2282芯片,好像是35元,收音效果和声音还不错,后送人了。

网友:
最后的版本红灯753F,两波段带调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