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收音机这种线圈,有制作教程么

楼主(2023-01-08):
如图,大线圈里面有个可以动的小线圈。
有没有制作教程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麻烦给个L线圈数据

看图

网友:
古董再生线圈。

网友:
1找好(制作)一对骨架,2 绕线圈,注意活动线圈引线要编织线,3组装。

网友A:
这种可调电感线圈已是古董元件了,40年代亚美老再生机用过此类线圈,管子是30号管,厂制的现在已很难见到。多年前我仿制过此线圈,找两个直径不一的胶木管截成需要的尺寸,小管截短加工后可以在大管中横向转动,关键是管与管连接旋转机构的设计制作要动些脑筋,旋转要有些阻尼感,活动引线可用弹性铜片解决。总之需要精心设计,同时仿制力求古香古色。

网友:
古老的调感线圈,我还见到圆形的,圆球上面是蛛网式对称缠绕,里面套着个小圆球圈数较少,用在接收调谐。两线圈绕向一致时电感量最大,在内部的转108°后电感量最小。整个线圈全靠胶粘合没有骨架,只有转轴处用一段电木管保护着,堪称电子技术初期的艺术品。楼主这个制作起来比我说的那种要容易多了,里面的圈数很少。

网友:
这种我做过,当时是用柯达的相纸筒和硫酸纸筒做的,用一段气动铜管做轴,轴承可能使用气动铜管的接头改的,轴上用废插座里的磷铜夹住铜管导电。
总之,当时也没图好看,尽量用手头易得的材料做的。
至于电感量的计算,用的是一本《电感计算》的小书上的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可调电感线圈已是古董元件了,40年代亚美老再生机用过此类线圈,管子是30号管,厂制的现在已很难见到。 ...

线圈数 有资料吗

网友:
我再一本老书上看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圈数 有资料吗

网友: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谢谢 麻烦给个L线圈数据

楼主:
谢谢老师,那么分别绕多少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那么分别绕多少圈呢

根据使用可变电容情况,365P电感量为242或270P电感量为328UH,再使用空心电感计算软件算具匝数

网友:
好精致的套筒线圈呀!以前在厂制矿石收音机里有类似的线圈,用来调谐的!

网友:
想知道这里面的蓝色液体是什么?这个数据可以去矿石机板块找找看,

网友:
我一贯的做法是,确定所用可变电容器的容量后。根据所需的电感量反推。不管都大小的直径试着绕一下。然后试机看一下频率復盖调整一下后基本上都可以满足使用的。当然Q值有时候不太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