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机改家用,什么电源好?

楼主(2023-01-09):
手里有台闲着的车机,想改家用,接上12伏开关电源,可以工作出声,但有吱吱的高频噪音,效果欠佳,于是,变压器整流滤波接7812,接上车机,哇,声音干净了,声音开大-点就失真,一摸7812散热片,天哪!烫手。赶紧关机。看来一只7812功率不足,手头还有2只2N3055,想搞个扩流,哪个电路好?请大家帮个忙,谢谢指导!

网友:
12V的开关电源正好调整到约13.8v可以充电使用,以前我就是这么干的,那会容易停电,咱从来没耽误过听歌

网友:
修电动车铺子那里搞一个换下的旧电池最好,不用担心停电,也不会失真,最好搞个容量大的,用报废了再去调换,一根烟的事情

网友:
在7812接地端对地加一个二极管,把7812输出端接到3055的基极,3055的发射极输出,3055的集电极接7812的输入端

网友:
大部分12V车机的保险是10A的,也有15A的,可以提供40W*4----50W*4的输出。
改家用的话,一般是只接2声道,而且大多是较小音量,但电源的输出能力在2A以上比较有保障一些,尤其是大屏的,或者听CD,否则都启动不了。

我的车机是放在书房,所以共用了电脑电源。
用电脑电源供车机的好处是不用另装电源,找根稍粗一些的电源线从多余的接口接出来就可以了,中等音量听音乐不用担心供电不足,看大片时低音给力。
平时是用AUX接口,用电脑做音源,电脑不放音,车机最大音量,没有噪音。
现在的家电很多是用了开关电源,比如LED灯等,对车机的收音都是干扰比较大的。FM还稍微好一些,中波很明显。
亲身经历过一次,夜晚开车走一条乡道,路过一个加工厂,靠路边立有一个大的LED广告牌,当时刚好车机(歌乐)在收音机状态(不记得是AM还是FM了,但我的车基本不开AM),很明显的听到完全是沙沙声,也就大约10秒钟的时间。
设计良好的开关电源,对其他电器的干扰是比较少的,劣质的另说,比如现在大量的LED广告灯电源,价格说话,所以很多电路都省了。

网友:
很简单分开供电,功放不稳压

网友:
用之前不看功率的吗?

网友:
我用7812散热片,正常。还可以2个7812并联。

网友:
有一种方形12V  33A的游戏机开关电源非常好,以前坛内有卖的。

网友:
车机一般都在1A左右,有些7812输出电流100MA就热的不行了,建议找个功率大的开关电源并做好滤波;

网友:
需要7812吗? 汽车电压10.8-14.2都有的。变压器做到这个范围不难吧。

网友:
八节一号电池!

网友:
LM338 加大散热器。

网友:
我的车机用开关电源没有问题,车机临近发动机,厂家对抗电磁干扰会有一些考虑的。你换一个电源试试,别忘了接地线。

网友A:
用的是开关电源12V,调整到14V给车机用,没有你所说的问题,你换一个电源吧,你的电源估计有点差

我用的这个电源,海鲜市场很便宜

带铜屏蔽

车机是这款: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046978&extra=

网友:
我有个卖唱音响,有个外接电池接头,接上去,巴适得板,电池的低内阻真不错,低音点都不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开关电源12V,调整到14V给车机用,没有你所说的问题,你换一个电源吧,你的电源估计有点差

我用的 ...

请教一下:电脑的开关电源可以调12V电压的输出到14V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电脑的开关电源可以调12V电压的输出到14V吗?

不建议用电脑的开关电源,1、笨重,待机功率也大......2、也不美观

开关电源都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改电压

网友:
我去年才第一次真正使用车机,多年前是测试调感老式车机,去年买了车机,电源不行,只得在电动车店里买了一块12V旧电瓶,店家许诺用坏后再换不要钱了,用了一个月就不行了,又去换了一块,后来就很少使用了,因为买到一个可以使用的变压器,整流滤波后直接给车机供电,经过测试,没有发现与电瓶供电有差异。变压器是漫步者音箱里面的,在废品站5~8元一组有源音箱,变压器功率稍有欠,市电电压低的时候或者音量开特别大的时候供不起来,平时基本可以正常使用。此车机是功耗小的电子类的,另一部带CD卡带的老式车机的功耗大,开机电流在1.3~1.6A附近,此变压器就不行了,只能用14吋黑白电视机里拆的变压器供电,

网友:
我用的就是12V的开关电源;

小型,封闭,直插的那种!

缺点就是,收音机不能同时开,干扰大!

网友:
7楼办法正确,功放不稳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用电脑的开关电源,1、笨重,待机功率也大......2、也不美观

开关电源都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改电压

电脑的开关电源有个好处,就是输出电流大,不是一般的大,正好能给大容量的铅酸电瓶充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脑的开关电源有个好处,就是输出电流大,不是一般的大,正好能给大容量的铅酸电瓶充电,

个人觉得合理利用,才是经济实用的方法

车机,正常音量下,双声音输出,接8Ω音箱一对,功率大约在15W内(此时已经非常大音量了)再大音量,隔壁邻居就找你

虽说车机有些功放IC声称有40W或更大,那时在2对4个音箱全功率输出的可能的状态。车机还不一定能输出40W

所以,没有必要用大牛拉小车的作法

车机,你用个20W的电源,普通都能满足家用

网友:
有的车机主板上也用开关电源,所以外接纹波噪声较小的开关电源即可。

网友:
可以不用稳压。车机电源不娇气可以10V到14,5V.。只是要保证有大电流。

网友:
万能的马家的TB上有车机改家用盒子套件买,是配的类似于笔记本电脑的电源,改过一台,一点杂音没有。可以考虑那种开关电源,可能要通过全世界的认证,做工正宗一点。

网友C:
我的安卓的大屏车机,就用的普通的那种和笔记本差不多电源,12v2a的,带漫步者拆机喇叭4欧的那种,没有问题,但听别人说可以用4A的电源。一定要看喇叭的欧数,汽车好像4欧的多。

网友D:
还是用线性电源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合理利用,才是经济实用的方法

车机,正常音量下,双声音输出,接8Ω音箱一对,功率大约在15W ...

我说的改开关电源不是为了给车机供电,是为了给电瓶充电,

网友:
可以加蓝牙功能呀,

网友:
找一个普通功放用的大功率环牛,次级拆掉一些铜线,把输出控制在交流9-10伏。后面加整流滤波。

网友:
类似于笔记本电源12v。3A以上ok。电脑台机。体积大。有保护。也可以。如果有听中波需求,那就要配电瓶,电流要大些最好。

网友:
车机最高工作电压可以到13.8V,其实不用稳压,只整流滤波就可以了,只是如果想开大声音不失真,供电电流至少要有5A(仅接主声道,后置声道如果同时接上的话,电流还得增加)。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还是用线性电源最好

是的,线性的稳压电源很实用。我的车机从不考虑用开关电源,无论他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线性的稳压电源很实用。我的车机从不考虑用开关电源,无论他再好!

确实是的,线性电源好

网友:
我的车机用的12V3A 开关电源,调频段无任何干扰!就是中波收不到任何电台!

网友:
车机内该用稳压的电路在车机内部电路中已全面设置完善,外部供电只要不低于10V,不高于15V,电流不小于2A(当然电流是大一些比较好)范围都可以满足车机。稳压供电对车机来说画蛇了,纯属多余。所谓开关电源,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无线电污染源,对车机的调幅接收是极为不利的。当然开关电源做得好的也有,但        为车机        值不值?

网友:
以前的14英寸晶体管黑白电视机 效果最好 变压器的功率带车机刚好  自己用的是金星牌晶体管黑白电视机的电源带先锋全波段磁带车机 的 唯一的小改动就是把电源管的散热片加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车机内的功放耐压比较低,不稳压有危险,最好的电源就是蓄电池,永远不会超过额定电压的,又能提供很大 ...

车机本来就有24V的,功放IC耐压不可能低于30V。如果用16V的变压器整流滤波后22V供功放,12V供前置完全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安卓的大屏车机,就用的普通的那种和笔记本差不多电源,12v2a的,带漫步者拆机喇叭4欧的那种,没有问题 ...

漫步者4欧的是低音喇叭么?怎么接的,装箱的?贴个照片,效果怎么样?我也有两个低音喇叭,没装箱!

网友:
直接上一个LM338 稳压管,不需要扩流,或者直接上9V电牛镇流输出不用稳压也行的,滤波电容大些

网友:
要好听用电瓶,我的车机用电瓶,电瓶哪来的,电瓶车换电瓶,倒下来4块有2块不行了,如何利用剩下来的电瓶,给车机,修理部有二手的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