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r2032电池真香

楼主(2023-01-09):
LIR2032电池的额定电压为3.6V,充满电后电压可达4.15V(满电隔天后实测4.18V),放电终止电压为2.7V;
遥控钥匙(无钥匙进入、无钥匙启动)总是不耐用,买来电池3.4V以上,用到3.0V左右就会经常找不到钥匙
按按键需要多按几次遥控器上的灯才会亮,像死机一样
用上LIR2032之后遥控满血复活,没有烧钥匙
2.5元5颗要啥自行车,虽然有些鼓包,电池厚度超标0.16mm(3.36mm),会卡住充电器很难拿出来
但整体来说很香

网友A:
几年换一次的,要啥充电电池啊

楼主:
接下来看看耐用程度
因为lir2032最大也就40mAh,像这种杂牌电池是不标注容量的
cr2032的话一般都有100mAh以上,网上买到的都是年份久远的(保质期5年,实际库存3年)
实际也达不到这容量,
lir的优势是全程电压高一个等级,电压不低于2.7V,
cr电池用到3V基本上就用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年换一次的,要啥充电电池啊

松下电池(5年保质期,库存3年)能用半年吧

网友:
谢谢推荐,以前还没注意。

网友B:
电池已经有些鼓包,说明电池性能不好了,估计存放时间很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已经有些鼓包,说明电池性能不好了,估计存放时间很长

所以卖的便宜啊,正常lir充电电池3-4元左右一颗

网友:
以前在本论坛购买了几版还没有用完

楼主:
杂牌LIR2032 100hz阻抗2mR
松下CR2032 100hz阻抗5mR

楼主(2023-06-26):
实测,车钥匙使用lir2032一次充电用半年,到钥匙无法使时,电池电压1.69V
低于标称的2.7V最低放电电压,寿命可能会有影响,要及时充电

网友(2023-10-29):
大多数摩托车都是永磁发电机可控硅斩波稳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测,车钥匙使用lir2032一次充电用半年,到钥匙无法使时,电池电压1.69V
低于标称的2.7V最低放电电压,寿 ...

半年就要充一次,还是亏电状态

那还真不如用不充电的,CR2032,一颗能管好几年.........不贵好用,不操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杂牌LIR2032 100hz阻抗2mR
松下CR2032 100hz阻抗5mR

是电池内阻还是阻抗?

网友C:
我手头的物联网设备多,对CR2032、CR2450规格消耗比较多,很早也考虑用可充锂离子替代,但在某宝试过几家,产品性能非常不理想,寿命极短,和松下原装CRXXXX系列使用效果相去甚远。

各类锂电池特性我比较熟悉,手头的容量、内阻等检测设备也比较完善,严格按指标要求充放电循环,不存在错误使用问题。

不知道楼主长期使用效果如何? 这需要一段时间观察,要是可靠,链接发我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手头的物联网设备多,对CR2032、CR2450规格消耗比较多,很早也考虑用可充锂离子替代,但在某宝试过几家, ...

LIR2032 过放电后容易坏,充电充满之后会自己掉电
好在电池便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手头的物联网设备多,对CR2032、CR2450规格消耗比较多,很早也考虑用可充锂离子替代,但在某宝试过几家, ...

能推荐一下松下原装CR2032电池比较实惠且靠谱的卖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推荐一下松下原装CR2032电池比较实惠且靠谱的卖家吗?

我总在松下专卖店拍

网友E(2023-12-08):
修理的说了,伪劣电池不但寿命短,还容易烧坏遥控器机芯,我用的网购2元一个,大概用了半年,最近老是报警,刚换了电池,那师傅说网购电池不行,我想不耐用是真的,但烧钥匙可能有点扯了,他有3种价格电池。10块20,30我选10块的用用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修理的说了,伪劣电池不但寿命短,还容易烧坏遥控器机芯,我用的网购2元一个,大概用了半年,最近老是报警 ...

网购电池假的多
或者有效期5年,电池已经3年的那种
很多松下电池是这种状况
一步到位买南孚就行了

网友E:
刚测了下换下的旧电池,电压3V,新的也是3V,电压也不低呀,但遥控器就是不行,换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测了下换下的旧电池,电压3V,新的也是3V,电压也不低呀,但遥控器就是不行,换了就好了

你这新电池3V电压偏低了,估计5年的电池了
区别主要是内阻,内阻大了,电池电压虽然高,但装上会掉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新电池3V电压偏低了,估计5年的电池了
区别主要是内阻,内阻大了,电池电压虽然高,但装上会掉电

可能吧  不行就换

网友:
2032正常能用三年以上

网友(2024-01-11):
这个又没办法加保护板,还是cr2032省心。

网友(2024-03-16):
又学到了新的知识点

网友F(2024-09-01):
引用 楼主:
实测,车钥匙使用lir2032一次充电用半年,到钥匙无法使时,电池电压1.69V
低于标称的2.7V最低放电电压,寿 ...

这电池还能充电吗,半年没必要充了,一个新的都能用十年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电池还能充电吗,半年没必要充了,一个新的都能用十年

可以充电 满电4.2V
遥控性能远超CR2032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可以充电 满电4.2V
遥控性能远超CR2032

充电只能用车钥匙半年的话还是不行,新电池用十年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充电只能用车钥匙半年的话还是不行,新电池用十年

钥匙旧了,低于3.0V就不工作了
普通电池满电3.2V-3.4V也用不久
低电压时无钥匙进入有时候会不工作
必须按遥控按钮后才会激活正常工作
无钥匙启动更是信号弱鸡,手机挡一下就识别不到
经常要把钥匙掏出来才识别
电压高了穿透力明显是强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