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科普 无损音乐 与 电脑USB声音输出 等关系

楼主(2023-01-09):
现在科技在日新月异    无损音乐的格式就有很多种   咱也搞不很清楚。

我得疑问是:无损音乐文件一旦介入电脑的系统,例如存入硬盘  或者  在网络媒体..........
当电脑播放这些无损音乐的时候,那么电脑输出设备USB口的话是否可以有足够的能力支持这些无损音乐呢?

又或者 SPDF光纤设备是否可以全性能支持无损音乐 ?

MP3   MP4文件格式的音乐是不是就是  有损音乐了呢?
-------------------------------------------------------
好了,现在若是想较为完美地从电脑播放无损音乐,那么 ?

选择USB作为输出行不行 ?   若是不行的话   那么应该选择什么接口才比较理想

还有 I2S  格式的声音音乐又是怎么一回事? 它 无损音乐格式是什么关系  ?

--------------------------------------------------------
若USB口可以满足无损音乐的输出 ,
那么 世界顶级公司 BB   以及 TI 公司的芯片 例如  PCM2907 ------之类的芯片  其采样频率 最大才 44k    48K  左右
这类芯片是否可以满足无损音乐的播放 ?

ES3018   ES3028     ES3038   等芯片要怎么从USB口接收数据?  它们如果从USB口接受数据,是否可以满足无损音乐的播放?

===============
我得问题很乱,很杂     说明我是个外行

希望有明白的矿坛声音研究高手   给 科普科普

以期 彻底理清上述的名词关系    和本质关系
   例如  无损音乐    I2S    USB    SPDIF 输出    这些本质 理清一下给      谢谢

补充内容 (2023-1-9 22:26):
现在我知道: 无损音乐也是可以用USB2.0 来完美回放的,只是疑问  USB1.1是否也能完美回放无损音乐  ?

楼主:
无需用学术专业长篇大论    能画出简单的图形,加语言描述   简单理清上述概念   那是最好

网友A:
可以百度啊,比在这里问好。

网友:
USB的速率输出无损妥妥的,对比下文件码率就知道了,但是音质的话,不同方案和pcb,差别不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百度啊,比在这里问好。

百度出来的答案   都看不懂呢

网友:
我的CD都是抓轨后以wav格式存在电脑硬盘上然后用电脑播放。开始用的主板集成声卡,音质很一般而且还有机箱内的背景噪声,很烦。后来买了创新外置USB声卡,音质有明显提升,但依然有背景噪声。我说的这个噪声不是来自于功放,而是一插上USB后就有。

网友:
个人看法,不一定准。声优最重要,其次是音源,再次是喇叭,再次是功放、声卡。格式128kbs的MP3足以。
不过,老衲格式转换时,只转换视频;音频直接copy,不转换。即使转换音频,也是转成320kbs的MP3。

实测就可得知,哪怕完美的音响,房间里放音,有的地方反射声波和直射声波波峰叠加,增加几个db,有的地方波峰和波谷叠加,衰减几十db。避不开的。同一个地方,有的频率叠加增强,有的频率叠加衰减。特别是,低音易叠加增强,嗡嗡声听的不舒服。

这种驻波造成的失真,远远超过电容、接线、格式啥的。

网友:
就是音响功放接电脑的音频输出插孔。

网友:
一样的,一般都是I2S协议通过DAC把数字信号转模拟信号
主要区别是DAC好坏,比特率,音染,推力,一堆参数以及听感方面的东西

网友:
我不是高手。
无损音乐是指音源从CD(或其他高品质源)抓取过来,保存到电脑,这中间没有经过有损音质的压缩或其他转换,例如转成MP3,就会对音质产生破坏,但如果是高码率的MP3,其实大部分场合都听不出来了。
而无损音乐的播放就要看播放的硬件了,硬件不行的话,音源好也白搭,反过来也是一样。
有可能的话,还是先保存了无损音乐再说,因为硬件可以升级,但音源可能过了就没有了。
其实我是木耳朵,我保存的不少无损格式的音乐,我都把他们转换成了高码率的MP3了,反正我也听不出,也不会买多贵的器材。

网友:
40-50M的一首歌转成高码率的MP3能多少M。

网友:
无损音乐格式,音频储存格式,指音频没有出现音质损失。
常见的无损格式有ape,wav,flac三种,而aac只能算高品质而已。其优缺:所有的无损格式本质都是wav的压缩,在播放时会转回wav。因此直接播放wav有助于节约内存,亦更流畅。但缺点是文件过大,一般在30兆以上。而ape和flac相对较小。
作为数字音乐文件格式的标准,WAV 格式容量过大,因而使用起来很不方便。因此,一般情况下我们把它压缩为MP3或 WMA 格式。压缩方法有无损压缩与有损压缩。
MPEG, OGG就属于有损压缩,如果把压缩的数据还原回去,数据其实是不一样的。当然,人耳是无法分辨的。因此,如果把 MP3, OGG格式从压缩的状态还原回去的话,就会产生损失。然而, APE和FLAC格式即使还原,也能毫无损失地保留原有音质。所以, APE和FLAC可以无损失高音质地压缩和还原。在完全保持音质的前提下,APE的压缩容量有了适当的减小。
无损音乐格式

电脑存储的无损音乐,可以通过合适的声卡来输出,只要能够满足无损传输即可。现在有些蓝牙连接方式都支持无损了。

网友:
同问,听CD时,主板集成的声卡芯片位宽和采样率是选高还是选低?

网友B:
CD已经过时了,也没能玩了,44.1KHz/16bit,现在一般都是SACD,2.8224MHz的采样频率远远大于CD,DVD-Auido

网友:
引用 网友B:
CD已经过时了,也没能玩了,44.1KHz/16bit,现在一般都是SACD,2.8224MHz的采样频率远远大于CD,DVD-Auido: ...

CD片种类多,不同的种类是不是都要对应调节不同的采样率呀

网友:
24bit为啥干不过1bit

网友:
24bit的动态范围为啥高过1bit,如果用32bit是不是更牛逼?

网友:
你能找到这么大动态范围的麦克风吗?SACD已经成为事实上的高保真唱片的标准了

网友:
找得到找不到虽然是不关我们普通人的事,但总归有人有办法找到的,用外行想想可以考虑用激光手段测量声波的话筒,也许已经有人做出成品了,就算不依赖话筒,现在不都想搞元宇宙嘛,前端不一定使用麦克,后端靠用人工合成码就能测试发声,靠AI自动摸索调出和普通器材不一样的声音,绝处逢生,总归是能条无穷条出路

网友:
狗东最贵的SACD机,指标没看到比马兰士的好到哪里

网友:
屌丝还是用这个实惠

网友:
D类功放是不是1bit位宽的大功率AD转换器?

网友B:
应该不是,本质上还是模拟波

网友:
03年当时的电脑板载声卡坏了  当时去电脑城修的时候 见过一种泰国的USB1.1声卡 要价760多 用VGA线那么粗的数据线连接声卡和电脑  单锭车机大小的体积 雅马哈音频芯片 带2路RCA口的线路输出 还有2路光纤口

网友:
再无损也是从喇叭动圈里放出来的东西,只能是模拟,要想真正聆听音乐,那就去音乐厅吧,只有真实的乐器发出的声音,才是最完美的“无损音乐”。

网友:
就音频那小小的码流对USB来说都不值得一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本质上还是模拟波

放大器将模拟信号调制转换成了大功率脉冲这段,是不是1bit转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放大器将模拟信号调制转换成了大功率脉冲这段,是不是1bit转换

它是脉宽调制,不是0和1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它是脉宽调制,不是0和1

宽度不影响的,大宽度的可以视为多个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