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c语言延时计算请教

楼主(2023-01-09):
阶梯信号程序,参考流水灯坛友公开资料等示例修改
请教for(i=231;i>0;i--);循环需要多长时间,delay(5)是(单循环+3)*5,还有例子第一行,说明没明白,648带进去也不是1ms(用仿真算的时间不是1ms)
想阶梯信号一个台阶10ms.

网友A:
10ms还是用定时器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ms还是用定时器好些。

感谢指点,坛友的阶梯信号编程就是用定时器做的,稍微复杂没看懂,有一个汇编语言编的比较简单我就套用C语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交叉列表文件,看看那个循环语句编译成了哪些指令,再根据每条指令的执行周期数就能算出循环语句需要多 ...

感谢指教,网上也搜了就是用汇编语言计算的,比较纳闷怎么来的这么熟练,原来是这样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两点需要稍微注意一下:
1. 改了优化选项需要重新计算
2. delay过程中如果有中断发生,delay就不准了

非常感谢,知道了,又接触单片机原来的学习一点点也大部分还给老师了。

网友:
俺是来学习的

楼主:
网上搜的汇编语言做的单循环延迟程序
keil c语言编制的单循环延迟程序一部分,比较复杂。还是用仿真计算延时时间更方便。
请教汇编语言做的单循环延迟程序,因为R7是8位寄存器,所以TIME只能为char型,其值域为0~255则定时范围为 4us~1020us,这个限制对keil c语言编制的单循环延迟程序也适用吗?

补充内容 (2023-1-10 13:49):
看到C51流水灯实例,循环语句 unsigned int i,数值用到50000.应该不受存储器限制,采用数据与定义数据类型一致就行。应该是C语言和汇编语言的差别。

补充内容 (2023-1-10 13:58):
还有keil仿真计算时间时,时没注意循环语句数据类型,一直增加数值溢出,还有数值变化存盘没有rebuild运行,还是老数据,运行时间仿真一直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交叉列表文件就什么都明白了。51是8位机,8位加法(包括减法)一条指令搞定。16位加法咋办?自然是用 ...

感谢指教,“16位加法:自然是用一条不累加进位标志的加法指令完成低字节加法,再用累加进位标志的加法指令完成高位加法。”还是似懂非懂,单片机存储器总线地址总线控制器等等比较糊度,单片机框图和昨天看的又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二进制16位加法,看做十进制两位数加法就明白了。十进制两位数加法是不是先做个位数加法,并记下进位 ...

感谢指教,加进位标志理解了,就是进位标识在进位上位加。51是8位机,8位加法(包括减法)一条指令搞定。16位加增加一个8位寄存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不增加寄存器看情况,比如你自己写汇编代码,你可以增加一个寄存器。或者你也可以现在低8位从ram或其他 ...

感谢闻太师的详细讲解,知道了,又在网上搜了单片机的相关信息,搜到单片机框图后面解说三部分1运算器(ALU部分框图附后),2控制器没搜到框图,3主要存储器,看运算器框图和单片机框图没有关联 又回到前面的问题,51是8位机,8位加法,数据从哪里来的,I/O输入数据到那个存储器,在到运算器进行运算。谢谢。

楼主:
delay(5)*2,循环数据类型int i ;结果15ms,选用unsigned char i;结果10ms,差别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之前说的有一些不够准确,借着这个机会修正一下。查一下51的ADD指令的用法可知,被加数必然放大累加器A ...

非常感谢闻太师老师,详细通俗易懂的讲解了单片机进行运算的数据存储的几种方式方法,单片机计算器框图在早先计算机工作原理就看到了,一知半解,看到单片机框图再看计算器框图有不搭边的感觉,受益匪浅,非常感谢。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帮助阶单片机的梯信号和方波(准备用积分电路转换锯齿波)做出来了,发现问题,台阶数4个不够8个,而且第三台阶时宽时窄怎么回事。谢谢。
借用坛友老师的原理图

楼主:
少一行延时

少一行延时

修正后

修正后
第三台阶宽度变化查到了,有一行少了延时语句,已经修改,台阶数量还是有问题,是不是R2R网络电阻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第三台阶宽度变化查到了,有一行少了延时语句,已经修改,台阶数量还是有问题,是不是R2R网络电阻问题?

这个直接用范例程序,复制粘贴就ok了,要么用示波器自己论证语句的执行返回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直接用范例程序,复制粘贴就ok了,要么用示波器自己论证语句的执行返回时间

感谢指点,通过少一个延时看,8个台阶都有了就是第5台阶回零了,测量R/2R网络电阻阻值也对。平台时间25ms和仿真10ms大了不少
示波器测量阶梯信号和P1^0~P1^2口信号发现P1^2口一直高电压,想象结果相近。
换了块单片机烧录结果一样,是不是单片机供电没有加去耦电容,还是单片机I/O口驱动能力差。

楼主:
O(∩_∩)O哈哈~发现P1^2在前面设置为OUT2=P2^2,已经修改为OUT2=P1^2, ,问题找到了。参照sjp老师的阶梯信号和方波信号基本完成,想用计时器+中断延时或只用计时器延时做阶梯信号和方波信号,网上搜了,2个实例,
中断+计时器
只用计时器。TF0=1溢出CNT++累加1次,到100结束1S(定时器10ms)理解。
中断+计时器,

CNT++怎么加?定时器和中断设置文件名和CNT++文件名看不出有关联
请教这个中断信号怎么到CNT++,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O(∩_∩)O哈哈~发现P1^2在前面设置为OUT2=P2^2,已经修改为OUT2=P1^2, ,问题找到了。参照sjp老师的阶梯信 ...

原来interrupt1是定时器0  ,前面函数名字随便写,过去也看过,没理解。

楼主:
阶梯信号和方波一个是用延时函数,一个比葫芦画瓢还没太弄明白的定时器中断,计算的是一个台阶10ms,结果是100ms多,可能定时器初值算错了。
TL0 = (65536-54253)%256;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65536-54253)/256;                //设置定时初值
P0^3输出LED灯显示阶梯信号交替情况,忽略P0特性没有驱动源需要上拉电阻,又折腾才点亮。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闻太师的详细讲解,知道了,又在网上搜了单片机的相关信息,搜到单片机框图后面解说三部分1运算器(A ...

还是单片机框图比较准确,又学习了知道寄存器也是RAM部分,寄存器是特殊功能寄存器区(SFR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