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片三极管型号!

楼主(2023-01-09):
最近拆解一个笔记本电脑电源适配器,想调低一下输出电压,但不确定基准稳压块431是不是图中红圈那个印丝为D106的,请各位DX指点,谢谢!

网友A:
画电路图看看,一切都是说不好的

网友B:
是SOT32封装吗?可能是BCW31,但它是一个三极管。

楼主:
谢谢J兄!我查了电路走向,有与光耦连接,应该是431.再请教J兄,怎么查询这类贴片印丝对应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电路图看看,一切都是说不好的

有空真得把简单电路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SOT32封装吗?可能是BCW31,但它是一个三极管。

应该不是普通的三极管,和光耦边着的。应该是J兄说的AN1431M

楼主:
我按照实际电路初步画了一个图,按原理那三个脚的IC2应该是稳压模块431吧,请各位DX指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按照实际电路初步画了一个图,按原理那三个脚的IC2应该是稳压模块431吧,请各位DX指点。

减小R24,增大R26或者R27,都能降低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减小R24,增大R26或者R27,都能降低输出电压。

好的,但是电压输出部分还有稳压电路:D1稳压二极管和稳压模块,调整R27或R26阻值后,能调低电压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但是电压输出部分还有稳压电路:D1稳压二极管和稳压模块,调整R27或R26阻值后,能调低电压了吗?

增大R27或R26阻值,能调低你画出的图中的Vout处的电压。如果你的输出电压还不是从这里输出的,那就需要你将低压部分电路全部画出来,才能确定怎么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按照实际电路初步画了一个图,按原理那三个脚的IC2应该是稳压模块431吧,请各位DX指点。

根据您画的电路图计算出输出电压为15.1v,对吗?

楼主:
今天又比较完整的画了电路图出来,输出Vout那里有一个6个脚的应该是稳压模块,不知道单纯增加R26或R27阻值是否可以达到调低电压(原装适配器输出电压是15V,想调至12V)。请各位DX再次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