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5个2SC2053

楼主(2023-01-09):
hFE差别很大,最小的是25最大的是180,查资料都属于正常范围。

网友:
三菱发射管新老信号对比:

网友:
这类管子的放大倍数,有25已经是十分地理想了,高了反而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顺着2053--1969--1970--1971--1972这样推动吗?能不能达到15W?

C1969参数为P0=16W,输出工作频率为27MHz。
   15W  170MHz放大电路应该是2053-1970-1971-1972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两个图,一个是24、一个是158

你买的这种不是原装三菱的出品的,可能是国产的。这种我从来没有用过。

网友:
放大倍数不是关键

你这个是后期的    真假不好说    早期的起码是印刷字体

搭个FT测试仪    就可以试出真假

好的管子在高频也有很强的放大能力    而差的不行

网友A:
它图片呢,是不是国内的假冒产品?除了拆机,正品早就停产了的。

网友:
小功率发射或者强放驱动,较大信号下的电压性能不太好。

网友:
这是对讲机的发射管子!

网友:
马兰士C150对讲机的末前级高频管。

网友:
这管子玩调频发射不错,但性价比低,现在要5块一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图片呢,是不是国内的假冒产品?除了拆机,正品早就停产了的。

那不知道了,一会拍图片上来

楼主:
发两个图,一个是24、一个是158

网友B:
这种是后期92l封装,看上去是正品,我手上的是前期大头,中间圆粗脚那种

网友:
找到一只拆机的后期2053,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是后期92l封装,看上去是正品,我手上的是前期大头,中间圆粗脚那种

我的管脚都是长方形的(不是正方形),三个脚一样大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库存的旧货吧,当年工艺不成熟。现在新生产的hFE都是高度一致的。

确实,其实锗管离散性大,到了硅平面工艺连老国产管都能做到一批高度一致。个人收过一盒3CK9管子,50个每个贝塔值都是41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其实锗管离散性大,到了硅平面工艺连老国产管都能做到一批高度一致。个人收过一盒3CK9管子,50个每 ...

但是2SC是硅管。我的差别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是2SC是硅管。我的差别大

那应该是不同批次

网友B:
想知道真假,搭电路试比较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知道真假,搭电路试比较靠谱

很难的,一起不够,怎么测试?

网友B:
能推动1971出5瓦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推动1971出5瓦左右,

就是想玩这是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应该是不同批次

看编号应该是同一个批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推动1971出5瓦左右,

请问,用在前级,选β多大的合适?

网友B:
我的是40左右的,但高频增益好像不能用它来定义,实际应用时比140,的9018H增益还要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40左右的,但高频增益好像不能用它来定义,实际应用时比140,的9018H增益还要高,

我记忆之中高频增益是以fT来定义的,β关系不大

网友A:
你买这种,是哪个工厂仿冒的!

刚搜了一下某宝网,拆机的2SC1971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这种,是哪个工厂仿冒的!

刚搜了一下某宝网,拆机的2SC1971很多!

拆机的不一定好,新的也不一定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拆机的不一定好,新的也不一定好,

拆机的我以前买过,2%坏的机率。但那是原装的,标准的5W输出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机的我以前买过,2%坏的机率。但那是原装的,标准的5W输出管!

我看到有,但是我没有买,买了可能是国产新的,有1W就可以了,

网友B:
国产那种一两块的全新1971根本不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到有,但是我没有买,买了可能是国产新的,有1W就可以了,

我10年前买的拆机2SC1971,1.80一个,现在贵了很多,全部是原装拆机的,不是国产新的。

曾经有本坛的坛友,在闲鱼上3元一个,买了很多2SC1971全新原装的。

买拆机的要往汕头那边的店铺买,比如我10年前买的店,都还在卖:汕头市华鑫电子。买的时候,你看店的图片,说好要原装进口拆机的,他发的货不对版可以找他啊!

网友B:
现在全新库存的要10多块吧,而且难买,有的店接脚也当全新卖,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产那种一两块的全新1971根本不能用,

可以,不过可能使用不当,发射距离没有什么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全新库存的要10多块吧,而且难买,有的店接脚也当全新卖,坑啊,

所谓全新进口也不可信,随便了,只是玩玩

网友:
C2053早就停产了,请问现在有什么其他型号替代吗?

楼主:
我觉得仿造的2053与替代型号没什么区别,都是国内做的,
可以用RD00HVS1替代

网友E:
一些后期的视放管试试,可能有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些后期的视放管试试,可能有惊喜

请问具体型号是什么?

网友:
本坛有大师发表过,你这种是假的,仿原装,怪不得和我那个拆机的有点不同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编号应该是同一个批次的,

看了下应该这个印字不算批号吧,找了张图这个“05A”应该才是说明它是05年第一季度生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下应该这个印字不算批号吧,找了张图这个“05A”应该才是说明它是05年第一季度生产的?

我的写着M  7E,有空格的

网友:
激光字都是假的,不用怀疑了,哈,搭电路最实际,可能连9013嘟比不过。新管子rd系列性能比这些旧管子好多了,玩这些旧管子更多是情怀吧!

网友:
看中间管脚特粗,应该是真品

网友F:
下图是我二十多年前买的C2053,做100MHz左右的调频发射,发射功率可达到0.1-0.15瓦。不知此管是真品还是假冒。

网友G:
用Si5351搭个175MHz射频源,信号强度约10dBm,经3dB衰减后输出功率约5mW驱动2SC2053
按规格书描述,13.5V供电,输入4mW最小输出150mW,输入5mW应该有200mW的输出功率,至少应大于150mW

200mW的功率一般的射功率表好像不好测,在2SC2053输出端接50欧假负载,应急可用4只1206封装的200欧电阻并联代替,用300MHz(900MHz以上的更好)示波器测假负载两端电压,峰峰值(Vpp)除2=峰值(Vp),峰值乘0.707=有效值(Vrms),有效值的平方除负载(50欧)=功率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下图是我二十多年前买的C2053,做100MHz左右的调频发射,发射功率可达到0.1-0.15瓦。不知此管是真品还是假 ...

你把它翻过来我看看,磁铁吸它不?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用Si5351搭个175MHz射频源,信号强度约10dBm,经3dB衰减后输出功率约5mW驱动2SC2053
按规格书描述,13.5V ...

为何那么麻烦呢,峰值电压的平方除以二不行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为何那么麻烦呢,峰值电压的平方除以二不行吗

设:峰峰值电压=2V,2/2*0.707=0.707
    0.707*0.707=0.499849/50=0.00999698W≈10mW
----------------------------------------------
按您的算法
设:峰峰值电压=2V,2*2=4/2=2V
    2/50=0.04W=40mW
结果非常鼓舞人心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下图是我二十多年前买的C2053,做100MHz左右的调频发射,发射功率可达到0.1-0.15瓦。不知此管是真品还是假 ...

你是顺着2053--1969--1970--1971--1972这样推动吗?能不能达到15W?

网友F:
引用 网友H:
你把它翻过来我看看,磁铁吸它不?

2053背面有个下凹一点的圆,圆中有个“Y",磁铁不吸引他。

楼主:
引用 网友F:
2053背面有个下凹一点的圆,圆中有个“Y",磁铁不吸引他。

磁铁不吸引他?是什么意思?
1969功率比1972大?
假设跳过1970、1971,直接用1972,可以吗?就是2053+1972

网友:
引用 楼主:
磁铁不吸引他?是什么意思?
1969功率比1972大?
假设跳过1970、1971,直接用1972,可以吗?就是2053+1 ...

    磁铁不吸引他,说明此管的引脚是铜的,过去此套管子功率增益比较小,加之业余制作很难达到最佳匹配,所以用2053直接驱动1972,根本不能使1972输出功率达到15W。小马拉不动过大的车。

网友:
C2053早就停产了,记得2053都是银灰色印字的,TO-92L封装,中间脚刚出封装的时候先宽一点,然后缩窄。现在这种激光字的2053很难保证是原装,里面什么管芯就不知道了。至于是不是真的,最好就是测量射频增益和输出功率。其实现在也没必要非要去追求这种老管子了,在产的诸如RD00HVS1就能够完美替代它,价格也不贵,性能还更好。如果非要用BJT的话,2N3866,2N5109就可以替代C2053。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设:峰峰值电压=2V,2/2*0.707=0.707
    0.707*0.707=0.499849/50=0.00999698W≈10mW
--------------- ...

您数学是美术老师教的吧,算错了!峰值是1V对吧,那就是1*1÷50=0.02 ,0.02÷2=0.01,或者1Vx1V÷100(即÷50÷2)=多少自己算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2053背面有个下凹一点的圆,圆中有个“Y",磁铁不吸引他。

猛一看是正品,细细一看1972是假的,翻过来再看看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您数学是美术老师教的吧,算错了!峰值是1V对吧,那就是1*1÷50=0.02 ,0.02÷2=0.01,或者1Vx1V÷100(即 ...

峰值,抱歉,我看成峰峰值了
我的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峰值,抱歉,我看成峰峰值了
我的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

记住了:以后50Ω系统功率快速精准计算:峰值电压平方除以100!!这样不会出现约等于情况

网友:
2053可以直接推1971,但推不动1972.多做试验就知道了,注意也有店用1971印1972来卖,测功率嘛,一般用衰减器加频谱,简单直观,大小功率嘟可以测,至于替换2053.宝上有4767和4693拆机的,性能和2053几乎一样,也有很多便宜普通管子在调频波段表现很好,不一定纠结2053

网友:
引用 网友H:
记住了:以后50Ω系统功率快速精准计算:峰值电压平方除以100!!这样不会出现约等于情况

三人行,必有我师;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写着M  7E,有空格的

M 7E感觉不是批号吧?搜了一圈,至少网图中没有类似的。三菱的原厂参数表也不像某些厂商一样提及印字的分布和含义。

网友I:
我原来用3DA37,功率也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原来用3DA37,功率也挺大

国产的除了价格高,再也没有啥优势。你是商家就当我没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具体型号是什么?

试试3950吧,

楼主:
矿友发图,资料显示RD15HVF1(查阅是场效应管),可以替代2SC1972.,场效应管可以简单就替代三极管2SC1972?

网友J:
引用 楼主:
就是想玩这是实验

这个前级驱动管子直流β不很重要,重要的是看在电路中的功率增益与耐压值等指标。你检验这几个管子的性能最好找个老马兰士C150直接在原位焊上去实验最可靠。我接触过的管子中间那个引线是园且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前级驱动管子直流β不很重要,重要的是看在电路中的功率增益与耐压值等指标。你检验这几个管子的性能 ...

基本上是假货,1971、1972连管脚都对不上,中间脚也不粗不圆。希望是可以完成实验就是。
就算买15元左右一只的,也不一定是真的,拆机的几块,完全可以用假的“陈化”处理。

网友:
3950和1970差不多,之前用3950做后级,弄到1.7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本上是假货,1971、1972连管脚都对不上,中间脚也不粗不圆。希望是可以完成实验就是。
就算买15元左右 ...

15元一只?这个价钱可以买到旧的HX260V跟C150了。那里面没假的,其实这些老电台一换电解电容就能用.最起码里面有2053、1970、1971,就是30块一台也划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本上是假货,1971、1972连管脚都对不上,中间脚也不粗不圆。希望是可以完成实验就是。
就算买15元左右 ...

高频功率管中间腿都是E极

网友:
大功率管没匹配好,很容易烧, 玩小功率多好。

网友K:
上次我买的日精数传电台10元一台,我买了两台都是好的,就算是坏的里面可以拆东西也很多包括大功率发射管晶振等等。

网友B:
不错啊,光是那只Rd15就值7块呢,还有那只01驱动管也要2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啊,光是那只Rd15就值7块呢,还有那只01驱动管也要2块,

Rd15是场效应管,可以简单代替1971等等?

网友:
不能直接,1971一般用丙类,而Rd15是场管,需要加一个电压给栅级,偏置电路不同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K:
上次我买的日精数传电台10元一台,我买了两台都是好的,就算是坏的里面可以拆东西也很多包括大功率发射管晶 ...

业余爱好最难搞的就是机壳,这个铸铝带散热片的机壳已经超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业余爱好最难搞的就是机壳,这个铸铝带散热片的机壳已经超值了

对,机壳最麻烦。
恭祝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机壳最麻烦。
恭祝大家新年快乐。

皆为善缘,兔年大吉,六时吉祥,诸事如意!

楼主(2023-02-19):
尝试用2053替代9018,发射距离远了将近一半,大约30米可以接受到。

楼主(2023-11-15):
引用 网友K:
上次我买的日精数传电台10元一台,我买了两台都是好的,就算是坏的里面可以拆东西也很多包括大功率发射管晶 ...

你好,记得你说过1971、1972中间脚是C极就是假货。于是买了一个旧的,应该是真货,但是β几乎为零,1970中间脚是C,也买了一个旧的,β很小。是不是坏的?

楼主:
2SC2053好像找不到拆机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尝试用2053替代9018,发射距离远了将近一半,大约30米可以接受到。

的确是这样,毕竟C2053是专用的发射管,它的高频增益远比9018要高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L:
的确是这样,毕竟C2053是专用的发射管,它的高频增益远比9018要高得多。

买回来荒废一年,今天才知道,这个2053极可能是假货,因为2053字体是凹印的,如果是老货那时候应该不是用这种印刷技术。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回来荒废一年,今天才知道,这个2053极可能是假货,因为2053字体是凹印的,如果是老货那时候应该不是用 ...

我看了你买的2053,不敢确定真假。2053如果能买到圆腿的、中间脚明显比两边的粗、应该是真品。不过后期产品都是方腿的、粗细一样。
按你说的、接上明显的比9018发射距离远,应该是真品。
玩发射应该多预备些发射管。因为我们没有专业的调试设备,没法控制管子的安全,总是一个劲的追求发射距离、越远越不嫌远,最后烧掉发射管是经常事。我最后总结:调试发射机时最好电源供电先别超过11V,等调试完成后在试着加到12V,烧管子现象就少多了。总之是瞎玩

网友M:
引用 楼主:
发两个图,一个是24、一个是158

据我们的判断,这2种都不是三凌原装的。应该是国产替代品,性能需要专业仪器测试确认一下。发我现在手里的2种给你参考一下。

早期的货

早期的货

网友N:
可以嘗試用2SC2851,直接代換,輸出功率還可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N:
可以嘗試用2SC2851,直接代換,輸出功率還可增加。

但是买到的可能也不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据我们的判断,这2种都不是三凌原装的。应该是国产替代品,性能需要专业仪器测试确认一下。发我现在手里 ...

我买的2053是刻上去,不是印上去的,估计印上去的才是真的,刻上去的可能是后期的印刷技术先进了,找不到旧的印刷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的2053是刻上去,不是印上去的,估计印上去的才是真的,刻上去的可能是后期的印刷技术先进了,找不到 ...

2SC2053全新原装的都只有老货,印上去的型号,在2002年就不生产了,2002年后面全部用MOS管了。我常用就是2SK2973和RD01MUS1。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买到的可能也不是真的

去立創商城。

网友:
是啊,要真貨就沒有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据我们的判断,这2种都不是三凌原装的。应该是国产替代品,性能需要专业仪器测试确认一下。发我现在手里 ...

我的证实是假货、

楼主(2024-07-23):
这个2053应该是真品,中间脚粗,半圆形。

楼主:
引用 网友M:
据我们的判断,这2种都不是三凌原装的。应该是国产替代品,性能需要专业仪器测试确认一下。发我现在手里 ...

我的两种和你的很像,但是管脚排列不一样。
基极和发射极对调,大小不一样,按照数据,都不是真的,

网友O:
现在都2024年别纠结2053啦。现在国产的2SC3357,SOT-89封装,除了耐压其他指标都比2053好。。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O:
现在都2024年别纠结2053啦。现在国产的2SC3357,SOT-89封装,除了耐压其他指标都比2053好。。又便宜

你说的我明白,但是有一个是3357不能的,就是推动1970.

网友P:
引用 网友O:
现在都2024年别纠结2053啦。现在国产的2SC3357,SOT-89封装,除了耐压其他指标都比2053好。。又便宜

我测试过,长电的3357在10V供电下100MHz工作,输入2dBm,能输出20dBm。
增益有18dB
这个时候的电流55mA。
输入没有做阻抗变换,输出用一个4:1传输线变压器阻抗变换到50欧

网友:
为啥还买这么老型号的停产管子,用新管子不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测试过,长电的3357在10V供电下100MHz工作,输入2dBm,能输出20dBm。
增益有18dB
这个时候的电流55 ...

谢谢,请问,是不是丙类?还有你是怎么计算出输出阻抗,然后做阻抗变换?还有阻抗变换的做法,最好有实物图。再次谢谢,

网友P: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是不是丙类?还有你是怎么计算出输出阻抗,然后做阻抗变换?还有阻抗变换的做法,最好有实物 ...

常见的输出阻抗和输出功率有一个简单公式:
Po=(Vcc-Vsat)^2/(2Ro)
Po为输出功率,Vcc为供电电压,Vsat为饱和压降,Ro为输出阻抗。
输出阻抗是不能低于管子特征阻抗的。
常见2sc1971在12V状态输出5W,计算出来的Ro就是12R左右。
一般负载是50欧的,12到50欧,用一个1:4变压器来实现,或者使用lc来阻抗变换。
前面提到3357,在10V供电下,在20MHz(5-100MHz测试)能有最大输出23dBm,也就是200mW。
通过计算可以以知道这个时候输出阻抗400欧,所以使用一个4:1变压器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P:
常见的输出阻抗和输出功率有一个简单公式:
Po=(Vcc-Vsat)^2/(2Ro)
Po为输出功率,Vcc为供电电压,Vs ...

你举例的1971,我找到线路图,他输出级不需要阻抗变换也是50Ω。这个对于我来说很困惑。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举例的1971,我找到线路图,他输出级不需要阻抗变换也是50Ω。这个对于我来说很困惑。

这个就是LC来进行的阻抗变换
变压器的一般是宽带用,lc的一般可以带宽要窄很多。
比如100MHz的功放,可以用lc来匹配实现20M左右的宽度。
下图就是一个12R变换到50R的,中心频率100MHz

网友(2024-12-04):
2sc730 比这个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