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准确测量胆机变压器高压端最大输出电流

楼主(2023-01-10):
平时自己绕的变压器,找一些灯丝通的没用的管子接入6.3v绕组,不断增加接入的个数,测量灯丝输出电压降低时接入电子管的数量,能大概判断灯丝的最大输出电流。但是高压端该如何测量最大输出的电流?一直无从下手,网上也查了查,始终没有最佳方案,所以求教大家。如何测量胆机变压器高压端最大的输出电流,谢谢大家

网友:
负载调整率取值不同,输出电流的大小有很大的区间。
作为胆机用的电源变压器,如果知道高压绕组的线径,当然可以很容易计算出最大电流,但是有些成品变压器是无法知道线径的,那就可以通过测量绕组的直流电阻来估算最大电流。
根据经验,作为胆机用电源变压器,负载调整率取5%,基本可保证连续开机,电源变压器温升在可接受范围内,那该电源变压器的高压绕组输出最大电流就是高压绕组空载电压的5%除以该绕组的直流电阻。

网友:
变压器高压只有额定电流,不能使用最大电流。也不要测量最大电流。否则会烧毁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那么麻烦吗?线径与相应载流量难道是摆摆样子的不成???整一个脱裤思维。

我只想测实际值

网友:
用同样的方法,直至变压器冒烟短路,之前的电流就是最大电流

网友:
用你判断灯丝绕组的压降的方式,根据高压绕组的电阻,换算成电压降也是可以的。

网友B:
接负载,通电实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负载,通电实测呀!

用什么当负载

网友:
自己绕变压器前,是按计算选择的电流和线径,绕好测线圈的电阻。

网友:
最大允许负荷就是由发热确定的。确定方法就是负载试验,发热在允许范围之内就是可以的工作状态。准确测量的方法就是测量绕组温度。

网友:
为了变压器的安全,一般的,绕组的载流量(电流密度)取2.5A/mm2,小功率变压器取3A/mm2的也有。
如果知道绕组的线径,就可计算得出最大的负载电流。
如果真的实测,试试给输出一个合适的电阻性负载,并检测变压器温升不超过40--50℃。

------------------------------------------

检测 --> 监测

网友:
是看变压器最大能够承受多大电流?还是实际工作中能够达到的最大值?
估计是前者,俺语文学得不好。
最简单的就是手摸看温升,够了就行,测不测不重要吧?
在线连着胆管测变压器能够承受的最大电流应该对管子不利:
1)单端甲类可以根据静态推算,乙类推挽也可以推算,
2)注入正弦信号加到满幅,示波器看输出波形,再换算,
3)测喇叭音频电压,用功率效率反推初级电流。
不一定对哈

网友C:
根据电压和电流选择多个220v25瓦或15瓦白炽灯串联,接入电路中测量。注意灯泡冷态电阻低,接入灯泡的个数比计算值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根据电压和电流选择多个220v25瓦或15瓦白炽灯串联,接入电路中测量。注意灯泡冷态电阻低,接入灯泡的个数比 ...

当然如果在灯泡串联电路里面加上一个50瓦的300欧姆可调电阻,通过选择灯泡的功率和个数,你可以精确测量400毫安以下的高压电流!

网友:
要做这个实验需要几个基本条件,首先测量各绕组的直流电阻要有足够的精度,按照铜线电阻率计算绕组温升需要相当的精度,一般使用直流电桥。其二要确定允许的温升,一般最高也不能超过85度,使用高等级绝缘材料的另说。加上一定负荷达到稳定温度状态时断电,测量绕组直流电阻,并计算温度。

网友:
确实没有什么办法,只能通过变压器铁芯尺寸、线径等估算,然后再试试发热厉害不厉害。

网友:
电源变压器在设计时就已经确定了额定输出电压电流,电压电流的比值不就是负载阻抗。

在这负载阻抗下,变压器输出电压电流与预定值相符,在运行一定时间里,变压器发热正常,不就合格了!

可以继续增大负载,使输出电压下降(与额定电压比,下降5%、10%)时的电流值。

网友:
我觉着你自己已经回答了自己的问题了。

网友:
17楼,版主回答的最合理。

网友:
加载负载到交流输出电压对比空载下降5%,这个不是绝对准确,理论根据电源变压器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