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A2822的问题

楼主(2023-01-10):
按网上提供的电路图焊接了一个双通道放大器。检查焊接无误后接上耳机,打开电源那杂音大得让我怀疑人生!
难道这是坏的???

网友A:
C1、C2支路均应串联一个电阻,降低闭环增益才行,现在这样的接法是全部40dB增益都用上了,焉有噪声不大之理!

网友:
楼主不必纠结了,按照我64楼的建议来,音响电路就要按照音响的要求来。下图为完整输入部分,绝对不能少,100lk电位器仅为参考可用,阻值任意(根据音源输出阻抗选择),目的只有一个分压输入电平,之所以要有这个是因为2822指标说明很清楚,输入阻抗100kΩ(是芯片内部阻抗,不是你外接电阻就能降低的),因为阻抗很高,输入信号线的屏蔽一定要合格,至少要有编织层。不合格的周围电场就能让输入感应到干扰信号。总之除了输入回路器件能短尽可能短,,输出引线尽量远离输入。
做过很多个2822,当年也算是入门款。唯一无法解决干扰问题的是电脑usb取电音源接主板的,目前无解,除非不取usb口外接供电(不光是2822,其它功放都有这个问题)。
输入阻抗越高屏蔽质量要求就越高。等你上到tda7923 7924这种大功率的,它的输入阻抗也基本100k左右,通电用手触摸悬空的输入端芯片基本就烧了。
按照下图接,上面有楼层芯片输入没有接音量电位器动片端的图是错误的,那个图音量关闭到最小相当于音源被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我修收录机,TDA2822很少坏,供电是3~9v,后面加一个M的,最低供电电压是1.8v.

也可能是芯片本身的质量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TDA2822是小功率功放芯片,不适合做耳放、功率太大、损伤耳朵!做耳放用NE5532之类的运放、输出10~20mW就 ...

输出功率大不是大问题。我可以通过负反馈减少它的放大倍数。最讨厌是怎么也消除不了那些杂音。
你说的外界干扰是有可能的,但如何消除呢?

网友:
不用看了,好的芯片不会这样的。你的坏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您弄到了次品。
我有好几片80年代的SGS公司2822M,最开始用于产生方波和三角波发生器整批设备, ...

有很大可能是次品。我用“longshort”坛友的办法,利用负反馈后杂音减少很多,但还是存在杂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标准电路2822接喇叭外放,接耳机不怕烧耳机哟,声音太大
输入要串电容电阻

我连输入连接线都末接入呢!输入端是空的。

网友F:
这个假货太多,感觉如果不是电路问题,可能中招了。

网友G:
纸上谈兵,看不出猫腻哦!

不过,DIP8的封装,最大电压是1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C1、C2支路均应串联一个电阻,降低闭环增益才行,现在这样的接法是全部40dB增益都用上了,焉有噪声不大之理 ...

应该是多大的电阻(大约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G:
纸上谈兵,看不出猫腻哦!

你的是14脚的,我的只有8脚。可能我的被人切开来卖了。可得两份价钱!

网友H:
不知道你供电电压多少,先降低电压,用4.5伏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知道你供电电压多少,先降低电压,用4.5伏试试看。

一节锂电池供电。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的是14脚的,我的只有8脚。可能我的被人切开来卖了。可得两份价钱!

八脚封装的,只是最大电压有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假货太多,感觉如果不是电路问题,可能中招了。

我是丛一台好的单声道收音机上拆下来的。

网友I:
TDA2822分电压的,有些机器用3V,所以他们专门生产了低压版本的2822,你看是不是电压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八脚封装的,只是最大电压有差异。

谢谢!
我还以为被人切开来卖,所以有那么大的杂音!

网友H:
如果照图做应该没问题,输入端串个4.7U电容看看,R1,R2千万不能省掉,我做过BTL的,喇叭上并联的电容要改成0.1U,不然自激干扰大。

楼主:
引用 网友I:
TDA2822分电压的,有些机器用3V,所以他们专门生产了低压版本的2822,你看是不是电压太高了

我用一节锂电池供电,不应该太高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多大的电阻(大约范围)?

先将1脚和8脚之间、3脚和5脚之间的电阻值量一下,各个版本不同,我手里的一个14脚简化8脚版(S后缀,SGS)是58K欧,另两个ST的则是51K欧。注意表笔方向,选大的值。

通常功放增益在26dB左右可以有比较满意的底噪性能,26dB相当于20倍增益,若量得阻值为51K欧,则除以20得2.55K欧,可用一个2.4K欧的电阻与电容器串联,此时电容器的值减为3.3uF就足够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八脚封装的,只是最大电压有差异。

原始版本是SGS的14脚,后简化为8脚,后缀S。现在这两个版本都买不到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还以为被人切开来卖,所以有那么大的杂音!

过节了,你也找点乐子!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照图做应该没问题,输入端串个4.7U电容看看,R1,R2千万不能省掉,我做过BTL的,喇叭上并联的电容要改成 ...

全部按图施工,一个元件都没省!而且输入端除所需元件外,什么都未接(信号还末输入)。就连信号连线都没有。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用一节锂电池供电,不应该太高吧!

我同学以前专门卖2822的,他们说是电压高点都不行,我只是建议试试,不一定对,正常的2822一般连好线都会响的,噪音也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将1脚和8脚之间、3脚和5脚之间的电阻值量一下,各个版本不同,我手里的一个14脚简化8脚版(S后缀,SGS ...

谢谢!我去试一下!
你指的电容值是把原100u改为3.3u?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过节了,你也找点乐子!

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快快乐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始版本是SGS的14脚,后简化为8脚,后缀S。现在这两个版本都买不到了。

老版本的是不是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同学以前专门卖2822的,他们说是电压高点都不行,我只是建议试试,不一定对,正常的2822一般连好线都 ...

谢谢!我去找两节1.5V电池试试!

网友J:
看看用的什么电源,电池还是可调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看用的什么电源,电池还是可调电源

我用的是一节锂电池。

网友E:
标准电路2822接喇叭外放,接耳机不怕烧耳机哟,声音太大
输入要串电容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去试一下!
你指的电容值是把原100u改为3.3u?

是的,因为串联电阻的阻值比较大,和电容器组合后的极点频率最好要保持相近,现在的值是20Hz。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版本的是不是比较好!

老版本的内部电路用值比较保守,使用起来应该比现在的强一些。

网友K:
引用 楼主:
全部按图施工,一个元件都没省!而且输入端除所需元件外,什么都未接(信号还末输入)。就连信号连线都没有 ...

TDA2822布线不好,很容易自激,有时候听到的就是很大的噪音。

你先测一下 静态电流,如果过大,就是自激了。

网友L:
这个是推动喇叭的,功率大概几百豪瓦,你接耳机只需几豪瓦功率,用它当然声音巨大了,振坏耳机,振坏耳朵都很正常。赶快换喇叭再试吧。另外,信号输入端要接好音量电位器,音量调到最小再试。

网友M:
2822输入端阻抗很高,调节音量的电位器不可少。

网友N:
电路的怒倍儿网络不能省,而且好像这东西本身底噪就不小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全部按图施工,一个元件都没省!而且输入端除所需元件外,什么都未接(信号还末输入)。就连信号连线都没有 ...

输入端除所需元件外,什么都未接(信号还末输入)。就连信号连线都没有。

电位器也没接????????

输入端直接悬空不可

网友O:
分电压档次的,3V、6V、9V、12V。

原装的DIP8脚,都是12V的。

网友J:
短路输入试试,看看还有噪声吗

网友O:
还有,不能直接用低阻抗耳机!TDA2822是功放IC,不是运放前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因为串联电阻的阻值比较大,和电容器组合后的极点频率最好要保持相近,现在的值是20Hz。

20Hz!?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版本的内部电路用值比较保守,使用起来应该比现在的强一些。

我这个是从一旧收音机上拆下的,可能也有十年了吧?不知什么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K:
TDA2822布线不好,很容易自激,有时候听到的就是很大的噪音。

你先测一下 静态电流,如果过大,就是 ...

大约是10ma附近。不应自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是推动喇叭的,功率大概几百豪瓦,你接耳机只需几豪瓦功率,用它当然声音巨大了,振坏耳机,振坏耳朵都 ...

我末接输入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M:
2822输入端阻抗很高,调节音量的电位器不可少。

谢谢!电位器体积太大,我试一下把10K电阻改为1K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N:
电路的怒倍儿网络不能省,而且好像这东西本身底噪就不小

图中所有元件都焊齐全了。

网友P:
买过几次2822,贪便宜买了淘宝上2角一个的那种,静态噪声很大;也买过据说原装的1元-2元一个,声音明显很好,静态噪音很小。

网友M:
引用 楼主:
谢谢!电位器体积太大,我试一下把10K电阻改为1K试试。

保留10k电阻不变,输入用电容隔直,输入端用两个电阻分压代替电位器,也可用微调电阻。目的是保证合适的输入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入端除所需元件外,什么都未接(信号还末输入)。就连信号连线都没有。

电位器也没接???????? ...

上面不是有两只10k的电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分电压档次的,3V、6V、9V、12V。

原装的DIP8脚,都是12V的。

原收音机用三节1.5V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J:
短路输入试试,看看还有噪声吗

短路输入端就安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还有,不能直接用低阻抗耳机!TDA2822是功放IC,不是运放前级。

32欧姆的耳机不知是不是低阻?

楼主:
引用 网友P:
买过几次2822,贪便宜买了淘宝上2角一个的那种,静态噪声很大;也买过据说原装的1元-2元一个,声音明显很好 ...

那我这个就可能是低端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M:
保留10k电阻不变,输入用电容隔直,输入端用两个电阻分压代替电位器,也可用微调电阻。目的是保证合适的 ...

好的或者可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Q:
肯定是你焊接的电路有问题

我已检查过N次了!而且不可能两个声道出现相同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Q:
输入端不能悬空  2822的输入阻抗很高 悬空会引起很大的噪声

上面有两只10K的电阻!

网友L:
不接信号不等于没有信号,输入端悬空就会拾取干扰信号,请你把输入端用1uF电容接地,再接喇叭(不是耳机),听听还有噪音吗?如果电路没问题,芯片没问题,应该听不到噪音了。推喇叭用的功放芯片,质量再好你用耳机听也会有噪音,除非你加了分压衰减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约是10ma附近。不应自激吧?!

高了,我玩过很多2822,3.7V供电,静态电流都<7mA,6V供电静态电流也就7.2mA左右。

检查一下8、5脚的两个电容吧,走线不能长,最好紧贴着8脚和5脚。

网友:
一个TDA2822学问这么深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接信号不等于没有信号,输入端悬空就会拾取干扰信号,请你把输入端用1uF电容接地,再接喇叭(不是耳 ...

谢谢!
就是说这IC不合适用耳机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