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朋友知道安键 DTS-09收音机 外壳粘手的问题。

楼主(2023-01-10):
安键 DTS-09收音机 外壳粘手的问题,不知道哪位朋友会处理啊,先谢谢了。

网友:
俗称橡胶油 网上搜 买溶剂解决

网友:
你需要一瓶82年的酒精

网友:
风油精、餐巾纸,干干净净。

网友:
用酒精可以,还有听说用皮鞋油

网友:
就是油污,把外壳单独使用洗洁精加温水清洗即可。

网友:
香蕉水擦一遍就好了。

网友:
不要使用带有腐蚀性的溶剂擦洗,擦掉漆了无法挽回,有位机友极力推荐汽车的前挡风玻璃清洁剂可以清除机壳橡胶油,可以试试看,慎重操作,我也不敢打包票。

网友:
我一台小型监视器外壳也曾粘手,我是拆下外壳用棉布吸水后蘸洗衣粉,洗衣粉要有点颗粒状擦外壳,再用清水冲洗干净就光滑不粘手了。楼主可先用电池仓盖试一下,以免机壳材质与我的不同而不可用!仅供参考。

楼主:
谢谢以上的朋友

网友:
我用这个慢慢反复擦洗,就简单解决了。

网友:
这种胶油版挺烦人的,擦不好机子上的字体会擦掉,小心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