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波和长波有相同的台

楼主(2023-01-10):
北京地区,中波1143和1251广播电台,对应在长波有相同的台231和339,频率相差都是912,如何解释?

网友:
我也遇到过,是我的飞利浦D 1875;

肯定是机内窜的,或者机器有毛病;

现在根本没有长波了!

楼主:
这2个中波台比较强,感觉是发射台产生了相差912的长波。

网友:
其实就是1143台,不过是内差1143-456=687本振收的,你用长波段收231+456=687本振(外差)。前提是本地强台,长波段收231本振687时输入电路失谐。

网友:
288KHz以上就是导航台的频率了,所以完全有可能是串进来的镜像台。

网友:
就是收的镜像台。楼主的收音机中频是456KHz。长波231+中频456=687,687是接收231时本振频率。1143-687还等于456。所以1143是231的镜像频率。

网友A:
这就是镜像台,我在辽宁抚顺住,用pl450和pl600还有迪桑的机器,从来没有收到过长波节目,长波段只有一个中波台,此台有卖药的节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镜像台,我在辽宁抚顺住,用pl450和pl600还有迪桑的机器,从来没有收到过长波节目,长波段只有一个中 ...

离蒙古近,可以试试164KHz和209KHz,时间是凌晨前和入夜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