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生产的500万用表表盘很别扭

楼主(2023-01-10):
一块70生产的500万用表,表盘与我认知的完全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阻刻度不是最长弧线,而是在比较短的弧线上。难道这个表是专门测电压用的?

原来楼主别扭在这里,纠结与电阻弧线不是在表盘最顶端外侧。

一般万用表都是测直流精度高,测电阻精度低。把电阻档弧线放在最外侧,实际上浪费了直流精度的显示。

电阻档本身精度就低,放在外侧相当于放大了误差,显示精度再高也会失去意义。

电阻档放在里测,更会体现“刀刀压线”,岂不更好。

这就是设计理念的不同。

好表都是电阻档在里测,比如18表,35表。

看惯了就好,这表盘显示够清晰了,你看看18表,那是真别扭。

网友:
引用 楼主:
误差在出厂范围内。就是表盘只有一根DC电压刻度,而且电阻刻度不是在最大弧长刻度上的。

蚌埠500表,国产经典表,里面做工非常好,我有一个,50多年精度正常。

网友:
老表,里面好最重要

网友A:
不知道这个表的准头如何?

网友B:
表盘清晰,交流线性均匀,好极了,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个表的准头如何?

误差在出厂范围内。就是表盘只有一根DC电压刻度,而且电阻刻度不是在最大弧长刻度上的。

网友C:
这种表盘略微缩短了电阻档刻度的弧线长,读数分辨率略低点,但使得主功能即交直流电压及直流电流的读数分辨率提高了。
可能常见的是电阻档刻度在最上端的500表,即所谓先入为主,偶见这种就觉得有点不自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盘清晰,交流线性均匀,好极了,有问题吗?

电阻刻度不是最长弧线,而是在比较短的弧线上。难道这个表是专门测电压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表盘略微缩短了电阻档刻度的弧线长,读数分辨率略低点,但使得主功能即交直流电压及直流电流的读数分辨 ...

测电阻我老看最顶的那根刻度。

网友:
这个表比较适合电工使用,因为电工测量电压比较多些,作为电子爱好者维修来说,电阻和电压测量差不多,平时大家习惯于最上面一条弧线是电阻刻度的。指针万用表包括进口的几乎都是最上面一条是电阻刻度。
另外进口表电压电流刻度几乎全是三的整倍数,国产的就是五的整倍数比较多。我觉得三的整倍数分档就比较均匀。

网友:
年代比较早的500型都是这样。这种刻度盘需要配用氧化亚铜或锗二极管作为交流电压测量时的整流,否则交流电压刻度线对不上。

网友:
这块表可能主要使用对象是电工,电流电压是主要测量指标,电阻档只看个大概。

网友D(2024-03-05):
还有就是500表一个单独设计:10V档单独设一条弧线,感觉挺纳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就是500表一个单独设计:10V档单独设一条弧线,感觉挺纳闷的

虽然是10V档,其他档也用的不少,和最外圈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