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olte

楼主(2023-01-10):
手机上测试了一下VoLTE通话。
两部手机上都测试了:手机本身支持。至少系统上有相关的开启操作。
开启之后,通知栏上有明显的VoLTE标志。
可是打电话的时候,始终不出现高清通话界面。
请问是怎么回事?(问了手机服务商,说通讯系统没问题)

网友:
手机型号和系统版本多少

网友:
苹果不支持VOLTE的高清通话。换比较新的全网通的安卓机试一下 。
另外高清通话的标志各家不同,比如华为是在拨号钮那里显示了很小的“HD”。
打电话时用的是电路交换还是VOLTE,是手机和网络协商的结果,不理解你想要的提示标志是什么。
如果你是想使用视频通话,在拨号时有选择的

网友:
双方都要开通,音质明显好很多

网友:
我的是cdma的,开通volte后音质到没觉得有提升。主要好处是接通速度变快,通话时网络不中断。

网友:
我的手机上双卡都有HD的标志,但没有对比过。

网友:
如果是水果机,开通volte后还是不能视频通话的,水果机用自家的facetime

网友A:
开通了干嘛,开通了就强制你给别人打电话说时看广告,还很大声的!烦都烦死了,我是找到开关把它给关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通了干嘛,开通了就强制你给别人打电话说时看广告,还很大声的!烦都烦死了,我是找到开关把它给关闭了。

开通了就有广告吗?那可真是烦得很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通了就有广告吗?那可真是烦得很

我这中国移动2G信号不好,打电话声音卡顿听不清,几年前用的就是Volte了,通话质量明显变好了,清晰不卡顿,因为我这中国移动4G信号很好(2G中国移动好像是不想维护了,投诉多次,依然不好,反而4G信号挺好)。

我没有感觉到广告或者是骚扰电话变多,反正我觉得比之前2G信号通话效果好多了。
再说现在的智能手机都有骚扰拦截功能,只要设置得当,可以过滤掉,大部分的骚扰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