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1-3电子管收音机中频偏移怎么调?

楼主(2023-01-10):
测试发现收到台后,中频465k偏移了50k,大约在520k,调整本振线圈L5时,520k的中频没有相应变化是怎么回事。线路图上本振C4的3-10p可调电容,是一个那种线绕的磁管可调电容,就是可以拆掉几圈变小那种,拆了就不能回去那种,没敢动,是不是必须调C6-b这个电容本振频率才会变化?

网友A:
中频520k,你是怎么测试出来的?

网友B:
此时天线调谐频率是多少?中频严重失谐。

网友:
用高频信号发生器送465KC中频,然后调节中周磁芯,到输出信号最大即可。

网友C:
调C4是调统调高端用的,跟中频有关系吗?

中频偏移很好调。

找到一个可以收听的电台,比如738KH, 然后用数显收音机调到738+465=1203KH.
转动收音机旋钮,让数显机接收到1203震荡信号。
调整两个中周到738信号最强,中频自然就是465KH了。

网友:
楼主是按线路图仿制机器吧?中频偏移是中频谐振失调,和本振没什么关系。外差级装好初始化调试首先确定准中频,就是对中频变压器进行校准!这个是一定要装好各个部件走线固定以后的拆能开始的,因为走线会产生杂散分布,移动后会有变动!你可以测出中频频率校准本振频率不是问题吧?

网友:
“测试发现收到台后,中频465k偏移了50k”
这种说法本身就很费解,暂不说是如何测试出的结果,意思是收到640K,1000K,1500K的电台都能得到520K的中频?那么说,是振荡回路的问题,但是,520中频是过不了465K通道的,因此是收不到台的哈。

网友D:
你是用什么方法测试的?在电路的哪个点测得的这个结果?一般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出现,在本振输出点测的信号,是随可变电容器的转动,频率从980KHz左右到2100KHz之间变化的!在检波输出端也只能测到465KHz中频输入信号的大小,不知叠加出的信号在哪里测出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调C4是调统调高端用的,跟中频有关系吗?

中频偏移很好调。

朋友,请教下,您说的用数显收音机收听震荡信号,请问数显收音机收到电子管收音机的震荡信号是啥声

网友:
转动时跨过数显机谐振点有鸟叫,对准了应该无声或很低的丝丝电流声。不一定对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频520k,你是怎么测试出来的?

用信号源发AM载波信号不加调制不就是了吗,测检波前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时天线调谐频率是多少?中频严重失谐。

但是调整天线也只是幅度变化,520k频率纹丝不动,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用什么方法测试的?在电路的哪个点测得的这个结果?一般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出现,在本振输出点测的信号, ...

检波前是有465k载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C4是调统调高端用的,跟中频有关系吗?

中频偏移很好调。

你说的是调C3吧,C4是本振上的,不是天线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中频无论如何也不会低到520K,

比465k高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朋友,请教下,您说的用数显收音机收听震荡信号,请问数显收音机收到电子管收音机的震荡信号是啥声

回朋友,数显机收到振荡信号没有声,看信号强度显示条到最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朋友,数显机收到振荡信号没有声,看信号强度显示条到最大。

收到谢谢朋友指导,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回朋友,数显机收到振荡信号没有声,看信号强度显示条到最大。

朋友顺便请教您个问题,晶体管检波输出的声音信号是不会比电子管检波输出的声音信号强?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朋友顺便请教您个问题,晶体管检波输出的声音信号是不会比电子管检波输出的声音信号强?

这个我说不准,印象中是晶体管检波输出更强一些,因为电子管检波内阻比较大。

但是您不要纠结这个问题,因为电子管收音机灵敏度很高,被检波信号都足够强,对于强信号来说,晶体管和电子管检波的效果差异不大,晶体管检波太灵敏了反而容易引起失真。我们不追求像矿石机那样的弱信号检波。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信号源发AM载波信号不加调制不就是了吗,测检波前的信号。

载波信号,就是调制信号!465KHz就是高频调制信号,400Hz或1000Hz就是载波的音频信号!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说不准,印象中是晶体管检波输出更强一些,因为电子管检波内阻比较大。

但是您不要纠结这个问题 ...

好的谢谢朋友指导,我自己装了一台收音机用的就是6H2检波,发现猫眼不爱闭合,怀疑是检波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载波信号,就是调制信号!465KHz就是高频调制信号,400Hz或1000Hz就是载波的音频信号!

载波不加调制不行?看来你没有用过调制信号源,有个参数是调制幅度,可以0-100%设置,设置到0就是没有调制幅度,也就是等幅度的载波信号,经过混频就是465k的等幅度正弦波的中频信号。如果加上100%调制,就把你说的音频信号调制到载波幅度上,不知道我这样解释大家明白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载波不加调制不行?看来你没有用过调制信号源,有个参数是调制幅度,可以0-100%设置,设置到0就是没有调 ...

没明白!am和ssb都是调幅信号,AM调制率达到100%也不会对载波频率产生影响!你的信号源可以调整调制率,难道没有465中频输出吗?校准中频就是短路本振线圈让本振停振,断开输入回路的中频滤波器,从天线输入调整中频变压器使输出信号最大!你的调整方法有问题呀

网友:
我到现在也没明白过来LZ说的偏是咋回事。问了也不回,就一个劲的认偏。

频率这个东西,和测试方法,测试的位置,信号的形式都有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好的谢谢朋友指导,我自己装了一台收音机用的就是6H2检波,发现猫眼不爱闭合,怀疑是检波出了问题

高级的机器都是用6H2检波,不在乎多用一只电子管。普通的都是用6N2的栅极和阴极,它们之间距离更近,肯定检波效率比6H2的好。但是它们之间真实的差别我没有亲自比较。猫眼闭合与几种因素有关,逐个排查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高级的机器都是用6H2检波,不在乎多用一只电子管。普通的都是用6N2的栅极和阴极,它们之间距离更近,肯定 ...

看来猫眼动态显示差,荧光显示不灵敏,是电子管收音机常见的问题!我就遇到过好几台同类问题的机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看来猫眼动态显示差,荧光显示不灵敏,是电子管收音机常见的问题!我就遇到过好几台同类问题的机器!

应该还是信号差的问题。我的自己装的电子管收音机用矿石机用的长天线,收中波台几乎个个都是猫眼全开,收短波也有许多全开,跟信号强度直接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还是信号差的问题。我的自己装的电子管收音机用矿石机用的长天线,收中波台几乎个个都是猫眼全开,收 ...

问题的现象是,收台信号正常,音量也很大,猫眼指示不闪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还是信号差的问题。我的自己装的电子管收音机用矿石机用的长天线,收中波台几乎个个都是猫眼全开,收 ...

猫眼管換新后,状态照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仔细检查猫眼电路,各元件,那个大电阻很容易变值,从AGC信号来源查起,感觉是哪里必有毛病。

谢谢提供维修建议,其实,猫眼管相关元件和连接线路都查过了,有怀疑的元件也果断换新了,但问题就是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