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两个蓄电池如何充电?

楼主(2023-01-11):
家里有个制氧机,翻出来用,发现电池不能直接插上充电,前两张照片是一个制氧机电池,有两个插孔,没有标志,左面那个孔是否是充电孔?右面那个应该的输出电源吧?为啥两个孔不一样大,开关电源比这个大,不知道设计怎么考虑的?
第三张照片电池只有一个输出插口,没有充电插口,怎么充电?谢谢!

网友:
前面2图的电池包应该是先经过充电器充电后给机器用的。
最后一图则应该是插头插入机器利用机器充足电,然后可以拔掉电源线方便移动使用。

网友A:
大小不能一样,怕有些“大聪明”直接插上去
防呆设计

网友:
防呆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小不能一样,怕有些“大聪明”直接插上去
防呆设计

嗯,防止错误操作,前面的制氧机带的开关电源是17v,用这个17v电源接个大小头转换插上就可以给14v电池充电吧?大小头还不好找!

网友B:
下面那个是老式摄像机电池,密封的铅酸电池,插头既能充电也能放电。库房里扔了十几块这种电池,在就报废了。
这种老货九十年代出厂,到现在至少20年,没啥用扔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面那个是老式摄像机电池,密封的铅酸电池,插头既能充电也能放电。库房里扔了十几块这种电池,在就报废了 ...

噢,正好是12v的,试试看车机能不能用?充电需要多少v?

楼主:
防止错误操作,具体到这个,是怎么回事?

网友C:
铅酸电池的那个,可以锯开外壳底板掏空瓤子,密封装进18650和充电宝电路板。折腾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噢,正好是12v的,试试看车机能不能用?充电需要多少v?

这玩意年龄太大了,我这有十几块这种电池,七八年前试了试,全都不行了。

非要充电试试的话,充电电压13.8V,电流按标称容量的1/10设定吧,充个十几小时。容量好像是3AH,充电电流就300mA吧。
如果能在旁边照料着,充电电压也可以设定在14.5V,电流还是300mA,手摸外壳温热以后就停止充电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年龄太大了,我这有十几块这种电池,七八年前试了试,全都不行了。

非要充电试试的话,充电电 ...

嗯,谢谢,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铅酸电池的那个,可以锯开外壳底板掏空瓤子,密封装进18650和充电宝电路板。折腾吧

哦,思路不错啊!

网友D:
老款的摄像机电源是卡口的,可以拆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款的摄像机电源是卡口的,可以拆下来的

第一个电池组怎么充电啊?

网友:
用锂电充电器充小头子插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