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收录机可接收调频和中波 但是接受不到短波

楼主(2023-01-11):
各位大佬 这种情形 大多数情况是不是都是中周内置电容失效了?谢谢

网友:
还是查查波段开关和短波回路的线圈、电容吧

网友:
短波的背景噪声如果比之前的要小,也有可能是短波前端信号放大的场效应管坏了,这种管子很娇气,容易被静电击穿。

网友:
一,有关的开关是否可靠?

二,必须有背景噪声,才有可能收到电台;

三,天线。

网友A:
是不是都是中周内置电容失效了------我觉得不是。中波 和短波除了变频级切换频率,其它电路都是共用的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大佬的专业指点指点!我逐步排查 开关 线圈 电容。背景噪声是有的但是不大 目前感觉前端信号放大的场效应管比较可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都是中周内置电容失效了------我觉得不是。中波 和短波除了变频级切换频率,其它电路都是共用的

嗯嗯 谢谢谢谢 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 中波台少 但是能收到 说明中频检波音频这些共享部分应该还能工作

网友:
觉得应该重点检查转换开关:录放开关、波段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波 调频能收到台说明公共通道问题不大,重点检查一下波段开关短波元器件等

这是最实在的,也是最有效的方法,检查短波震荡电路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