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块适用于TEF6638、TEF6686和SAF7751的LCD12864显示 STM32控制板

楼主(2023-01-11):
适用于TEF663X、TEF668X和SAF775X三款芯片的大部分版本。参考egg的WTCRC控制板操作逻辑,可以相互参照使用。

(一)设计目的
WTCRC控制板制作简单方便,功能实用丰富,但其采用LCD1602屏幕,导致显示内容受限,也较难改进。故在原基础上,换用LCD12864屏,增加部分显示内容,设计了此控制板。

(二)主要硬件
STM32L051C8T6
LCD12864屏(ST7567主控或其他兼容主控)
HS0038/HX1838之类的红外接收头
RX8025t(可选)

(三)主要特性
1、有 休眠 和 电源 按键,方便做便携机。
2、支持红外遥控,能实现全功能控制。
3、附加RX8025t芯片实现时钟功能。
4、采用中文菜单界面,便于理解和设置。
5、使用MCU内置EEPROM,省去外置24C16芯片。

(四)部分功能介绍
1、可接实体按键6个,分别为调谐类型切换、步进切换、波段切换、带宽切换、休眠键和电源键。
2、编码器两个,分别是频率和音量编码器。另,通过两个编码器,能实现所有操作。
3、支持NEC协议的红外遥控器(比较普遍),需手动设置各按键对应功能。加入数字键 0-9、小数点、频率输入按键。
     遥控数字键可实现 直接存取功能 和 频率输入 功能。
       > 数字键直接存取
         长按保存,短按跳转。
       > 频率输入
         先按频率输入键。按数字键输入频率,FM等MHz需要用到小数点按键。最后按输入键确认。
        (注意,输入过程中超时会自动确认)

4、如安装rx8025芯片,则可以使用定时切台、定时开关机等功能,且休眠或关机(电源不断开)后能显示时钟界面。
5、定时切台功能。到设定时间后可跳转至指定频率。可设置10组。
6、定时开机或定时关机。可分别设置3组时间。
7、存台整理。对当前波段的已存电台,按照从低到高的重新排序,并删除重复保存的电台。
8、FM频率扩展。FM默认频率范围为87至108MHz,开启后变为76至108MHz。
9、可选3组FM存台区域,方便不同地点切换收听不同电台的情况。
10、可扩展74HC595静态显示模块。网上有售5位模块,直接连上就行,打开附加显示选项,74HC595选择共阳极。
11、上电时长按编码器,可进入编码器测试界面。此界面可清除存储,如因设置错误导致进不了界面的,可在此重置或清空存储。
      音量值67 + 频率值77,按确认清空内置存储。
      音量值67 + 频率值97,按确认重置参数设置。

(五)应用电路图和DEMO板
详见附件。

(六)具体使用方法
控制板制作好后刷入相关软件,与收音模块连接好对应的线路。如直接用车机上模块,需先断开相关线路SCL、SDA和RST。收音模块要通电。
      6686模块  连接SCL、SDA和GND 三根线。
      6638或7751模块 连接SCL、SDA、RST和GND 四根线。

注1:控制板上有VCC输出,同输入电压,且受控制,建议使用。
注2:I2C线SCL和SDA上有接上拉电阻,并接入3.3V。如车机板上有接上拉电阻,请注意电压是否一致。
注3:各版本均有测试,但部分功能用的不多,可能存在BUG。欢迎大家反馈。
注4:强烈建议自己画板,各项功能根据自身需求选择使用。
注5:DEMO板比较简单,把MCU焊好就成功了大半,像我不熟练的可以上助焊剂。

【部分图片】

楼主(2023-04-09):
引用 网友A:
用了一段时间,有个问题就是音量调成零后在开机声音会变很大

是有这个问题,用6686比较明显。下载最新固件试下

楼主(2023-06-07):
51楼的 6686固件拷贝错版本了。请刷下面这个。

楼主(2023-03-11):
固件更新,建议使用。请解压后刷入

>加入工厂模式菜单,可选择隐藏不常用的菜单项目(如音频输出、音频直出;晶振选择、编码器类型、编码器方向、遥控设置、附加显示、74hc595;信号发生器)。关闭选项后,菜单更清爽。
>修正部分已知BUG

网友(2024-03-03):
引用 网友B:
各位大神,按照楼主的方案制作的控制板,加电屏幕不亮正常吗,另外用ST-LINK V2刷程序,软件也检测不到芯片 ...

刷单片机程序时检测不到芯片,说明芯片引脚有虚焊,或者四根线线序不对。正常情况下打开刷机软件设置好芯片型号就会看看目标芯片已连接。选择好需要刷入的正确的版本,点自动就可以看到进度条了。

楼主(2023-03-18):
引用 网友C:
支持频段多少?有fm以外的mw sw什么的吗,谢谢!

支持 LW / MW / SW / FM  ,主要看对应的收音芯片

楼主(2023-02-13):
引用 网友A:
楼主,AMP_CTL网络接什么呀

可用作功放控制。收音开输出高电平,关输出低电平。

网友(2023-01-11):
沙发 先做下 再细看

网友D:
尺寸多大啊, 我给你做个外壳

网友:
大神给力啊

网友:
大神给力!下载学习学习

网友:
感谢红绿蓝大神

网友:
大公无私,
感谢提供全套资料!

网友E:
PCB板的和外壳机子布局不是一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尺寸多大啊, 我给你做个外壳

哈,感谢。纯手工挖孔,成品随缘,最多放床头早上定时开机听听。

楼主:
引用 网友E:
PCB板的和外壳机子布局不是一样的吧

肯定的,有好几版,大家可以根据自身需求画板。
最下面的那个,非便携放桌面的,操作全部用遥控,也是最常用的。

网友:
给力!感谢提供全套资料!

网友:
大神无私分享,给力

网友:
厉害!
回头我也找片来玩玩

网友:
这个文件能不能用手机下载和解压呢?

网友:
不错,超级好看,个人觉得太细小一点就好,板子还有压缩空间,我一般都是做很小的

网友:
赞一个,DIY又多了一种新选择!

网友:
紧跟大佬步伐,多搞机,搞好机~

网友:
目前看不懂,努力学习

网友A(2023-02-13):
楼主,AMP_CTL网络接什么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用作功放控制。收音开输出高电平,关输出低电平。

感谢,打板焊完不亮,请问楼主,芯片只能用stml051c8t6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打板焊完不亮,请问楼主,芯片只能用stml051c8t6吗?

对,只能用 STM32L051C8T6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打板焊完不亮,请问楼主,芯片只能用stml051c8t6吗?

数据刷进去了吗

网友:
成功了,屏幕有地方连错线了

网友F:
请问,睡眠或者关机状态下,待机电流能做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睡眠或者关机状态下,待机电流能做到多少?

小于1mA吧,没仔细测

楼主:
用此控制板做了台便携机

网友(2023-03-15):
做工很漂亮!

刚在测TEF6686,工作电流170mA,收音正常,请问楼主有测试过吗,我测的这个电流值正常吗?

这个电流值就只能做台式机了,做便携,电池不好弄了

楼主:
电流就是这么大。。 6686 200mA,6638 250mA, 7751 600多mA 。 用稍微大点的电池就行,听几个小时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感谢,打板焊完不亮,请问楼主,芯片只能用stml051c8t6吗?

6638板子师自己做还是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6638板子师自己做还是买的?

闲鱼有比亚迪车机模块,16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G:
6638板子师自己做还是买的?

模块是6686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用此控制板做了台便携机

楼主的3d打印机如果用的klipper,可以调一下压力提前试试,圆周外层有挤出不足引起的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3d打印机如果用的klipper,可以调一下压力提前试试,圆周外层有挤出不足引起的间隙

买的品牌成品机,刚玩,下次调整试试

网友C:
支持频段多少?有fm以外的mw sw什么的吗,谢谢!

网友A:
用了一段时间,有个问题就是音量调成零后在开机声音会变很大

网友(2023-04-19):
红绿蓝老师,晚上好。折腾一晚上,点亮了7751。有个问题:2301的电流貌似启动有点困难,所以跳线了,估计AO3401、 wst2333或者a1shb才行。

网友I:
还有个问题,不知能兼容BYD 模块的6686不?12M的晶振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还有个问题,不知能兼容BYD 模块的6686不?12M的晶振

内有工厂模式菜单,里面有晶振选择,9.216和4和12mhz

网友:
引用 网友J:
内有工厂模式菜单,里面有晶振选择,9.216和4和12mhz

哇,这个系统好全

网友A(2023-05-30):
楼主,6686接收短波时声音忽大忽小,换了天线还是这样,有没有改善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6686接收短波时声音忽大忽小,换了天线还是这样,有没有改善的办法

短波声音时大时小本来就正常

网友:
这个太厉害了,DIY新高度

楼主:
程序更新,希望是稳定版本了。按需更新,正常使用可忽略
顺便说明下I2C地址,使用时注意I2C地址匹配
7751 : 0x38
6638 : 0xC0  //(pin 94 : HOST_WS) 和 (pin 96 : HOST_BCK) 均通过10k电阻接地
6686 : 0xC8  //(PIN26 : GPIO_2) 通过10k电阻接地

补充内容 (2023-6-7 22:35):
6686的固件拷错版本,请刷 58楼的

网友:
灵敏度、选择性能超过X生的旗舰机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程序更新,希望是稳定版本了。按需更新,正常使用可忽略
顺便说明下I2C地址,使用时注意I2C地址匹配
7751 ...

大佬你好,刷1.71的程序后屏幕会显示乱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你好,刷1.71的程序后屏幕会显示乱码

以前的固件正常不, 是一直乱码 ?方便的话上传图片看看

这几个目前我都在用,没发现有乱码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的固件正常不, 是一直乱码 ?方便的话上传图片看看

这几个目前我都在用,没发现有乱码情况

好的,我晚点拍个照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前的固件正常不, 是一直乱码 ?方便的话上传图片看看

这几个目前我都在用,没发现有乱码情况

开机能正常显示,进到设置后只显示这个,1.52的固件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能正常显示,进到设置后只显示这个,1.52的固件可以正常使用

屏幕斑纹是之前除胶弄的,一直用着没事

网友(2023-07-11):
楼主你好,我想请教一下,这个版本,7751的IIS输出和SPDIF输出是哪几个引脚呢。

楼主:
下图供参考。I2S输出可以4个,SPIDF输出2个。顺带提醒下,需要在菜单中选择开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图供参考。I2S输出可以4个,SPIDF输出2个。顺带提醒下,需要在菜单中选择开启

收到,谢谢你的指导。

网友(2023-09-11):
大神给力,学习学习。。。

网友:
有源程序吗?

网友K:
有问题请教,重新设定了I2S输出 按哪个按键保存并推出?
现在是每次设定了关机再开机又得重新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有问题请教,重新设定了I2S输出 按哪个按键保存并推出?
现在是每次设定了关机再开机又得重新设定。

按确定保存。

用的什么版本?
固件刷最新版本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确定保存。

用的什么版本?

好嘞,我试试。感谢!

网友:
感谢大神分享!
重新拾起电烙铁,准备搞个试试

网友:
大佬好!能不能讲一下刷代码的方法,另外代码可以提供下吗?

楼主:
程序压缩后也有大几M,发QQ群里了。基于6686的,另外两个稍微改下收音模块就行。

网友(2023-10-12):
qq群是哪个?

网友:
群号902749196   SAF7751收音机DIY

网友L:
按图画了个板,刷完固件后屏背光亮,无显示,开关机按键不管用,什么都不管用,只有背光亮。上电屏背光就亮,PA3引脚上始终高电平,整不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按图画了个板,刷完固件后屏背光亮,无显示,开关机按键不管用,什么都不管用,只有背光亮。上电屏背光就亮 ...

启动时串口能输出启动状态情况,可以接串口看看。如果什么都没显示考虑MCU问题,未刷成功或者启动不正常。
波特率115200;

刷7751或6638的固件(6686要刷区分V102、V105固件)

网友M:
引用 楼主:
启动时串口能输出启动状态情况,可以接串口看看。如果什么都没显示考虑MCU问题,未刷成功或者启动不正常 ...

可不可以用c8t6的最小系统板搭

网友L:
没什么启动的呀,接电背光就亮,别的也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可不可以用c8t6的最小系统板搭

STM32L051 的最小系统板应该比较少。。。建议画板,可以把红外、8025等非必要模块都去除,按键都可以不要,剩下没几个原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没什么启动的呀,接电背光就亮,别的也没反应

上电就是开始启动

网友:
请问如何进入工厂菜单啊?

网友:
求助:
FM只有沙沙声,其他波段也没有电台,怎么回事啊?

网友:
查到原因了,音量编码器的按钮虚焊了。
进入工厂模式后,改了晶振频率,收音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启动时串口能输出启动状态情况,可以接串口看看。如果什么都没显示考虑MCU问题,未刷成功或者启动不正常 ...

老师,请教个问题,按POWER可以关机,但是不能开机,需要按单片机7脚的按键才能开机,这是啥子原因呢?

网友:
申请加QQ群,竟然让我换个位数少的大号加群,可我就一个QQ号是10位的号

网友(2024-01-03):
感谢提供全套资料!

网友(2024-02-17):
值得diy的好资料,学习了

网友B:
各位大神,按照楼主的方案制作的控制板,加电屏幕不亮正常吗,另外用ST-LINK V2刷程序,软件也检测不到芯片型号,请大神们指点 谢谢

网友:
马克 用于TEF6638、TEF6686和SAF7751的LCD12864显示 STM32控制板

网友:
厉害,谢谢给俺们开眼界!

网友(2024-08-23):
我觉得如果数字字体能改成7段码字体就好看一点

网友(2024-10-14):
谢谢分享!买的模块套件。

网友N:
请问如果把6个轻触按键取消了,没有power键了,怎么开机呢?

网友:
还有,遥控器选用单片机51遥控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N:
请问如果把6个轻触按键取消了,没有power键了,怎么开机呢?

上电自动启动,可以用电源开关控制。
配置好红外遥控后,也能用遥控上配置好的电源键开关机。

只支持NEC协议的红外遥控器。

网友:
谢谢楼主答复,正在制作中。

网友(2024-12-27):
现代化的收音机
就是应该用32系列去控制它。

网友O(2025-03-02):
大佬你好,做的DEMO板,屏幕显示正常6个按键功能正常,旋转编码器按键好用,但是旋转不能用,不能调节音量和频率,是需要配合遥控器使用吗?没有焊接1838

补充内容 (2025-3-2 16:16):
找到问题了大意了

网友P:
有支持arduouino的方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P:
有支持arduouino的方案吗

有,但我没折腾。相比而言Arduino没啥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O:
大佬你好,做的DEMO板,屏幕显示正常6个按键功能正常,旋转编码器按键好用,但是旋转不能用,不能调节音量 ...

串的100R电阻焊接错了,我以前也出过这个问题。

0402的容阻,还手工焊。。。真可以的

网友P:
引用 楼主:
有,但我没折腾。相比而言Arduino没啥优势

8位单片机解决不了么
我刚学了点Arduino,别的更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P:
8位单片机解决不了么
我刚学了点Arduino,别的更不懂

STM32 量大价格便宜,网上资料众多,初学教程也多。
另外,STM32有内部振荡器,玩收音机要求不高还可以省去外置晶振。少个晶振,也能少个干扰。

网友:
引用 楼主:
STM32 量大价格便宜,网上资料众多,初学教程也多。
另外,STM32有内部振荡器,玩收音机要求不高还可以 ...

必须学C吗?

楼主:
C入门很简单,而且熟悉最基础的就行。
STM32容量和内存大小都可选,代码随便写,不用太节省

网友P:
引用 楼主:
C入门很简单,而且熟悉最基础的就行。
STM32容量和内存大小都可选,代码随便写,不用太节省

教程丰富吗?他和ARDUINO比难学很多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串的100R电阻焊接错了,我以前也出过这个问题。

哈哈,我发完贴用表测一下发现了问题,感谢感谢,我用的6686模块接了1 米的闭路线做天线,楼层14楼,FM收11个,SW夜间收8个左右。

网友:
Color ABC,是网上经常说的红绿蓝老大吗?  经常看到说红绿蓝老大开源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P:
教程丰富吗?他和ARDUINO比难学很多吗

弄起来都简单
多写写就行

网友(2025-04-07):
收音部分有加放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