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星火收音机6j2声音像鼻塞是啥问题。

楼主(2023-01-11):
星火收音机6j2中短波灵敏,但声音鼻塞大概是啥问题。

楼主:
图片是借图的,鱼号不是我。

网友:
声音鼻塞一般是低放强放部分产生失真,检查检波后面各级工作点及电路工况。

网友:
检查末级功放反馈电容

楼主:
补充这是我的收音机图片,,小音量时候声音还算清晰,开大一点就感冒了,鼻塞,谢谢,求个电路图印版图修一下,谢谢。

网友:
先易后难,把板上几个大容量电容先换掉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