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还是不编程

楼主(2023-01-12):
对于一些资深码农,类,对象,方法,属性,可能很多人脑子里面还是一团浆糊

网友:
未必,比如说吃!各个明白至极。

网友:
C语言没我这些

网友A:
现在很流行单片机控制电路 有些感觉很小题大做 明明一两个元件就可以完成的功能 非要上单片机 编程 烧录
见过那种单片机的音响VU表 明明每个声道一路 LM3915 很成熟的电路 80年代收录机就用  非要单片机+写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很流行单片机控制电路 有些感觉很小题大做 明明一两个元件就可以完成的功能 非要上单片机 编程 烧录
...

那是你out了,以后万事万物都可以用代码表示,所以才发明出这个类class

楼主:
转入正题,最近走了很多的院士和有杰出贡献的人,那么在一个人肉身消失以后,怎么才能让他的最强大脑,思想,精神继续发挥作用?在技术不发达的古代,有两条路可以走,一个是著书立说,二是开学授徒。

网友:
古人云,三天不用手生。
除非是职业码农,每周至少码个十几个小时,否则,不要搞什么继承、多态啥的,没有必要,记得没有忘得快。
普通basic足以,最多搞点基本c。

俱往矣,据说现在大红大紫的是python。

老衲连磁导率还是导磁率,都记不住,就是记不住。

网友:
我说下我学计算机的大概过程

首先我是自学,算没有老师吧。因为第一次接触basic是有老师教过我的,一个兴趣班。

后来我不学BASIC了,因为老师告诉我C最厉害,我就去学C了,然后老师就不教我了,因为她也基本不会。我中专文凭,至今还是,可想而知C有多大难度。

后来自己攒了台旧机器,研究各种DOS,DOS总共100多条命令,我研究了个遍,包括命令和参数。

99年工作了,接触到NOVELL网络,NOVELL3.11 3.12学了个一大遍。

2000年,玩Linux,那个时候我就发现能看懂源代码很重要,这个很NB,可是发现需要C,数据结构,算法,三大门课程。可当时我C还是没学进去。

后来我发现玩LINUX和C我不是那块料,就去做网络了,我觉着做网络简单,会做RJ45头,会调个交换机、路由器就行,一气做到现在。

可我前几年发现做网络,入门是容易,但提高很难。各种路由协议,各种计算,尤其是设计大规模的网络,难度挺高。想提高到顶尖,又绕回到2000年那个问题,看路由协议的源代码。

于是我有重新去读C语言,汇编,计算机体系结构,数据结构,算法,等等一套下来花了接近5年的时间吧,如今路由协议的源代码(RIP,ISIS,MPLS 等,BGP正在入手),FREERTOS等操作系统的源码都读过1-2遍了。

现在要问我路由器里的协议,敲下一条命令后,执行的那个函数,那个调用,我基本能负责任的回答你。我2000年就知道这个道理,如今23年了,我才做到。你说呢???

至于你说的单片机,很简单,读懂了C(简单的数据结构和算法),读懂了寄存器,一个单片机基本就掌握了。你说要多少年呢?
要提高再去看单片机操作系统,譬如我前面说的FREERTOS就可以,又需要N年。

楼主:
但是不管写书还是收徒弟,这里面有很多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这里面的随机性,你不知道你写的东西,有没有人会看明白,比如孔子三千门徒,最后有成就的也只有寥寥几个人

网友:
  学编程除了天赋,机遇很重要吧。曾经用一只夏普PC-G813计算器弄出了几个BASIC程序,在工厂非常实用,但属于无缘学编程的人。几幸好在逆境中还学会了电脑的基本操作。

网友:
想学面向对象编程,千万不要直接先从概念上来学,这是直接劝退。
应该先找个可视化编程软件,例如VB,delphi,excel等等,放一个button,看一下他的属性、event页,就知道是“类,对象,方法,属性”实际指的是啥。然后再看概念就很容易入门了。
而继承,也是通过可视化编程软件来了解是最好。

而"多态"这些概念在实际编程极少应用到,除非你想自己创造一个控件/类,那时候再深入了解也不迟。

楼主:
谁会wxpython写GUI教教我

楼主:
import wx
class App(wx.App):
    def OnInit(self):
        frame=wx.Frame(parent=None,title='MyFirstWxPythonApplication')
        frame.Show()
        return True
app=App()
app.MainLoop()

楼主:
运行了一下,就是一个窗口

网友:
楼主的话题引出了很多回忆。
语言: algo60, FORtran, BASIC, QB,VB,Pasical,T-C ,TSI-59专用语言, shape 手持学习型计算器卡片语言,,,,
机器:穿孔纸带的、电火花打印机、工作站、胜利9000,长城、苹果、286,AT,386,PC-1500 Casio FB 700,,,

绝大多数是学习和工作任务所迫,微型的基本是自己玩的。algo60, FORtran正式学的,其它是边干边自学。都不精,半吊子,最熟练的是BASIC。
学习最快最有效的是,任务为动力源泉。

楼主:
是啊,有项目赶工那才有动力
这两天在python中的类方法,实例方法,静态方法里面绕呢,年纪大了理解力不行了

网友(2023-02-14):
引用 楼主:
是啊,有项目赶工那才有动力
这两天在python中的类方法,实例方法,静态方法里面绕呢,年纪大了理解力 ...

也刚学这个,大家努力搞通它。

网友:
编程不成问题,就是记性不好了,写了下几行上几行就忘了是什么了,写好注释,过几天又不明是什么意思了。
搞得收集和写了很多函数,建了好多函数库,写代码就是复制粘贴式,搭积木式编程,很简单的了。可悲的是一直在调试和找漏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