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个槽路电容是多少P

楼主(2023-01-12):
JVC音响,LA1266A集成块 4,5脚上的鉴频中周内的电容是多少P
见图

绿色框内

绿色框内

楼主:
同一机器的LP101中的电容分别是多少?

网友:
这里有数据。。。。。100P。

楼主:
谢谢提供资料。
用100P仍旧收不到台,改用82P就可以收到了,用68P又收不到了。微调磁芯听不出什么变化,以上都是在FM段。
图是所用的中周,可能和资料中的型号不一样,资料中是HW-6164和HW-40131

网友:
JVC音响,鉴频中周内的电容一般多是82P.

楼主:
LP101中的两个电容也是82P吗?

楼主:
LP101脚多不好拆,在等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