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电风扇配件FZ10-15AR/15BRW电路板

楼主(2023-01-12):
我发帖的目的是,看到坛子里有人问 220V转直流5V单片机的芯片。正好手里有一块坏板子,型号是  美的电风扇配件FZ10-15AR/15BRW 。
该电路板的故障就是这个芯片损坏,导致单片机无5V电压,当时用直流电源给单片机供电,机器可以正常工作。我是直接换了整板,这块坏的就在手里了。

快过年了收拾东西又找到这个板子了,记得当时有个坛友问我,我找不到这个坛友了。

板子是2块,中间是个排线连接的,一块是主控包括一块单片机和一个电源芯片,以及一些LED驱动。另一块小板就是LED灯。

大板子反面

大板子正面

小LED板子反面

小LED板子正面

其中的芯片详图:

主控单片机

电源芯片

两个芯片的型号都拍不太清楚了,电子显微镜下都这样了。

如果谁要这个板子,可以免费赠送。但需要自己付邮费。板子本身是那个8脚的电源芯片坏,出来是5V直流。
我发贴也是方便大家参考这个芯片。

网友A:
这怎么看都不像开关电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怎么看都不像开关电源啊

我也说不清楚。反正是个220V降压到5V的小芯片,好几个脚还是连一起的。芯片表皮还脱皮了,到时我拍不到型号。

网友B:
大厂做工,阻容降压吗?

网友C:
电源芯片型号sc1124dg
有人用LNK304DG代换成功了!
第一次在小家电上看到用这种接线端子,设计者有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芯片型号sc1124dg
有人用LNK304DG代换成功了!
第一次在小家电上看到用这种接线端子,设计者有心了!

呵呵,论坛高手多。

能帮到大家,知足了。

网友D(2023-05-23):
楼主你好,板子还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板子还在吗?

在的。你要的话,可以给你。板子免费,快递费你要出。

网友D:
你好,FZ10-15这个板子我需要,怎么跟你联系?多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FZ10-15这个板子我需要,怎么跟你联系?多谢哈

你把你收货地址,姓名,电话。站短 给我就行。快递要明天了,到时候你再给我快递费就行了。快递费我估计没多少钱,一般地区十几块吧。

我手里这个板子,那个芯片是坏的,我还没换哈,需要你自己更换。周围的电容,我没检,建议一并换了。总共没几个零件。

网友:
好。收货地址:闵生,18124704887。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东环一路乐景花园8栋2单元803。VX:M1353128。多谢哈

楼主:
今晚上吧,东西在家里,我在上班

晚上我告诉你快递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收货地址8。多谢 ...

晚上。。。。

网友:
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怎么看都不像开关电源啊

阻容降压后通过恒流源形成电压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厂做工,阻容降压吗?

苏泊尔,美的等等,很多都是阻容降压,比如电高压锅,电饭锅等等

网友E:
楼主 我也是这个风扇 通电没有反应 搜这个控制板没有找到 我直接的在电容上通了5v 好像也不行 你板子哪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 我也是这个风扇 通电没有反应 搜这个控制板没有找到 我直接的在电容上通了5v 好像也不行 你板子哪里买 ...

我当时是在这家 2020年10月买的

删除https://删除shop66052774.删除tao ... .0.0.39856448fncOYd

你问问他家还有无了。

另外,坛友都提供了芯片资料了,你试着修一下看看。如果单片机坏了,可能就没救了,里面程序太难找了。

不过我认为,还是检查下供电比较好,你接5V电源的时候,芯片,电容啥的拿下来了吗? 可能他们短路了,你5V接上去不开机也是有可能的。前面的电路也简单,就是整流滤波。

另外你可以问问前面哪位坛友,板子我给他了,你问他下,看看他有无经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当时是在这家 2020年10月买的

删除https://删除shop66052774.删除taobao.com/?spm=a1z10.1-c-s.0.0. ...

谢谢热心的回复 我买了芯片 先回来试试 我接电源 没有拆阻容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当时是在这家 2020年10月买的

删除https://删除shop66052774.删除taobao.com/?spm=a1z10.1-c-s.0.0. ...

你知道哪2个脚是220输入 哪两个是5V输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知道哪2个脚是220输入 哪两个是5V输出吗?

这个记不住了,太久了。

输入好办,从那个接线端子进来220V,然后经过整流滤波,进入到芯片。你顺着整流电流找找即可。
输出也不难,一般有一个电容,然后去了单片机。

我对着图标了一下,不一定准,你按照上面的思路看看???

楼主:
带点位置的2个脚,不太确定。你对照线路板很容易看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点位置的2个脚,不太确定。你对照线路板很容易看出来的。

好的 谢谢你 哥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