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型万用表档位开关结构

楼主(2023-01-12):
500型万用表由于有两只档位旋钮,
每只旋钮有三层,
每层往往还有正反面,
接线复杂,档位逻辑不如其它表清晰,
开关的背面也看不到,
很容易把人搞晕。
这次借着500型数字显示改造,
把一只废表彻底拆解,
实拍各层的结构分享给有兴趣的朋友。

开盖后,看到的两只旋钮,
左侧旋钮姑且称之为电阻旋钮(切换电阻及电流档位),
右侧旋钮姑且称之为电压旋钮(切换直流及交流电压档位),
从上到下称之为顶层、中层、底层。
为方便描述,每层的接线片依时钟方向编为1-12
每旋钮各层相同编号的接线片是同步对应的。

顶层用于接线支架,一目了然
本帖主要展示中层和底层。

补充内容 (2023-1-13 11:31):
以上各开关层中的接线片编号
都是按打开后盖后的俯视图,
以正上方为12点顺时针编号,
安装固定螺丝孔可作为辅助参照。

网友A:
LZ拍的很清楚,但还是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拍的很清楚,但还是看不懂。

谢谢加分鼓励,
这个只是开关结构,
万用表原理还是要结合电路图来看。

网友B:
楼主威武,对大家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威武,对大家有帮助。

感谢加分鼓励支持,
希望能够对500型表拥有者有所帮助。

网友:
不敢折。怕装不起来,老500表的开关做工精良,到现在为止,没有发现接触不良现象。楼主把开关构造转发大家,对修理500表非常有帮助。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发这么详细的结构功能图,把开关构造图发大家,对修理500表非常有帮助。

网友C:
楼主仔细,将500型表开关分解得详细,给爱好者研究理解帮助甚大,赞!然我发现开关竟不尽相同,仅我手中两只500表也有差别,具体表现在开关第二层上,其只有一只旋转动片(非上下阴阳两片),要完全理解触点开关含义需结合原理图方可。看来不同厂家或非同一批次产品都有不同,这一点须注意。

网友:
尽管我没有500表,还是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D:
早期的陶瓷材料的,后期是塑料的,我都有,后期的2500V不知哪里焊错了,2500V指示750V,真坑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楼主分享,辛苦了。

感谢加分鼓励和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仔细,将500型表开关分解得详细,给爱好者研究理解帮助甚大,赞!然我发现开关竟不尽相同,仅我手中两 ...

是的,
不同型号不尽相同,
我这个是全保护型的,
应该算是500型里开关最复杂的。
可以参考和裁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早期的陶瓷材料的,后期是塑料的,我都有,后期的2500V不知哪里焊错了,2500V指示750V,真坑人。

您说的一点儿都没错,
确实质量每况愈下,
我准备买几个陶瓷材料的,
自己做一版陶瓷开关数字双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早期的陶瓷材料的,后期是塑料的,我都有,后期的2500V不知哪里焊错了,2500V指示750V,真坑人。

其实分析透了以后,
原理还是简单的,
2500V通过20M的电阻接到电压旋钮,
通过250uA的表头进行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