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康后闲着就做了台收音机

楼主(2023-01-13):
补充内容 (2023-3-14 08:33):
最后的FM高频电路采用了BA4412+K19不调谐高放,电路图在28楼。

补充内容 (2023-4-9 16:35):
电路图在38楼。

网友A:
电路图不太清楚呀,芯片是什么类型的?不是常见的几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不太清楚呀,芯片是什么类型的?不是常见的几种,

低放;BA5412

网友A:
接收类的芯片呢?

楼主:
立体声解码:TA734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类的芯片呢?

BA4411+BA4236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不太清楚呀,芯片是什么类型的?不是常见的几种,

BA4411+BA4236L+TA7343+BA5412

楼主:
中波正在考虑磁棒天线如何装入机内。

网友B:
BA4411还自带一级中放,不错;只是调频空气3连只用了2连,有点可惜。

网友:
牛刀小试,活动活动筋骨

楼主:
引用 网友B:
BA4411还自带一级中放,不错;只是调频空气3连只用了2连,有点可惜。

FM用了三连,照片上只是没有拍出高放管。(用了贴片元件)BA4411的中频输出电路估计是级跟随电路,没有增益的。

楼主:
单从FM接收灵敏度来讲,高频头FM收音机与好点的车机相仿。这款电路稍稍差些,但声音较好,马上再增加一级10.7M中放试下。

楼主:
中波试了下效果还可以,下一步要找根短些的磁棒,重绕个中波线圈,或再增加级不调谐高放。

网友:
很有创意,请问,外壳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