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脑问题

楼主(2023-01-13):
电脑之前用四条内存条是正常使用的,但不知道什么原因要拔下两条内存才能正常开机,用四条却不能正常开机,论坛的高手能帮我分析下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A:
接触不良,卡槽坏内存坏都有可能。一条条交替测试

网友:
2楼正解,应该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用放大镜仔细检查每条内存金手指上方的连接线。大部分被烧坏的内存这里都会有电灼或烧断的痕迹。

网友B:
主板不支持。或内存不兼容。

网友C:
要么接触不良插槽损坏,要么是内存坏了,还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插四根内存的,最少双通道,是不是一个通道故障了

网友D:
大约在2005年,自己的一台笔记本,使用两根内存条,一只是原装的,一只是其他牌子了,使用两年一直正常,突然有一天,系统不能正常进入;当时误以为系统问题,多次重装未果;无意中,拆下一条内存,一切正常了,遂又把另外一条单独使用,也是正常的,仅仅是这俩一起用就不行;无奈只能带着电脑去电脑城重新配一根合适的内存。一直的亦或就是,插槽查后配的两条没有问题,之前用着这俩一起用也是正常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触不良,卡槽坏内存坏都有可能。一条条交替测试

两条一起能开机,就是四条一起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约在2005年,自己的一台笔记本,使用两根内存条,一只是原装的,一只是其他牌子了,使用两年一直正常,突 ...

有可能是类似故障,也重装过系统还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么接触不良插槽损坏,要么是内存坏了,还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插四根内存的,最少双通道,是不是一个通道 ...

这个我不太懂!内存应该没问题单独两条一起可以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板不支持。或内存不兼容。

之前是正常使用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可能是类似故障,也重装过系统还是一样!

好歹内存是插拔的,方便替换试试,找个门店去排除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歹内存是插拔的,方便替换试试,找个门店去排除一下吧。

两条一起试了可以开机,有可能像你说的一样!现在用两天能正常使用就没去管了

网友:
懵了,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

我是不懂,不能用就别用呗。

网友E:
一条一条测试,如果每条在同一个插槽都能正常开机,那就考虑别的插槽或者内存通道问题。如果有特定的内存条通不过,那就是内存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条一条测试,如果每条在同一个插槽都能正常开机,那就考虑别的插槽或者内存通道问题。如果有特定的内存条 ...

知道!我试试!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知道!我试试!谢谢!

有的时候,内存控制器在cpu中,如果有的脚位接触不好,也会导致内存识别或者开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的时候,内存控制器在cpu中,如果有的脚位接触不好,也会导致内存识别或者开机问题

谢谢你!内存是没问题的,问题出现在内存插槽,可能有一通道出问题不能识别内存!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不太懂!内存应该没问题单独两条一起可以正常

识别不到的是不是固定插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识别不到的是不是固定插槽?

有一个通道不能用!

网友F:
现在的主板很薄,插内存时候最好把主板拆下,否则大力容易出奇迹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的主板很薄,插内存时候最好把主板拆下,否则大力容易出奇迹

使用着出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的主板很薄,插内存时候最好把主板拆下,否则大力容易出奇迹

评析厚度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但是机箱板材厚度缩水很多,容易变形使主板承受不该有的力而变形受损。
在一个厚度强度足够的机箱里面,主板几乎不会因变形而受损。

网友:
现在主板有多厚,1mm?

网友G:
大概是老电脑吧?多半是内存的问题,有的内存年头多了,就会出现暗病,甚至有用四条还不如用两条的现象出现。

网友H:
看看主板说明说,主板支持多大内存,超过了主板支持的内存量,就不能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看主板说明说,主板支持多大内存,超过了主板支持的内存量,就不能开机。

之前是正常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概是老电脑吧?多半是内存的问题,有的内存年头多了,就会出现暗病,甚至有用四条还不如用两条的现象出现 ...

4年左右吧!

网友I:
任何硬件都不是永恒的呀,本身电脑方案由多个部分组合,有些配件性能劣化会影响到别的配件,或者相互影响,引起各种故障,劣化的因素包括,电容老化,不管是不是固态电解电容还是MLCC叠层陶瓷电容,都有可能,寿命有长有短,还要根据负荷,负荷大的相对更容易劣化,有些时候负荷也不能太小或没有,比如说触点接触不良,有一部分是因为少用或长久不用,反而经常用的电脑倒蛮正常,可能是受足够大的电流冲击,接触面上影响接触导电性能的化合物不断被击溃消融。还有一些是因为用户使用环境多油烟,像网吧、车间等,重新装拆配件时更容易出现接触不良,会出一些怪问题,譬如有个朋友送来的4代旧电脑,他说是旧电脑,二道贩子说是从网吧回收来的,想让我帮忙重装下系统,结果把一块带有装机文件的机械硬盘挂上去,上电后老是转一会就停转,然后再转一会儿再停,主板BIOS好一会儿才进去,而且也不识别挂上去硬盘。但是同一硬盘插口上换成另一块也有装机文件的固态硬盘就能正常识别,电源按理是新的,就算机械硬盘功耗比固态硬盘高几W,也不应该有问题,但事实就是反复如此,换别的电脑上,该机械硬盘就能正常识别。后来只好上USB易驱。你的这个情况,无外乎内存颗粒劣化、内存金手指或内存插槽导电性劣化、主板内存供电系统劣化,还有CPU里的内存控制器劣化,当然还有PC电源也有可能,一种或者上述几种因素共同作用后放大了劣化特征,导致故障门限达到开启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任何硬件都不是永恒的呀,本身电脑方案由多个部分组合,有些配件性能劣化会影响到别的配件,或者相互影响, ...

听您这解释挺有道理的!

网友G:
很少见到四根ddr4内存的主板,这种设计在品牌里都是较高档次的产品。家用电脑的内存条还是越少越好,建议能够用一条8G就尽量不用两条4G的,其实单双通道内存,在一般应用里根本就感觉不出来,而单条的可靠性显然比两条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少见到四根ddr4内存的主板,这种设计在品牌里都是较高档次的产品。家用电脑的内存条还是越少越好,建议 ...

你怎么知道是DDR4的内存?而且还是四条8G的!

网友J:
原来使用正常,现在单插任意两条都正常,可证明内存正常,如果换过了不同的内存槽都插过的话,也可证明插槽都正常,可以先恢复bios为默认设置试一下,如果不行,采用下面的顺序试机:先用两条插在2,4插槽上(以靠近CPU端的插槽为1),点亮后关机,再插入1,3,开机能否通过,没通过,再重复先插入2,4正常开机后关机,再插入一根到1或者3号插槽,成为124或者234的组合,能点亮的话,关机,再插入最后一根。说的可能有点乱,但意思就是先点亮一组两根,正常后,再逐次加入,这种问题极大概率至少能点亮三根内存,如果全部组合都试过还是无法点亮全部四根内存,那也没办法了,至少三根比两根强吧。注意就是插槽2,4和1,3各为一组,有的主板还会用不同颜色的插槽标识出来。

网友I:
有点想起曾经遇到的情况,就是早年给同事的旧机器升级,结果在某宝上买到一条假的金士顿DDR400,拿到手没上机就知道是假的,因为上面标了1.8V,这是当时主流内存DDR2-533~800的工作电压,现在DDR3-1600的是1.5V,DDR1代400的应该是2.5V吧,插上VIA芯片组的机器上正常开机,但插到英特尔芯片组的机器上开机就很快兰屏,进BIOS把SPD关掉,强制把内存时序加大,才能正常工作,当时退货没保险,运费也高,本身便宜,所以就只好将就着用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J:
原来使用正常,现在单插任意两条都正常,可证明内存正常,如果换过了不同的内存槽都插过的话,也可证明插槽 ...

只有1.2的槽可以亮机,3.4的插内存并不能识别内存!3.4插上去的时候主板上有个内存灯会亮并不能开机,稍微有点会反复闪烁!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点想起曾经遇到的情况,就是早年给同事的旧机器升级,结果在某宝上买到一条假的金士顿DDR400,拿到手没上 ...

我是正常用着的!

楼主:
没用,擦过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只有1.2的槽可以亮机,3.4的插内存并不能识别内存!3.4插上去的时候主板上有个内存灯会亮并不能开机,稍 ...

内存的插法,是1,3或者2,4为一组,组成双通道,只插两条的话,优先2,4。按说两条插槽同时坏掉的可能性很低,试机按照2,4或者1,3为一组插上能点亮的话再继续插另一组的顺序进行而不是1,2或者3,4的顺序。如果仅仅能1,2或者3,4的组合才能点亮,请卸掉CPU,重新插拔安装后,再试。

网友I:
内存金手指可以擦一下,内存插槽里的金手指怎么擦?
插槽一般可以用带干燥装置的空压机吹一下,或者简单点用皮老虎,要是再不行,只能上清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内存的插法,是1,3或者2,4为一组,组成双通道,只插两条的话,优先2,4。按说两条插槽同时坏掉的可能性 ...

拆CPU试过了,也用橡皮擦擦过了!都没用!就是3.4的插槽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内存金手指可以擦一下,内存插槽里的金手指怎么擦?
插槽一般可以用带干燥装置的空压机吹一下,或者简单点 ...

主板还算干净,也不是很脏!

网友K:
老化了,,奔四时代我的一台电脑,插一条正常,插3条都要碰运气。

楼主:
引用 网友K:
老化了,,奔四时代我的一台电脑,插一条正常,插3条都要碰运气。

也就4年左右的电脑

网友L:
前面有个坛友说的对,一次插一条,看是不是每条内存都能开机正常工作,来判断内存是否正常没有损坏。然后,把插两条能开机的内存条,换到另外两个插槽,看插槽是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L:
前面有个坛友说的对,一次插一条,看是不是每条内存都能开机正常工作,来判断内存是否正常没有损坏。然后, ...

试过了,就是插槽问题!内存没问题

网友:
不是一个牌子,甚至不是一个批次一个版型的内存,都可能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M:
一般情况下,内存条不会有问题,多是主板内存插槽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而且还遇到打开XMP就只能开机,但是运行一会就蓝屏、死机,降低内存频率就正常使用。终于发现主板厂家在官网上会打出(一般多是妖板)支持内存的列表。我想说的是,现在主板品控真的做的很差,因为主板厂家总能把锅甩给其他硬件,迫不得已绝对不会承认是自己的错误。我建议选择主板坚决不要扣价位和品牌,一线品牌还是有良心的。当你开始为自己主板维权的时候,你就发现自己非常非常累,最后干脆扔掉换一块而已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一般情况下,内存条不会有问题,多是主板内存插槽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而且还遇到打开XMP就只能 ...

关键也就用了几年才出问题!

网友(2023-07-18):
引用 楼主:
关键也就用了几年才出问题!

原因就在这,就最近几年大量程序占用内存导致的啊,几年前的应用基本上占用和优化的比较好,现在的多数软件优化的不够好,全靠硬件顶

网友:
最大可能一条内存的一个芯片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