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带串灯测试插座的LM317可调稳压电源

楼主(2023-01-13):
一、本作品的功能简介
1、  当KCD4六脚三档船型带灯开关S01处于直通“一”档时,测试插座作市电插座使用(此时开关内自带的指示灯点亮)。
2、  当六脚三档船型开关S01处于串灯“二”档时,三大功能启动:
(1)      维修插座:测试插座串入白炽灯作为维修测试插座使用。
(2)      交流输出:市电220V通过变压器转换为3V、6V、9V、12V、15V、18V、24V、30V隔离低电压经多切一转换开关S1选择输出交流电压。
(3)      1.25V 37V 可调稳压直流电压输出:输入电压通过四切一波段开关S2分10V档、20V档、30V档、40V档粗调选择,再通过线绕多圈电位器微调输出。
实测各档直流电压范围:
10V档:1.25 V 13.9V
20V档:7.49 V 20.2V
30V档:17.6V 30.3V
40V档:23.8V 36.5V
二、电路原理图

LM317工作原理图

三、制作要求及说明
本制作本着实用、耐用、稳定、安全的出发点来设计制作。将串灯测试维修插座、交流电源和LM317直流可调稳压电源组合在一起,作为电子DIY维修实验设备放在工作台上使用。
下面简要说明制作过程中要注意的事项:
1、串灯测试维修插座电路部分,因为此电路与市电直接连接,所以在制作与使用过程中要注意安全,当心触电。本部分电路中所用的KCD4六脚三档船型开关S01选择带灯的开关,作为功能切换开关,其电路连接与常规连接极不相同,制作时要特别注意其接线是否正确无误。保险管F1是很有必要安装的,为防止测试插座端意外短路状态时将开关拔置于直通至市电短路制成危险。灯头是拆自废旧的台灯。

2、LM317线性可调稳压直流电源的输入电压由S2 二刀四切一波段开关S2A单元分四级电压选择输入,这样设计的目的是为了减小LM317输入输出电压差来减小功耗。波段开关S2B单元同步接入下拉电阻来提高输出电压的微调精度。采用金封LM317K,C1为LM317输入端滤波电容,当前面接的整流滤波电路与LM317输入端距离小于5~10CM时,此电容可不加,推荐值为0.1μF。C2为LM317输出端滤波电容,具有改善瞬态响应的作用,推荐值为0.1~1μF。CE2为调节端滤波电容,用来滤除调节端的纹波干扰,具有稳定输出的作用,并具有软启动电路的作用。D2为输入端短路保护二极管,D3为输出端短路保护二极管,当输出端短路时,CE2通过D3放电,若无D3,则通过LM317放电,容易损坏LM317。微调电压的电位器采用质量好的多圈线绕电位器,不宜采用碳膜电位器。
3、电压表、电流表可采用模拟指针表头,也可以用数字表头。本制作采用数码管表头,数字表头需要单独供电,本制作原理图中电压电流表头供电原理图省略无画。

四,制作过程图

金封LM317

金封LM317

网友:
感谢您的作品参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