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晶电视故障

楼主(2023-01-13):
机型是海尔MOOKA 43A3  电源板715G6934-P01-000-002E。
故障现象是开机屏幕闪亮一下就黑屏,声音是好的。
请教该如何判断是电源板坏还是灯条坏?是LED灯条,电源板直接输出到LED灯条。

网友:
灯条坏的几率最大,但没有零件代换谁也不敢保证百分百判断准确,点灯器有时都会误判。

网友:
LED背光使用寿命说是有100000小时,较早的CCFL背光的使用寿命是50000小时。
实际感觉LED背光灯故障率比CCFL高太多了。

网友:
用最简单的方法,用灯照下屏幕看有没图像!有的话就是灯条坏了或者其他问题

网友A:
电筒照屏幕如果有隐约图像——灯条坏或电源板灯条供电电路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筒照屏幕如果有隐约图像——灯条坏或电源板灯条供电电路故障......

我想判断的是灯条坏或电源板灯条供电电路故障,谢谢你的回答,不知有没有办法。

网友:
灯条坏了,我还有全套新的灯条呢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判断的是灯条坏或电源板灯条供电电路故障,谢谢你的回答,不知有没有办法。

如果手边有LED恒流驱动,可以试试能否点亮灯条......

网友:
LED灯条的故障有的时候是千奇百怪的。
你要么买板更换要么买灯条接电源板试。
网上查了下这个机子可能还有灯条数量不同的多个版本。

网友:
120v,开玩笑

网友B:
  你的电视有较大的可能性是灯条坏掉了。有LED测试仪最容易判断了,没有的话可以上淘宝按电视机型号购买灯条,一般价钱不高。怕误判了浪费时间拆屏幕,可以将灯条外接在电源板上试机,能持续点亮就果断拆屏换灯条,仍然是一闪而灭则修理电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视有较大的可能性是灯条坏掉了。有LED测试仪最容易判断了,没有的话可以上淘宝按电视机型号购买灯 ...

看故障现象估计是灯条坏了,谢谢。

楼主:
已经修好,5根灯条坏了4根。谢谢各位热心坛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