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tda2030A做个耳放

楼主(2023-01-14):
手上有十多2030a,做小功放是不可能的了,想做耳放可以吗?各位有电路吗?请教一下

网友:
完全可以。嫌功率太大降低电压就可以了。嫌失真大,可以大幅度降低放大倍数,但是要有仪器测试自激,并把哪怕轻微的自激振荡清理干净就OK了

网友:
耳放推荐用好一点的电源。

网友:
没有见到用这个做耳放的,做不好把耳机給烧路

网友:
TDA2822倒可以

网友:
tda2030A 输出功率太大,做耳放不合适。

做耳放 推荐 TEA2025 , 频响比 tda2030A 宽。 TEA2025 输出功率也不小,不过比 tda2030A 小多了。

网友:
tda2030A 输出功率太大,做耳放不合适。

网友A:
这个做耳放,音质也未必好啊。
用负反馈把增益压制下来,功率倒未必多大,或者在输出端接个功率衰减电路。

网友:
耳放别用2030,功率下不来。用TDA1308倒是不错选择,低电压声音好

网友:
2030功率太大了搞不好把耳机烧了,在网上找个小红率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
tda2030不知道,lm1875电压低了音质据说是上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做耳放,音质也未必好啊。
用负反馈把增益压制下来,功率倒未必多大,或者在输出端接个功率衰减电路。

前辈,我想问一下,这个2030A除了做功放外还有没其他用途?看过用它作单电源转双电源的,还有其他用途吗?给几个例子,手上有10多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我想问一下,这个2030A除了做功放外还有没其他用途?看过用它作单电源转双电源的,还有其他用途吗 ...

也许能驱动小步进电机?我也不知道,只听说过,莫追问

网友:
有什么不可以那?要加阻抗匹配电阻,负载比喇叭轻很多,指标会元高于带喇叭。

网友:
做来没什么用,最后浪费材料
要用集成IC做耳放,试试OP+BUF结构的吧
简单的就是运放加三极管 SOLO耳放模式,
复杂点的就搞运放加lme49600结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