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海燕B331,时好时坏的问题请教(不是虚焊)

楼主(2023-01-14):
  请教各位大侠。我的一台331平时各方面都好,但是有个问题:一次几个礼拜不开机,突然想开机玩一下,发现三个波段均收不到信号,只有杂音。然后打开壳子,怀疑开关不行是不是电池漏电,量电池正常。捣鼓中偶尔通电用起子碰了一下金属部件(估计和地联通)然后哇一下就全正常了,按教科书查,说也许变频管静态电流小,不起振。我自己怀疑是变频之后检波之前这一段共同电路也可能有问题。仔细观察,无松动元件。因为原来机芯基本没动过一个焊点,所以没有加焊,也没测BG1的静态电流。请教一下各位,是变频电流小的可能性大还是中放问题?
  心想大侠云集的矿坛肯定知道,所以求助,少走弯路。先提前给各位拜年了。

网友:
大概率还是虚焊

网友:
过去的三极管是铁脚的容易发生这种问题,重新焊接一下。

网友:
奇怪的故障;

肯定是某个地方接触不良,松动!

是不是振荡管内部?

开机时,手指轻弹一下。

猜的。

网友:
加一点松香粉末对怀疑的焊点重新焊一下,可以发现零件脚发黑的处理一下吧,这种假焊老机比较多。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支招啊,因为白天上班,只有晚上有时间捣鼓,进展及时汇报。到时能加图加图。谢谢!

网友A:
这样的问题还真不好说,,变频 中放都有可能,只有一步一步试一下,找到问题所在,就可以下手了。
中波:找个正常的收音机,调谐到高端,用你的坏收音机在低端调台,如果对好的收音机在某点频有干扰,说明本振正常,你就检查中放了。。。
也可以把每一级的工作点调整一下,上偏或者发射级并联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问题还真不好说,,变频 中放都有可能,只有一步一步试一下,找到问题所在,就可以下手了。
中波: ...

现在的现象是一旦恢复正常,它就和你打游击,开关几十回,每次都OK。然后装机,上螺丝,ok。过两天不放心,开机,ok。然后再过几天,开机,没台。然后拆开,用起子稍微敲击一下,又ok。 ,像马三立老前辈的单口相声:逗你玩儿。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的现象是一旦恢复正常,它就和你打游击,开关几十回,每次都OK。然后装机,上螺丝,ok。过两天不放心 ...

这种问题我遇到过,修理一台三洋彩色电视机,发现不装进外壳没问题,后来发现是pcb有断裂问题,检查PCB有没有问题。

网友:
在出现故障的时候,用一个竹签从后级开始逐个元件捅一下,若虚焊假焊问题一般捅到那个元件出声了,就基本找到了故障部位。再有就是线路上有微裂的可能。根据描述觉得不像是本振电流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我遇到过,修理一台三洋彩色电视机,发现不装进外壳没问题,后来发现是pcb有断裂问题,检查PCB有 ...

好的,我晚上回去捣鼓。谢谢道版,提前祝南京老乡新春快乐!万事如意。

网友C:
想快点修,就在几个关键点上用软线焊出检测线来,等故障出现时从后往前压缩故障部位,把电路分成功能框图后就好找了。遇到过随便敲任何一个零件都能时响时断的故障,用分割法判断变频级问题,最后查出是3AG1D内部接触不良,这个管子最后用在再生机实验板上,不响了用起子敲敲就好了,不舍得扔。

网友:
楼主这种故障我在好几个机型上遇到过:
401-A: 铁管脚虚焊、天线多股线在PCB版上虚焊、 铁管脚最根部断裂搭接
331:电位器接触不良;
7015A:铁管脚最根部断裂搭接
,,,
太多了,不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快点修,就在几个关键点上用软线焊出检测线来,等故障出现时从后往前压缩故障部位,把电路分成功能框图后 ...

管子内部接触不好我还没碰到过。也很少听说,要么是早期玻璃管封装的三极管?

网友:
遇到过中周线焊接不良的例子,最坑人的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