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八十吋的液晶屏如何取下?

楼主(2023-01-14):
如果灯条要换的时候,风险是不是极高?

网友:
灯条没啥风险,风险比较大的是涂满白色粉的反光纸

网友:
自己设计一个治具就行

网友:
这个就得小心操作了,最好是2个人配合。
尤其最后复原的时候,一定要保证屏体边缘完成下到位,否则上边框会碎屏的!

网友:
使用这个试试。工厂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