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Bose SoundSport Wireless Pulse蓝牙耳机

楼主(2023-01-14):
[音响] Bose SoundSport Wireless Pulse蓝牙耳机

几年前入手一款Bose SoundSport Wireless,电池能够听六七个小时,奇怪的是一个月之后,电池充不进电了,找售后说是必须发回去更换电池,咨询是否可以自己买电池更换,答曰:不行!其他的信息都不告知。唉,毕竟是买的二手东西,这售后一旦发回去,不给回发了,或者狮子大开口,咋办?遂在网上找这个电池的资料,最终还是找到了国产的电池,自己更换上了,一直用到现在。当初买了俩电池,价格不高(相比进口电池而言),但是由于操作失误,焊接反了,烧了一个电池,好歹没有损坏耳机,还好,另外的一个的电池焊接正确了。
此耳机主芯片:CSR8670
目前尽管还能使用,但是外观已经较差了,很多橡胶件都老化开裂或者断裂了。已经使用四年多了,还想再入一只。
偶然在海鲜市场看到了Bose SoundSport Wireless Pulse款,这个当时因为价格原因,没有入手,现在便宜了,再入手玩玩。这个电池能够续航还是六七个小时。

前期的耳机(因为成色的缘故,就不发现有耳机的照片了

====================================================================

新耳机:Bose SoundSport Wireless Pulse蓝牙耳机

补充内容 (2023-1-14 17:54):
祝坛友们小年快乐!

楼主:
在这里一并谢谢版主和坛友们了,帮我在小年的时候突破十万积分!

网友A:
好玩意儿,一听中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玩意儿,一听中毒

可以买只玩玩。
我的笔记本,手机,离不开这玩意,很多时候为了不影响别人,只能戴起这耳机。

网友B:
蓝牙耳机需要充电是个麻烦事,优点不少,我也有一副Bose 蓝牙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牙耳机需要充电是个麻烦事,优点不少,我也有一副Bose 蓝牙耳机。

充电麻烦,电池有寿命,价格高,这都是它的弊端!
但是,要求没有线的羁绊,还要音质好些,只能这样选了。

网友C:
我非常喜欢美国博士这个品牌的音响产品。现在手上还有三副耳机,其中有两副是蓝牙的,使用非常方便,音质都非常好,还有一个蓝牙音箱,搭配苹果的平板看电影,音响效果非常不错,体积小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助听器怎么解决电池问题?
最早在1963年,我就见到一个同学戴着助听器,那是一个有钱人家,但那个年代再 ...

助听器现在主要还是更换电池,据说这个消耗品价格不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非常喜欢美国博士这个品牌的音响产品。现在手上还有三副耳机,其中有两副是蓝牙的,使用非常方便,音质都 ...

就是因为听朋友的BOSE设备之后,感觉音质不错,才买的这。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因为听朋友的BOSE设备之后,感觉音质不错,才买的这。

如果可能的话,换一副BOSE QC45的头戴式蓝牙耳机,他的音质会惊艳到你。

网友:
效果不错   刚卖了三条160打包走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以买只玩玩。
我的笔记本,手机,离不开这玩意,很多时候为了不影响别人,只能戴起这耳机。

很想知道它的充电电池长什么样?应该很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想知道它的充电电池长什么样?应该很小吧。

补充内容 (2023-1-15 08:40):
只有110mA

补充内容 (2023-1-15 08:57):
今天有搜索了一下,现在这个电池已经有很多的卖家了,2018年的时候,还是很少。

补充内容 (2023-1-15 08:58):
LIR1654-110mAh,直径16mm厚度5.4mm

楼主:
这蓝牙连接手机还是满方便,开机直接识别即可,有一个APP可以做很多查看和设置;

电脑端连接方法:
可是连接电脑的时候,不是与普通的蓝牙设备一样,互相识别就行了,没有试验更多的系统,Win10是这样,必须在手机APP端设置连接新设备,才能在电脑识别。估计是它可以直连两台设备,而造成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可能的话,换一副BOSE QC45的头戴式蓝牙耳机,他的音质会惊艳到你。

一直没有到发烧的层面,未尝试价格更高的音响设备;
不过,耳机可能是最经济的发烧方式了,下一步,试试这个QC45头戴式耳机,这款喇叭单元大,腔体大,效果显然会有质的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想知道它的充电电池长什么样?应该很小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很想知道它的充电电池长什么样?应该很小吧。

前不久我逛淘宝看到不少耳机用锂电池,外观和型号五花八门,闲不住顺便买了几块带保护板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前不久我逛淘宝看到不少耳机用锂电池,外观和型号五花八门,闲不住顺便买了几块带保护板的。

谢谢回复!我的是脖挂式蓝牙,应该更小一些,不知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E:
我的是脖挂式蓝牙,一直没有打开看,电池应该更小一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回复!我的是脖挂式蓝牙,应该更小一些,不知是不是这样的。

蓝牙耳机我没有打开过,最近x宝有个店经常有批量的处理各种蓝牙耳机和电池,电池的外观不是同样的,需要和耳机配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是脖挂式蓝牙,一直没有打开看,电池应该更小一些吧。

可以对照自己的蓝牙型号,找些拆机帖子看看电池的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没有到发烧的层面,未尝试价格更高的音响设备;
不过,耳机可能是最经济的发烧方式了,下一步,试试 ...

非常值得试试这个蓝牙耳机,我使用下来感觉效果非常好!至于您提到的充电麻烦,电池有寿命,我认为不是主要问题。充一次电可以收听24个小时。每天听两小时可以听两周时间。

网友F:
我那个bose soundlink color(有的地方是叫colour),蓝牙音响,手机上面蓝牙列表死都找不到这个设备,线入正常(但是音量不记忆),也是cst8670方案的。楼主知道是哪里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那个bose soundlink color(有的地方是叫colour),蓝牙音响,手机上面蓝牙列表死都找不到这个设备,线 ...

安装BOSE的APP了吗?这个,我手头没有,只能纸上谈兵。
最终可以通过更换蓝牙模块解决哦。

粘一篇:
很多朋友使用SoundLink Color2时有些操作功能还不太清楚,比如SoundLink Color2怎么与蓝牙设备配对,这让我们bose用户感到非常困扰。接下来我就来给大家带来相关设置教程。

Bose SoundLink Color2蓝牙音响与蓝牙设备配对连接的图文教程
要将蓝牙设备与 SoundLink 扬声器进行配对:

1、在想要配对的设备上,打开蓝牙。通常可在设备的设置菜单中找到。

2、在 SoundLink 扬声器上,按住 Bluetooth(蓝牙) 按钮,直到蓝牙指示灯开始缓慢闪烁蓝光。

3、在要配对的设备上,打开蓝牙设置并从可用设备列表中选择 "Bose SoundLink"。

注意:您可能需要在设备的蓝牙设置中选择"Search(搜索)”或"Scan(扫描)",然后才会显示 SoundLink 扬声器。

4、如果蓝牙设备要求输入通行码,请输入通行码(如果曾创建的话)。如果您没有创建过通行码,请输入“0000”(四个零),然后按 "OK(确定)"。

如果设备要求您接受连接或允许访问您的通讯录,选择“接受”(访问通讯录对于电话功能非常有用)。

5、当听到特定声音并且蓝牙指示灯发出稳定白光时,表示配对已完成。

SoundLink 扬声器会记住最近配对的 8 个设备。下次想要连接已配对的设备时,激活设备上的蓝牙功能,打开 SoundLink 扬声器并等待提示音指示设备已连接。

注意:扬声器按照最近连接的设备顺序尝试连接记忆中的每台设备。因此,如果某个设备不是最近连接的设备,重新连接设备可能需要稍长时间。如果未连接之前配对的设备,确保扬声器的蓝牙指示灯闪烁白光。 如果闪烁蓝光,按住扬声器的蓝牙按钮,使其闪烁白光。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装BOSE的APP了吗?这个,我手头没有,只能纸上谈兵。
最终可以通过更换蓝牙模块解决哦。

先谢谢大佬不辞辛苦给我粘来 ,辛苦了。之前也是别人给我修,那个时候不开机,刷机也没用。我最后查到面板按键有些漏电情况,修复后,可以开机,正常刷机。好了,可以正常线入播放,但就是关机不记忆音量,然后蓝牙死都不显示,只提示“准备好配对”,不管哪个手机死都找不到它 。另外问下,如果是蓝牙芯片坏了,直接代换可以吗,或者说要不要刷蓝牙的程序什么的。 蓝牙外围电路元件太小,实在不好维修。

网友:
可惜了,我这个是单声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