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越刮雨器故障修复

楼主(2023-01-15):
第一次在这里发帖!不足之处请各位见谅!正开着的11款老凯越前两天刮雨器突然不工作了!本想着找修车师傅修理一下。昨天闲来无事网上搜了一下,这个现象是凯越的通病!就是齿轮盒内部的触点弹片焊点松动造成的,拆开补焊一下就可以了!看起来比较容易,所以就决定自己动手试试!简单看了一下各路大神的教程开始维修!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由于长期震动,再加上设计有缺陷容易造成焊点松动!再用热熔胶加固一下!

最好处理一下(清洁)插针再补焊,这样效果更好。

楼主:
先拆掉刮雨条支架

楼主:
电机拆下来了,减速齿轮盖子已打开!

楼主:
盖子里面的电路板

楼主:
那三个铜触点已经松动了,一碰就掉!卸掉线路板螺丝还是拿不掉,原来是接口用胶封住了!用小螺丝刀慢慢的抠出封胶!

网友B:
还在发图片?没看完!

楼主:
拆出线路板的样子,有几处焊点已经开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在发图片?没看完!

稍等片刻!

楼主:
把所有虚焊的焊点补焊一遍!

楼主:
由于长期震动,再加上设计有缺陷容易造成焊点松动!再用热熔胶加固一下!

楼主:
手头没有合适的封口胶水,哥俩好伺候,后期有可能开裂,感觉问题不大,总比不用好些吧?

楼主:
静置十分钟以后,胶水凝固后装回刮雨器,插好接口通电试车,功能全部正常!修复成功!

楼主:
维修时比较匆忙,有些照片没来得及拍!仅供坛友参考!

楼主:
最早出现故障曾经怀疑过是不是开关坏了,早期只是第一个档位不好用,中速挡和高速档都正常!最后是彻底罢工了,用力扳一下雨刷还能摆动,然后不久又停了!主要原因是产品设计有缺陷,长期震动造成触点铜脚开焊造成的接触不良!还有部分网友是直接在线路板背面开孔焊接,个人慎重考虑,觉得还是把电路板全部取出来好一些!能全面检查一下所有的焊点!而且密封也好处理,避免开盖维修后期电路板进水受潮!

网友C:
焊锡质量不好?怎么开裂那么多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处理一下(清洁)插针再补焊,这样效果更好。

有道理!只要不虚焊问题不大!估计再用十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锡质量不好?怎么开裂那么多处。

应该是设计缺陷,铜脚外漏太短,塑料底座接触面太小,再加上长期震动,出现故障迟早的事!

网友D:
学习了……虽然没有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虽然没有车

一点维修经验和大家分享一下!能自己动手的就不要麻烦别人对不对?

楼主(2024-06-05):
引用 网友C:
焊锡质量不好?怎么开裂那么多处。

应该是产品设计缺陷,凯越车的通病!

网友E:
触点铜片插过电路板再弯折压紧后焊接更牢固

网友:
我的经验是凡是和电感连接的焊点都容易脱焊,(比如继电器线圈的焊点,等等)

网友:
要是早看到你这个贴子,我也可以省一百多块钱了,我的雨刮器和你的故障一样,换了一个180

网友F(2024-09-04):
虚焊都是小事,不坏元件就好,不然查起来麻烦

网友G:
动手能力可以,点赞

楼主(2024-10-17):
引用 网友G:
动手能力可以,点赞

过奖了!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F:
虚焊都是小事,不坏元件就好,不然查起来麻烦

没几个原件,而且也不容易坏!就算坏了也好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触点铜片插过电路板再弯折压紧后焊接更牢固

插片材料不好是主因!如果材料好,焊点就不会这样。凯越的小毛病真不是一般的多!
我的是08款的,烂排气管,玻璃升降器损坏,油泵喷嘴开裂,好在雨刮器一直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