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律风根5253W收音机

楼主(2023-01-15):
这是一台在1961年出品的TELEUNKEN 5253W五管收音机,体积小巧,四波段,中波,短波1,短波2,FM(87.5一108MHz)。内部结构紧凑,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设置独立的两个调谐机构,有信号显示管,高,低音独立调节,重低音按钮,爵士乐按钮。三喇叭,7X10吋全频椭圆形喇叭和两只高音喇叭。打理完成后,感觉收音和音质都还不错。名牌的音色感觉就是要舒服一点。谢谢朋友们的到访

楼主:
背面有天线插孔,唱机,磁带机信号输入插孔(可以输入手机或蓝牙播放器),喇叭输出和电压显示。

网友:
真的养眼啊。

网友A:
好机,跟着欣赏了!

楼主:
62年前的机器,要恢复正常使用也需要认真打理打理,还好机器里面配有原装电路图,省去上网查找。

楼主:
与大收音机相比,体积差不多小了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机,跟着欣赏了!

体积小,音质还不错,10X7寸的大喇叭作用关键。
谢谢朋友的到访欣赏!

楼主:
机箱是木料,面板是塑料,特别是喇叭布前面的透明格栏显得有特色。
谢谢朋友的到访欣赏!

网友B:
打理的真好,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理的真好,谢谢楼主分享。

也非常感谢朋友的到访与欣赏!

网友C:
该机保存的相当完美,品相不是一般的好,比一般的更好。在元器件使用方面也很新潮,61年就用上了6E2和磁性天线。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D:
几十年前的产品,到现在光亮如新,保管得真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62年前的机器,要恢复正常使用也需要认真打理打理,还好机器里面配有原装电路图,省去上网查找。

第一次见收音机的线路图保存在里面的,这回服了德国人的做事风格了……

网友E:
这个机不错 ,里面锈斑都没啊。金属都没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该机保存的相当完美,品相不是一般的好,比一般的更好。在元器件使用方面也很新潮,61年就用上了6E2和磁性 ...

此机虽小,配置也不算豪华,但感觉设计功能很适用,全频10X7大喇叭(整体音质不比一般的台式机差),EM84显示,高,低音调节,FM87.5一108MHz(许多机器只有88一100MHz)。总之小巧玲珑,效果不错,使用感觉很舒心。
谢谢朋友的到访欣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此机虽小,配置也不算豪华,但感觉设计功能很适用,全频10X7大喇叭(整体音质不比一般的台式机差),EM84显 ...

原来显示猫眼的管子是EM84Y呀,还以为是6E2呢。EM84从来没接触过,更没见过。请谅解我的孤陋寡闻 楼主能发张EM84的裸照分享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F:
图纸不是很清楚,不过也能明显看出来,高压电源用的是晶体管桥式整流,一大进步。

网友G:
羡慕朋友有这么好的一台机器,个人非常喜欢这样的,不太喜欢那种进口的特大的木壳收音机,这么小的机器放在哪里都非常好看。还好听

网友H:
油漆还光亮,怎么保存的呢,许多机器漆面都有细小裂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几十年前的产品,到现在光亮如新,保管得真好!

这台机器也是最近在收藏家库房里找到的,他的老收音机品质都很好,外观保存好,机器也没有被动过,基本上都是原始状态。
谢谢朋友的到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见收音机的线路图保存在里面的,这回服了德国人的做事风格了……

有些老机器配有电路图,几十年后,维修起来就方便多了。
谢谢朋友的到访!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不错 ,里面锈斑都没啊。金属都没氧化。

收藏家的机子,保存得都比较好,可能是有专门的库房。
谢谢朋友的到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显示猫眼的管子是EM84Y呀,还以为是6E2呢。EM84从来没接触过,更没见过。请谅解我的孤陋寡闻 楼 ...

EM84与6E2性能应该是差不多的。
谢谢朋友的到访!
EM 84, Tube EM84; Rhre EM 84 ID413, Mag. bar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图纸不是很清楚,不过也能明显看出来,高压电源用的是晶体管桥式整流,一大进步。

此机晶体管整流,FM频率扩展到108MHz都是老机器少见的。图子点开看可以更清楚些,这张图片我用了大尺寸。
谢谢朋友的到访!

楼主:
引用 网友G:
羡慕朋友有这么好的一台机器,个人非常喜欢这样的,不太喜欢那种进口的特大的木壳收音机,这么小的机器放在 ...

的确如此,小巧玲珑,摆放方便,又保持了电子管收音机的音乐特色。让人喜欢的机器。
谢谢朋友的到访欣赏!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油漆还光亮,怎么保存的呢,许多机器漆面都有细小裂纹

这个可能与保存地方气候有关系,太干燥的天气容易开裂。
谢谢朋友的到访观赏!

网友G:
引用 楼主:
的确如此,小巧玲珑,摆放方便,又保持了电子管收音机的音乐特色。让人喜欢的机器。
谢谢朋友的到访欣赏 ...

麻烦问下朋友机器左边的旋钮,大旋钮和小旋钮都是啥功能?应该有一个是音量功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麻烦问下朋友机器左边的旋钮,大旋钮和小旋钮都是啥功能?应该有一个是音量功能吧

左边大小两个旋钮都是控制音量的电位器旋钮,同轴一起转。
右边的两个大小旋钮,大的是FM波段调台。小的是中波,短波调台。
谢谢朋友的到访!

网友:
引用 楼主:
左边大小两个旋钮都是控制音量的电位器旋钮,同轴一起转。
右边的两个大小旋钮,大的是FM波段调台。小的 ...

感谢朋友回复,期待上传视频一睹这个德律风根机器的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