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子管收音机输出音量小、失真问题

楼主(2023-01-15):
一个电子管收音机,输出音量很小,并且失真,出来的声音沙哑,但是调节音量电位器和音调电位器还是起作用的,就是声音很小,勉强能听到那种吧,对了,喇叭里还有一些嗡嗡声。
电子管用的是ECL86,我按照图纸测量每个脚电压,9脚电压正常应该是80V,目前是170V多一点,其它脚电压都是正常的。
请教各位老师我应该重点检查哪里?造成80V变成170V电压的问题出在哪里?和我蓝色圈起来的电解电容有关系吗?还是其它地方出了问题?喇叭里的嗡嗡声是不是绿色圈里电容的问题?
本人小白,请各位老师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如果没有阻值变小的情况那很可能是管子衰老了。

网友B:
ecc86第7脚电压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ecc86第7脚电压多少

7脚4.4V
和图纸里标注的一样
3脚183V
6脚215V

电子管型号我给打错了
应该是ECL86
谢谢回复!

网友:
很简单,换一个ECL86试试。电压那么高明显是电子管截止了,其他电压正常那就是电子管失效。ECL86没找到,ECL85用国产型号6F3可以带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阻值变小的情况那很可能是管子衰老了。

你是说周边电阻的阻值?
谢谢回复!

网友A:
ECL86左边三极管用了右边的负偏压,你看看如果不是大问题就可以调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ECL86左边三极管用了右边的负偏压,你看看如果不是大问题就可以调调。

好的
我手头没有同型号电子管
我先测测电阻
从简单的开始
主要是我不懂这个
谢谢回复!

网友C:
先测输出管阴极电阻(150欧)上的压降,一目了然,
对了查耦合电容,
不对就查输出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测输出管阴极电阻(150欧)上的压降,一目了然,
对了查耦合电容,
不对就查输出牛。

7脚电压4.4V是正常的

网友:
2脚是否接地不良?而且要检查一下管脚与管座的接触

网友:
我的一台东方红也很像这种情况,信号一强声音就破,测各点电压大致正常,换一个6P14就一切正常了。

网友:
是电子管老化了

楼主:
我来汇报一下情况:目前我用表测量R55 220K电阻目前是447K,电容C88没有了容量。
其它还没有测量,不知道这两个是不是故障原因。

网友D:
C88是前级电压放大管供电的退偶电容,没有容量了会造成交流声大;R55是前级电压放大管的屏极电阻,如果管子正常,屏极电阻变大只会造成屏压降低,现在屏压反而高了,就现象来看,管子老化的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E:
如12楼的朋友所说,2脚是否接地不良?1脚的R54是个什么电阻?1脚好像是正偏压?
最后就是管子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C88是前级电压放大管供电的退偶电容,没有容量了会造成交流声大;R55是前级电压放大管的屏极电阻,如果管子 ...

目前手头没有这个电子管,看来那两个元件跟问题关系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12楼的朋友所说,2脚是否接地不良?1脚的R54是个什么电阻?1脚好像是正偏压?
最后就是管子老化

R54是个10MΩ的电阻,测量大概11MΩ。
2脚接地1.5Ω

网友E:
R54三个脚吗,是不是给1脚提供正偏电压。

网友F:
【1】换电子管试一试,尤其是变频和中放电子管。
【2】检查电子管各极电压。

个见。

楼主:
引用 网友E:
R54三个脚吗,是不是给1脚提供正偏电压。

我跟机器上的实物比较了一下
就是普通的两个腿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F:
【1】换电子管试一试,尤其是变频和中放电子管。
【2】检查电子管各极电压。

谢谢老师回复!
我目前想先把声音小的问题给解决好
毕竟还能听到很小的声音
目前就是有一个脚电压翻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用正常的电容替换红圈内的0.01微法电容,

这三个电容在机器里好像是细长瓷管的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三个电容在机器里好像是细长瓷管的那种

这三只电容都起藕合作用的,如果容量变小或漏电增大,都会影响信号的传输,应重点检查,或直接换新的来代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啊,沟通能在差不多的平台和思维上就能很好地理解相互的意思,很多时候还会心有灵犀一点通呢,否则就是 ...

首先感谢你的回复
我在前面说了我是小白
如果我有丰富的经验
我还会来这里请教吗?

我觉得沟通首先是建立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
这个论坛很早之前我就发现一个不好的现象
一个讨论技术的论坛
总有一些自以为是、贬低别人抬高自己的人

我在这里郑重说一句
如果觉得和我沟通困难
那就远离我把
免得拉低你的身份和形象

楼主:
最后说一句:感谢所有朋友对我的帮助!这个帖子就到这吧,我不再参与话题讨论了!祝大家玩得高兴!也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说一句:感谢所有朋友对我的帮助!这个帖子就到这吧,我不再参与话题讨论了!祝大家玩得高兴!也提前祝 ...

  瞎扯两句。莫生气!
  不懂就问是好事,但一说就生气並非是向人学习的良策。看在冰淇淋先生不辞辛劳为您码了这么多字的份上,老兄也不该如此果断晴转多云!况且句句都是在帮你分柝原因传授经验!钱学森还常常骂学生呢!是不?还有一点不敢苟同,我个人认为这个论坛的氛围是最佳的了,否则老兄为啥不去其他论坛发帖,还往这里挤?人都有个性,不能听到一点不称意的话,就把整个论坛给废了,这很不公平!总不至于老师回答学生问题时还要点头哈腰,阿谀奉承吧?多嘴了,请见谅!
  你这机子建议用镊子触碰8脚,如声音小查输出变压器等,如大查3脚屏极电路,按理3脚电压高不会产生声音小的,我遇到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说一句:感谢所有朋友对我的帮助!这个帖子就到这吧,我不再参与话题讨论了!祝大家玩得高兴!也提前祝 ...

请看这图,  把1.9脚断开,c85也断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说一句:感谢所有朋友对我的帮助!这个帖子就到这吧,我不再参与话题讨论了!祝大家玩得高兴!也提前祝 ...

你看这里吧,顺便提一句,仔细查2和9脚的接触是否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