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先驱T601搜不到台

楼主(2023-01-15):
收了一台先驱T601收音头  面板上的法拉电容漏液导致周边按钮全部失效 ,更换好后收不到台,底噪正常,恳请大师们不吝赐教?(本人对收音机小白一个)

网友A:
我这儿有这款收音头的电路图。对比着修吧。就那点玩意,应该不难。家里有一台,调频可以,其他效果实在一般。坏的多了就扔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儿有这款收音头的电路图。对比着修吧。就那点玩意,应该不难。家里有一台,调频可以,其他效果实在一般 ...

谢谢了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