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D解码器哪个好,晒晒你现在用的

楼主(2023-01-15):
如题,用电脑听音乐,哪个解码器好用啊,性价比高呢?

网友:
紫珊Z4:
独立双晶振+CPLD I2S解决方案,一颗45.1584M晶振对应44.1K采样率音乐格式.一颗49.1520M晶振对应48K采样率音乐格式.

齐全的音频输出接口
3.5mm 单端LO.
3.5mm 单端PO.
2.5mm 平衡PO.
4.4mm 平衡PO.

支持10T TF卡,兼容市面大多音乐格式和文件系统
支持播放APE,FLAC,WAV,MP3,OGG,M4A,WMA,AIFF,ALAC,AAC,DSF,DFF,ISO,CUE,甚至多声道DTS等无损/有损格式,涵盖了市面绝大多数音乐格式.

秒解析CUE和ISO.
PCM最高384k 32bit
DSD硬解最高DSD256
支持TF卡常见的文件系统如NTFS,EXFAT,FAT32,支持多分区,无需再格式化.

蓝牙功能.采用最新 QCC5125 蓝牙5.1 模块.同时支持APTX-HD或LDAC协议,相比CSR8675增加更低延时的aptx-ll协议.蓝牙LDAC模式最高支持96K 24bit.

主流DSD Native
USB DAC功能.兼容Amanero 意大利数字界面的USB DAC方案
USB DAC解决方案为ATSAM3UxC,紫珊重写了CPLD代码以便适配Z4.
驱动兼容Amanero意大利数字界面.Linux,MAC,手机无需驱动.Windows驱动下载地址:https://amanero.com/drivers/setupuac2.exe

电脑音乐软件foobar2000,QQ等可以选择DSD:WASAPI(推送):扬声器(Combo384Amanero)
固定32位 作为USB 解码器输出,即可方便支持PCM 384K,DSD256.

Z4的USB DAC口为独立纯数据口,不取电,意味着Z4连接手机作USB DAC时,不会耗手机电.
运放提供 土9V 共18V供电.

紫珊平衡了功耗和性能利弊,依旧采用了土9V供电,带19颗MLCC共1900uF滤波水池,满足大动态音乐对电流的突变.

不俗的双ES9038Q2M DAC芯片和TI OPA1622耳放

Z4包含了两颗ESS公司ES9038Q2M芯片.开放了ES9038Q2M的多种滤波功能.

包含了两颗TI OPA1622耳放芯片,多个香炉多个鬼,相信最简单又缺一不可的DAC+LPF+耳放设计,可以发挥各自性能又不带来额外干扰.

同轴输出支持DoP(需要配合后面推出的Z4扩展板)

简单说就是DSD信号通过同轴线传输的意思.但同时需要解码器支持DoP功能.如果你手上的解码器DAC为ES9038或者mojo之类支持DoP的解码器,当使用同轴接Z4播放DSD音乐时即可实现真正DSD信号传输播放.

Z4同轴输出最高支持PCM384K DoP128.

网友:
马兰士 HD-DAC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