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顶LED灯,坏了的灯珠电压是多少V?

楼主(2023-01-15):
两路恒流输出,每路5条,每条冷暖两路独立,每路20粒灯珠,两粒并联然后10对串联。现在冷光的灯珠坏得最多。不亮或者是特别暗。由于电源是恒流,所以经过每对灯珠的电流是一样的,那么坏的灯珠分压是变高了还是低了?正常的灯珠高亮度时大约3.3V。

网友:
一般的LED灯珠先是亮度变低,然后烧断,造成整个灯条不亮,可以短路损坏的灯珠继续使用,但是坏的太多了这个方法就不行了,当然换灯珠也是可以的,不过现在成品灯条也很便宜,换灯珠还不如买新的

网友A:
粘一篇来:
led灯珠一个多少伏

一般情况下led灯珠是2-3v。

Led灯的灯珠电压和颜色有关。如果led灯珠为白光、蓝光、绿光、紫光,单颗灯珠电压为2.8-3.4v。Led灯为红光、黄光、橙光,单颗灯珠电压为1.8-2.4v。

Led灯的灯珠电压也跟其规格型号有关,例如0.5w的灯珠,电压大多在2.5-3.77v。1w的灯珠,电压大多在2.79-3.99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粘一篇来:
led灯珠一个多少伏

你这是网上的资料,我实测2835灯珠是3V-3.3V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是网上的资料,我实测2835灯珠是3V-3.3V

灯珠的颜色不同,灯珠的功率不同,灯珠的厂家不同,会有差异的。

网友:
恒流供电,只要在电源的电压范围内就可以了。
我记得电源的范围很广的,少一二个LED应该没影响的。

网友:
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试单颗LED灯珠,能亮的就是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是网上的资料,我实测2835灯珠是3V-3.3V

不同的灯珠电压都有差异!LED灯是用恒流源来驱动的,电压没必要纠结。

网友:
现在的灯珠我见过2-3伏的,见过8伏多的见过12伏的

网友:
灯珠也有6v.的。

网友B:
把好的坏的都测量一下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好的坏的都测量一下不就知道了!

拆下来好麻烦,我主要看看坏的分压高不高,有没有超过恒流源的输出电压范围。

网友(2023-11-21):
举个例来说明一下,你的灯具是10串8并(简称10C8B或者10S8P),全是1W LED(3伏左右电压,则电流300ma左右?),显然,光灯具的功率为80W。 几串就是单个LED电压乘以几, 几并就是单个LED电流乘以几。
那么能与其配合的电源必须是:输出电压:27-38VDC(灯板是3.3V *10串=33v左右),输出电流:2400mA(灯板是300ma*8并),恒流精度5%。
这个输出电压只能比这宽,不能比这窄,输出电流是固定的,这样方可配合。
那么灯具加上电源之后的功率歌后在86W左右

网友:
最近在网上买点5并2串高显色性灯板,灯珠5050,单颗灯珠18V,整条灯板36V0.8A,我用矿坛买的二手飞利浦恒流驱动,输出30~45V1.05A,我将输出电流降到0.72A,配这儿灯板,实测总功率27.8W。